求助:有源蜂鸣器偶尔出现声音异常现象

楼主(2021-12-01):
主板上使用的有源蜂鸣器,偶尔出现声音异常。刚通电测试时没发现不良,运行一点时间,品质员再听声音,有时会出现跟其他机器上的蜂鸣器不太一样的声音,听起来更沉闷或者不清脆,感觉有拖音这样子。请问各位坛友有没有好办法完全杜绝声音异常?

网友A:
。。你确定是12v的?都要烧冒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12v的?都要烧冒烟了吧。

买的时候应该是12V的,大部分可以,总有个别的几个出现声音异常

网友:
感覺要換進口料才能解決

网友:
三极管基极加个下拉电阻,加在R1与MCU之间

网友B:
确定是12V的?好像都是5v 3v的比较多.  你这个侧面看不到估计买的是分体的, 用一体的就会好很多.

网友:
普通有源蜂鸣器拿12伏来干,变调很正常了。发热了,震荡频率变了。

网友:
这东西就是我们隔壁地方产的,就这质量

网友C:
华宇的?这应该3.3V驱动比较合适

网友D:
起码并联一个二极管吧,另外有一些蜂鸣器需要并联电阻,具体看规格书。实在不行换个蜂鸣器

网友:
有源蜂鸣器似乎都有这样的问题,里面的振荡电路保证不了效果,完全杜绝异常就是用无源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12V的?好像都是5v 3v的比较多.  你这个侧面看不到估计买的是分体的, 用一体的就会好很多.  ...

是一体的蜂鸣器,没有缝,底部灌了胶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码并联一个二极管吧,另外有一些蜂鸣器需要并联电阻,具体看规格书。实在不行换个蜂鸣器 ...

换了几家了,以前经常换蜂鸣器,现在偶尔换蜂鸣器。

这个是前同事画的板子,没有原理图,我对着PCB画了蜂鸣器部分,规格书也没有,反正就一直这么用,声音异常就换蜂鸣器。

透过蜂鸣器小孔,看到里面的圆铁片,吸在磁铁上的,这圆铁片对发声似乎很关键,不平整(一边鼓起来)或者位置移动(不居中)或者有东西掉进去,都会影响到发声的频率,听起来声音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宇的?这应该3.3V驱动比较合适

是华宇的,单片机输出口是5V,实际测量4.9V。

3.3V驱动三极管还是蜂鸣器?

网友E:
换品质更好的蜂鸣器,你这个蜂鸣器是一直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品质更好的蜂鸣器,你这个蜂鸣器是一直叫的?

当面板上按键被按下去时,蜂鸣器会响,按一下,响一声。还有当出现故障的时候,会响一秒停一秒这样循环下去,直到故障解除。

品质更好的蜂鸣器,可以推荐几家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面板上按键被按下去时,蜂鸣器会响,按一下,响一声。还有当出现故障的时候,会响一秒停一秒这样循环下 ...

我这边都是用的低压的,高压的好像是容易坏,响的时间可以再短一点,这种蜂鸣器边上有磁场干扰声音也会不对,有的甚至没声音,可以并上续流二极管

网友F:
这种蜂鸣器特别容易声音异常,与焊接温度有关,所有只能手工焊接,波峰焊与回流焊都不可以。可能是质量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蜂鸣器特别容易声音异常,与焊接温度有关,所有只能手工焊接,波峰焊与回流焊都不可以。可能是质量太差 ...

工作温度不能超过70度,波峰焊肯定不止70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边都是用的低压的,高压的好像是容易坏,响的时间可以再短一点,这种蜂鸣器边上有磁场干扰声音也会不 ...

什么低压和高压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低压和高压哦

之前用过24V的蜂鸣器,总之容易坏,可能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用过24V的蜂鸣器,总之容易坏,可能质量不行

5V的蜂鸣器呢?

网友G:
批量生产也发现这个问题。
打算不用有源了。 声音一致性差,甚至不响。 换了几个牌子一样。

都是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批量生产也发现这个问题。
打算不用有源了。 声音一致性差,甚至不响。 换了几个牌子一样。

换了哪些牌子,无源的需要芯片给定频率,整体稳定性高吗?

网友H:
有源电磁的呀,敲打一下有惊喜
建议新设计上压电的靠谱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源电磁的呀,敲打一下有惊喜
建议新设计上压电的靠谱一些

对这个不是很熟悉,压电的是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批量生产也发现这个问题。
打算不用有源了。 声音一致性差,甚至不响。 换了几个牌子一样。

無源的也一樣,我用的是國產貼片的封裝,電磁式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换了哪些牌子,无源的需要芯片给定频率,整体稳定性高吗?

换个华能的试试,一直在用,品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个华能的试试,一直在用,品质不错

你是成百上千这样购买使用吗?

网友:
以前也分析这个问题,最终方案用力的换几百的换。高温后声音哑了,或者杂音,或者声音小。可能与焊接温度有关,剧烈震动有关,引脚掰弯改变振膜压力有关。看看板子过孔间距紧不紧,用松一些的过孔试试,是不是过电流驱动改变振膜间隙。拆开过里面阻容三极管自己震荡的,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华宇的,单片机输出口是5V,实际测量4.9V。

3.3V驱动三极管还是蜂鸣器? ...

华宇的我们用了几千万是有的,声音还好,蜂鸣器用3.3或5V供电,都是过波峰的。偶尔出批次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是成百上千这样购买使用吗?

嗯  批量使用,用了快100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嗯  批量使用,用了快100K了

焊接时需要手动焊接?

100K里面有多少声音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时需要手动焊接?

100K里面有多少声音不良

波峰焊,不良率千分之2~3,没有遇到异音,只遇到过不响的

网友:
不用限流吗?

网友:
串个10欧限流电阻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