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节AAA 7号 供电的升压取代MPS的 品牌

楼主(2021-12-01):
1:如题,现在用的是MPS的电源IC方案,因MPS 比较贵,想找其它便宜些的国产升压IC、或者其它国外品牌的升压IC来取代MPS 的型号。

2: 工作条件: 1.9V到3.2V之间供电(2节AAA 7号 串联),升压输出可以通过IC 外围电阻分压比例来选择,升压输出4.5V。 升压输出的负载电流:50mA 。  封装:SOT-25、 或者SOT-26、或者SOT-89 这类的小型化封装。

网友:
ME2159AM6G

网友:
MT3608/LN3608/HX3608等等,除了最低电压是2V其他的都不错。

网友A:
你之前用的不会是MP3410吧,有没有发现这货噪声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之前用的不会是MP3410吧,有没有发现这货噪声奇大?

是的。一个是噪声大,而且贵,还缺货。

网友:
SGM6601 替代进口TPS6104,这两个型号可以到1。8

网友:
BL8531, 8536? 好久没用过了

楼主:
ME2159AM6G 最低启动电压2.5V,2颗粒7号电池不能使用

网友:
圣邦微的升压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