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电池,哪一种质量比较好?

楼主(2021-12-02):
平时9V电池用的不多,
到用的时候,电池往往电量不够,
真是纠结

有啥9V电池耐放一些,可以放很久也不会坏呢?

网友:
有一次性的9v锂电池,可以储存很久,标称容量达1200mAh,但放电电流不大。

网友A:
没有好的,死心吧

网友:
购买元件时顺带买几个,基本上常年备十几个,没电了就换,不过就几只万用表用,很耐用

网友B:
看标题就知道是楼主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好的,死心吧

金霸王23元一个。你试一下,质量肯定好。

网友:
GP 9.5元的碱性也非常好。

网友:
要便宜的,GP 碳性电池,平均每个2.3元。

网友C: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多买几个。 然后胶带纸粘一个在万用表侧边。 没电了随时换。

可以参考早些年armok 的做法。 记得 遥控器乱丢,还是 灯泡要换找不到灯泡的问题。 胶带纸 把这些备用件黏在要用的地方,随时方便更换

网友D:
如果是万用表用的话,买碱性电池就行。基本上一年不会换。
还有一个办法用两节锂电池串联使用。800mAH电池一般充一次电大半年使用没问题。
现在发现一个新的办法 3节CR2450串联使用,也可以用很久。缺点不适合大电流地方使用。但用在万用表上没问题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万用表用的话,买碱性电池就行。基本上一年不会换。
还有一个办法用两节锂电池串联使用。800mAH电池 ...

寻线仪很费电,CR2450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多买几个。 然后胶带纸粘一个在万用表侧边。 没电了随时换。

可以参考早些年armok 的 ...

是啊,我的osram卤素灯的备用灯泡,都是使用胶纸黏在台灯的臂上。之前送的灯泡已经已经用完,我又每个台灯买了2个备用(14元一个)。

洗衣机、冰箱、硬盘等电器,以前保修都是需要发票或单据,我都是黏在设备上。卷起来硬盘其实也有地方可以黏。

所以,我从来不发愁发票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万用表用的话,买碱性电池就行。基本上一年不会换。
还有一个办法用两节锂电池串联使用。800mAH电池 ...

不建议使用碱性电池,几年后你忘记了可能漏液,你的设备就完了。

建议松下或GP的碳性电池,基本不会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的osram卤素灯的备用灯泡,都是使用胶纸黏在台灯的臂上。之前送的灯泡已经已经用完,我又每个台 ...

硬盘发票粘在电脑机箱是不是更好

网友:
搜cr-9v看看,有双鹿、亿纬锂能的,锂锰电池,年自放电率号称小于1%。十多年前在单位开发的便携仪器上用过,当时是hitech牌子的,非常贵。现在eve便宜的20多,比上面金霸王的贵不多少。手头还有一块nice牌子的,也好多年了,空载电压还在10多伏,此电池还有一个好处是从不漏液。

网友:
我用那种可以直接插USB充电的9V充电电池
现在有typeC接口的,还有很多是microUSB接口的
镍氢的和锂的都有,好处是不漏液,充电也简单
缺点是容量我感觉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盘发票粘在电脑机箱是不是更好

你知道我有多少只硬盘吗?

我家一台台式机都没有。

网友E:
用9V的万用表我是用3节14250锂亚硫酰氯电池串联使用的,杠杠的,既不会漏液又耐存储,最主要是公司这种电池到处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9V的万用表我是用3节14250锂亚硫酰氯电池串联使用的,杠杠的,既不会漏液又耐存储,最主要是公司这种电池 ...

这个会电压偏高吧。锂亚电池好像3.6V一节的

网友(2022-10-06):
好像没有太好的办法。在用9伏镍氢电池,好像是倍量,容量250。ut61表也费电

网友F:
我发现9V不耐用都是设备的事, 我万用表福禄克112,华谊MY68, 福禄克能让你忘记这表还是用电池的,几年换一次, MY68没有自动关机,只要你不忘记关也是1 2年才换一次,都是碳性电池,碱性的怕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发现9V不耐用都是设备的事, 我万用表福禄克112,华谊MY68, 福禄克能让你忘记这表还是用电池的,几年换一 ...

你用的什么牌子9v碳性电池?

网友G:
买9V的充电电池套装,没电时充电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标题就知道是楼主的帖子。

哈哈,Franso之“十万个为什么”~
这种9V电池,会有锂电池版本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9V的充电电池套装,没电时充电就好

你说的是镍氢9v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