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板子画的怎样?提提意见。

楼主(2021-12-02):
左边LM2596产生5V、12V电压供周边用,滤波电容没用电解,用陶瓷电容(陶瓷电容准备全用日系的),内部光电隔离,先用2405隔离电源模块产生5V,SPX1117稳压3.3V,CPU为STM32F407,驱动五路步进或者伺服电机,右边两路模拟量输入,四脚座大部分为编码器座,三脚座大部分为接近开关座,上边,左边为液晶屏接口(六芯)、键盘接口(十芯),左上角左下脚为电源接口,其中两芯电源互相连接,左下角部分为过压断电电路,左上角四芯座另两芯484信号,板子右下角另一路485信号,板子上大部分字符隐藏了,

供电线画的细是要铺地的,四层板,每层分别为电源的的不同层,看第一图左下角表示,这个应该不成问题,若有问题,请指出,
信号线0.2mm,最大电流10mA

网友:
感觉有些线有点细。

网友A:
过孔大点,线粗点,加泪滴。
你这板子也大,需要这么细吗? 工控场合,烂得快

网友:
整体非常漂亮了, 左下开关电源的回路是不是太大了点儿,可能会有影响EMC性能。

网友:
还行,至少很整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大点,线粗点,加泪滴。
你这板子也大,需要这么细吗? 工控场合,烂得快 ...

供电线要大面积铺地的,信号线您觉得细了吗?那我加粗

网友B:
为何渲染的板子上,电源附近有不少孤立过孔?这是有啥讲究?

网友C:
整体看很整洁漂亮,以下作为参考:
1、板框倒角,防刮伤
2、热焊盘用十字连接,为了好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渲染的板子上,电源附近有不少孤立过孔?这是有啥讲究?

您是VIP+++ 会员,我发现我知道的您都知道,我还真不知这是不是画蛇添足,我是这么想的,网上说电源线条过不同层最好要多个过孔连接以保证可靠,还有左边开关电源上有横竖排列的过孔是将两层的地更好的连接起来,也想增加热传递,再就是板子核心区电源上许多过孔是为了将电容等更好的和铺地的那层连接起来,增大间接线条宽度,

网友:
还可以,布局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体看很整洁漂亮,以下作为参考:
1、板框倒角,防刮伤
2、热焊盘用十字连接,为了好焊接。 ...

我好像非常讨厌倒角
大板还行,小板倒角,不好拼板。。要增加不少面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VIP+++ 会员,我发现我知道的您都知道,我还真不知这是不是画蛇添足,我是这么想的,网上说电源线 ...

是不是顶层没画完铺地?

底层没看到实物,但渲染的顶层没看到铺地。如果是隐藏了并无大碍,如果是画漏了就算bug.

两面铺地间可以用过孔加强散热,但没看到最终铺地效果,故而有疑问。

网友:
应该是用心画的板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供电线要大面积铺地的,信号线您觉得细了吗?那我加粗

这个接地的线这么细你是认真的?

网友:
还要铺地的话 那就可以

网友:
不错了,比大多数都好,但还要多学多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接地的线这么细你是认真的?

顶层外围铺地,GND层

网友:
电路的重点在原理

网友:
电源滤波用陶瓷电容,要注意偏置电压对电容容量的影响。
随手找了个三星的CL05A105KA5NNN

网友:
2596之类老方案用低ESR电容是不是要反馈上另加补偿

网友:
铺地的 網絡建議不要畫線,看着會很亂

网友:
传感器输入必须做保护电路,压敏电阻、TVS、电容都得上,不然工控的环境,光耦坏的快。AD输入也一样,必须做保护。

网友:
1、MARK点不要放的横平竖直,应错开
2、丝印字体建议修改,U、V不容易区分
3、插接件的代码位置不够清晰,两个端子间的代码不能一眼分辨指代哪个
4、右边中间的单排端子缺少位号或功能标识,较长的端子中间缺PIN,非通用物料。
5、并联的电容太多,左下角的电容位置不对。
6、左侧电源部分顶层地应该是漏敷铜了。或者说顶层地没有处理好。
7、晶体用的似乎是有源,缺少PIN1标识
8、二极管、SOP的IC极性标识会被器件本体遮盖,上件后不方便检查。
9、IC相邻两PIN如果要连在一起,建议先从长端引出再相连,不要中间横线直接连接。
10、应优先保证性能,而不是美观

网友:
为何不用电解电容?并这么多的MLCC?

网友:
新手吧,阻焊桥别走线

网友:
根据多年经验,PCB布局走线弄好,可以解决大部分EMC问题。

网友:
别听那些负面的,这板子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