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四氟乙烯工件加工,感觉被宰了

楼主(2021-12-02):
昨天有个机器上面的一个聚四氟乙烯零件坏了,找淘宝加工,2个报价320。临近下班,没时间多问。刚刚问了别的店,100。材料并不值多少钱,就是那种白色塑料油桶的材料。大家觉得合理价格是多少?

网友:
LZ开启了价格和价值的讨论。

网友A:
由楼主事件可以得出经验,问价千万不要临近下班时候去问。。。。

网友:
我最近也发出了这种加工件....但是没这么贵,60~80一件,他们支持小批量哦!

网友:
是有点贵,但也得看定位,做工精度会不一样,聚四氟软,瞎搞可能很糟糕。
也有可能是报价高的手头没有这个材料,并且他平常不用这个料。
另外这个不是白色塑料油桶的材料,那个是PP/PE比聚四氟便宜很多

楼主做之前上来问下好了……我手头正好有一根料够这个件

网友B:
白色塑料油桶是特氟龙材质?

楼主:
不是装食用油的,装各种危化的,内壁氟化的。这家店就是专门做四氟加工的。算了,下次换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色塑料油桶是特氟龙材质?

公司装修时一不小心被我踩碎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楼主事件可以得出经验,问价千万不要临近下班时候去问。。。。

应该得中午问才行

网友C:
你把图纸贴出来看看再说价钱,不看图纸没法说。千万不要告诉我您一楼那个就是图纸,面对这种图纸别说100了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图纸贴出来看看再说价钱,不看图纸没法说。千万不要告诉我您一楼那个就是图纸,面对这种图纸别说100了 ...

一定要像学院派搞得规规矩矩?本来准备自己尼龙3D打印,因为偶尔会接触有机溶剂才用四氟,截几个图给淘宝客服,精度要求不高。这么挑单,淘宝店也不用开了。

网友D:
求推荐哪家的四氟管比较好?4mm,6mm的

网友C:
您这个不是施工图纸,作为工厂能接活的都不算大。平时正式的客户还伺候不过来根本就没时间伺候外行。你要搞清楚,外行画的图一般不可能有长久的合作,你尺寸公差,形位,粗糙度,材料起码要写清楚,另外倒角怎么导导多大也要说出来。我作为在一线的人员根本就不可能理睬你这样的所谓图纸,有人给你干就不错了还说什么价钱。你要是3D打印能用就千万不要往工厂送,工厂可势力了,离老远瞄一眼就知道是不是内行画的图,一看是外行根本就不做或者瞎做。他们宁可忙一天赔500也不会干你这个一小时挣几百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不是施工图纸,作为工厂能接活的都不算大。平时正式的客户还伺候不过来根本就没时间伺候外行。你要搞 ...

大工厂视角,我跟你不在一个频道,自愧不如。这个世界不是只有那五百强,淘宝上面接零单的多了去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工厂视角,我跟你不在一个频道,自愧不如。这个世界不是只有那五百强,淘宝上面接零单的多了去了。 ...

小工厂也不愿意接你这种活。
你这个活,估计车间干活的要跑好几趟问客服,他用什么材料,外径公差多少,同心度、粗糙度多少,是走上差还是下差......
你以为就一个非常简单的小零件,随便搞一下就行。干活的师傅要根据你的公差要求决定用什么设备、工艺做。
只能说你图纸出得越完善、专业,越不容易被宰。

网友:
对于机加工如果人家整天干这种东西根本不可能跟你要钱,如果他没干过肯定会多要,因为他干第一个可能废了。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别太把别人不当回事人家也要养家糊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工厂也不愿意接你这种活。
你这个活,估计车间干活的要跑好几趟问客服,他用什么材料,外径公差多少, ...

你问的问题别人一个没问。我已经告诉他,我手量的尺寸,没什么特别的精度要求。
似乎我装修还得自己出图纸,出得不专业,装修公司不接?我知道,你又要说设计费,我这里不就是在讨论,费用是否合理?

楼主:
可以,你做大事的。

网友:
这种结构简单,量少,工厂不愿做的零件,就体现了四轴数控雕刻机的价值了

网友:
几十块是没法做的。。不能按材料算。。我们现在搞外协,成本一天比一天高。随便做个箱子就得300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两百元就jjww。
真正有技术的人会少你那一两百元吗?我们都是服务工业界的,哪个项目不需要几万几十万几 ...

高端有高端的活法,低端有低端的活法,五百强不要去嘲笑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公司。我讨论个问题,你上来就吐脏,够可以的。

楼主:
头一次定制这种零件,一百元的报价,我并没有觉得合理,我也没有因此取消订单。我仅仅是咨询有经验的坛友,一般多少合理,没想到能有这么大的刺激效果,以至于某人的每一条回复都充满了傲慢、鄙夷和攻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人跟你观点不一样就是攻击了? 我是善意的提醒,我不提醒,你自己继续做你的技术千秋大梦吧
说实在的,竟 ...

我说的不是你。

网友:
只能够说,以后JLC的CNC业务上线后,LZ的烦恼就不存在了,加工精度都是统一规格,公差补偿自己看着办,直接上传3D模型,CAD图纸是个什么玩意?不存在的……

网友:
100不贵,找街边小作坊,买个棒料给他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推荐哪家的四氟管比较好?4mm,6mm的

国内四氟管感觉都还行, 没遇到啥问题. 但我们没用过这么粗的

网友G:
四氟确实得要专门的厂子加工. 一般做铝合金cnc的加工出来不太行, 这东西设置的参数可能不一样.

网友:
320元,2件,被宰不至于。

网友:
320不贵,我这找熟悉的供应商在铝板打个直径6,深10的孔,批量价格都要25,装夹和沟通成本占大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四氟确实得要专门的厂子加工. 一般做铝合金cnc的加工出来不太行, 这东西设置的参数可能不一样. ...

这个件用车床也可以,厂家应该是雕刻。我自己用雕刻机雕了几个pp材质的,有轻微毛边。尺寸到没什么问题,就是材质不符合别人的要求。也是帮忙弄的,还个人情。

网友:
30元/个,10个

网友:
如果我有傲慢的话,我道歉。每天混迹在车间可能真的不食人间烟火了,我们平时说话不绕弯子,想什么说什么。机械车间面对的都是一群粗人每天干的东西不是钢就是铁,浑身味道就和从机油里捞出来一样,以前学过的什么端口什么匹配什么狗屁史密斯圆图在车床面前屁都不是。

网友:
我只会用Pro画三维图,不会出工程图,看这个贴子,花钱找人出工程图吧,不想学了,

网友:
单价30较合理,你要在大朗,15也能搞

机加工最喜欢做模具,对刀后,干2天不用问,CNC按照时间收费。

自己带料车轴,还是平面磨,都很便宜,或者带损坏的工件过去,老师傅测量只占全部加工时间的0.1%,都有手册的,法兰,轴承位
大水磨,按小时收费,磨两块键盘这么大的钢板,正反共4个面,收费30多元
线切割,一般10元起步,你去割一根钨钢刀杆,20mm粗以内,就要10块钱,这钨钢太硬了,角磨机切不动
量大线切割也就0.08元每平方MM

网友:
这种就算是非标,成本也不高,什么狗屁时间,一刀活占用啥时间,

卖聚四氟乙烯你买棒料,免费给你车垫片,一小时车几万个,洋山凸轮机

这东西除了当垫片好,我也不知道有其他啥用处了

网友:
他那个东西是不是一刀活能干完的?是不是要掉头或者延伸装夹位置,是不是要用内孔刀,垂直度干不好他这种外行是不是看着就可能别扭,倒角,空刀有没有,表面粗糙度光洁度多少,说实在的这种事情真的见多了,工厂也好作坊也罢最讨厌碰上一个说一刀活不会占用时间的外行。和内行打交道,很苦,你做的好不好别人能完全评价出来,给你多少钱是一个公平的市场价,虽然苦点累点但好好干能长久。至于外行,算了吧,根本就不能碰。他们干活虽然不懂,但可以用口水把你淹死。所以你看很多单件并不复杂,但都没有人想干,为什么,说白了吧,你图纸都没有,一切都可以胡来,干机床的师父又没有你有文化不懂得怎样骂人于无形,自然是不会去接了,因为说不清楚,白费力然后被嘲笑的惨痛教训太多了,不会去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