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帮忙分析红外收发模块原理

楼主(2021-12-02):
最近在研究红外收发通信,在淘宝上买了一个模块进行分析。发现搞不明白。请坛友帮忙分析。
1、模块中的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带时钟晶振的。是编解码芯片吗?提供载波?
2、抄原理图的时候发现,收和发耦合在一起了,分别在三极管的基极和集电极。
这样控制起来不是更麻烦吗?完全可以独立设计啊?

网友:
输出的接口是串口?

网友A:
一直没明白,这种收发一体的,自己发出来的红外,本身不就接收到了吗?

网友:
LED与4.7K构成上拉,RX与接收管的电平一致,IC5==1 开启接收,==0 关闭接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明白,这种收发一体的,自己发出来的红外,本身不就接收到了吗?

接收时,判断是自己发出去的丢弃不处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明白,这种收发一体的,自己发出来的红外,本身不就接收到了吗?

结构上要做隔离的

网友:
以前做过门电路与晶振生成振荡电路形成38K载波,与控制信号调制,上面电路估计也类似。由于收发是一体,这种电路接法好像通过硬件屏蔽接自己发的信号,也是一种思路,防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时,判断是自己发出去的丢弃不处理就行了。

如果是半双工的话,反正是分时,发的时候压根不处理接收。不知道是不是半双工,没有分析电路,如果是全双工的话,设计可能就存在问题,发的时候别人也在发怎么办,就乱套了吧

网友:
一个红外传输的无线串口,很低成本。速度不快

网友C:
发射ic4脚输出,ic5是接收,ic5所接三极管组成一个输入2输出门电路,接收头信号脚无红外输入是高电平,内部是弱上拉oc门,输出为低的时候,三极管发射极为低,基极为低,三极管饱和集电极为低,接收指示灯亮。晶振大概率是11.0592mhz/22.1184mhz的晶振,如果是那可能是51单片机,如果是51可能是stc而非32.768khz的。这个模块是半双工通讯,收发只能单独进行。我这里有一个更加简洁的同类模块。单片机stc11f04e  22.1184mhz。你可以试试冷启动让stcisp软件读取一下型号。如果读取不到可以看看isp软件的下拉说明。

ps插入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射ic4脚输出,ic5是接收,ic5所接三极管组成一个输入2输出门电路,接收头信号脚无红外输入是高电平,内部 ...

牛逼啊,感谢你的分析,让我现在很明白了。你看我买的那个模块,那个晶振很像时钟晶振,应该是32.768khz的。我觉得可能是编解码芯片,你有这种编解码芯片推荐吗?刚才查了一下你推荐的单片机,价格还不便宜。我想做这个系统,成本也不能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逼啊,感谢你的分析,让我现在很明白了。你看我买的那个模块,那个晶振很像时钟晶振,应该是32.768khz ...

知道了电路原理,用个8位单片机自己写吧,把数据调制到红外线上即可,研究一下红外的软解码和编码。
感觉应该是半双工的,发射和接收不能同时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明白,这种收发一体的,自己发出来的红外,本身不就接收到了吗?

结构上需要隔离,比如用黑色的罩子盖住发射和接收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逼啊,感谢你的分析,让我现在很明白了。你看我买的那个模块,那个晶振很像时钟晶振,应该是32.768khz ...

基本上就是stc单片机,只要看看晶振频率就知道了。没标注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完全一样的电路,只是单片机封装不一样罢了。uart与nec红外编码协议转化都是自定义协议,不用单片机用啥。

网友:
发送可以理解为载波+信号, 发固定频率载波信号(接收管能接收的频率)+传递信号就行了。对应的协议可以自定义也可以用厂家的协议。

网友C:
现成公开的有专利方案:
https://m.doc88.com/p-3807360177672.html?r=1
可以画板做个自己玩玩。

区别是你这个用晶体加可编程逻辑器件芯片有加密,电路稳定可靠。别人555做载波,剩下全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成公开的有专利方案:
https://m.doc88.com/p-3807360177672.html?r=1
可以画板做个自己玩玩。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