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更改头像,提示成功,却还是以前的

楼主(2021-12-02):
更改头像,上传图片后提示修改成功,刷新后返回,却没有改过来,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试试,Ctrl + F5刷新一下浏览器缓存

网友B:
你的新头像是这个吗?

肯定是你的浏览器问题,清零一下缓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Ctrl + F5刷新一下浏览器缓存

果然,刷新就可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新头像是这个吗?

肯定是你的浏览器问题,清零一下缓存试试。

谢谢。按CTRL+F5刷新后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