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东莞市区的房子角阀爆了,以为没有什么损失....【不使用304角阀的惨痛教训】

楼主(2021-12-02):
上星期突然接到管理处电话,说楼下投诉我的房子漏水,管理处发现我的房子没有人,但水表转得飞快,判断我的水管爆了,帮我关了总闸。(水表和总闸在门外的专用维护间内)。

我已经一个月没有回去了。第二天回去,发现是马桶的这个角阀爆了:

这个角阀是原来装修就有的,我安装智能马桶的时候,觉得这个角阀看起来状态还好,就没有更换。

没想到它不是铜、不是304不锈钢,而是一种不知道什么合金材料。

我想将它取下来,发现整个粉碎性肢解了,最惨的是,螺纹部分断在水管里面。我赶时间,只好找人过来维修,花了170元换了个304角阀。

大厅都泡水2-3cm了,只是有几箱罐头的包装箱湿了,晒干就行,以为没有什么损失。

今天收到水费单,1260元水费!

这是我生平最厉害的水费了。全家人正常一般100元就行,我没有人住,一下使用了全家人1年的水费。

网友:
亜鉛,锌合金,坑,水龙头拧断过……(接洗衣机的位置)

网友A:
基本上别人给装的(如装修包买的、装用水器具附赠的)都是这种货色,最好自己换一遍,京东自营的304角阀二十几

网友:
这种材质的用个几年几乎100%,烂掉,并且断在里面

网友:
前些天热水器出水角阀漏水,拿出扳手想紧一下,直接粉碎性断裂了,后来拆开看里面,绣掉了。还有石子等杂质,把出水管都快堵死了。干脆把进水出水的阀和管子都换了。后面估计还得一年清理一次里面。

网友:
我有过类似的这种垃圾阀,也是粉碎性的。漏水把楼下墙面搞坏了。赔了3k。

网友:
最恨这种角阀,一碰就断在里面,超级不好处理

网友:
锌合金的龙头、直接碎裂,我也碰到不下6起,搞不懂商家怎么会卖这种材质,害人了

网友:
要么铜,要么304,锌合金是淘汰的材料。就跟铝锅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别人给装的(如装修包买的、装用水器具附赠的)都是这种货色,最好自己换一遍,京东自营的304角阀二 ...

京东自营304点才11元。

我上次买了几只,回来检查质量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京东自营304点才11元。

这么便宜了啊,更应该果断更换

网友:
304和铜我都买过。上次也是厨房角阀破了,出差回来一地水,橱柜底板泡坏了一点。一口气把家里所有角阀都换了。拆碎了2个,花170请人拆了2个碎掉的锌合金角阀,自己出料,他安装。以前装修这种角阀很多。

网友:
街边潮州佬开的杂货店卖的都是这种货色,以为方便,其实坑爹。
我昨天也是临时接的这种管子破了,往外射水,还发现不了,幸好厨房刚接的水管还没封住有缝隙能够排水,但已经漫了快1厘米,差点把家给淹了。

网友:
貌似只要漏水,发现时水费基本都是上千。

我是怕下水道反水,用了个小米的水浸传感器。有时出个远门好几天不在家,还会加一个摄像头监控

网友B:
提问:这么看,角阀是否需要定期拧动和更换?家庭水暖中还有没有其他这种需要定期维护的部件?

网友:
我刚试过比坛主还不幸,你心理会平衡了的早二个月,我空着的旧居,卫生间的洗手盆软管爆了,流了不知多久,直到抄水表的打电话说水表转才知,过去关了水阀,当时见水流不大以为损失不多,月底收到水费单1800多元,这是流了二个泳池的水了

你这水费怎么要9元多一立方??我这才1元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提问:这么看,角阀是否需要定期拧动和更换?家庭水暖中还有没有其他这种需要定期维护的部件? ...

说的我害怕了。我家的角阀用了15年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事。当年是在百安居挑贵的买的。
需要更换吗?漏水太恐怖了

网友D:
“大厅都泡水2-3cm了”,楼下的墙灰那些居然没事?

网友:
锌合金的角阀时间久了就很容易断,我碰到过,请人花了100多元将它凿出并且换掉。
那种便宜的就是锌合金的,一定要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厅都泡水2-3cm了”,楼下的墙灰那些居然没事?

没事。

楼板没有漏水。

是水从阳台漏下来,楼下觉得不对劲,怎么几天不停的漏,于是报告给管理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我害怕了。我家的角阀用了15年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事。当年是在百安居挑贵的买的。
需要更换吗?漏水 ...

只要是304或铜,50年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问:这么看,角阀是否需要定期拧动和更换?家庭水暖中还有没有其他这种需要定期维护的部件? ...

不需要。保证是304或铜部件就行。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1&abbucket=11
可以开始研究这套玩意了

小米水浸卫士检测自动感应报警器漏水溢水水位传感器APP智能警报

这个详细点介绍了需要配套的网关设备,像小米摄像头就能当这个水浸传感器的网关。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网友:
还好,我记得当时买的铜的。百安居应该还好
路边店真不能信,上次去买线,店主拍着胸脯说是国标线正宗中策线。电工一看太假了。。。

网友:
很早之前,有天晚上睡覺前,去儲物房間拿東西(晚上去拿東西的概率非常低),恰巧發現我的泳池循環水管接頭爆開,還好去拿東西及時發現,後來換成銅製品了

网友:
有没顺便测试了防水材料的性能?

网友:
这是锌合金做的

网友E:
厕所一般都有下水口的吧,水怎么会漫到客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厅都泡水2-3cm了”,楼下的墙灰那些居然没事?

有的房子没事 我也漏过 泡过一个多月。有的房子倒一杯水到地板或者拖个地,楼下天花板就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厕所一般都有下水口的吧,水怎么会漫到客厅

这就是最不幸的地方:这个角阀正对着厕所门,门是打开的,水柱直接喷到外面,流到客厅....

但这也是最最幸运的地方:

幸亏流到客厅。否则没有人报给管理处,我再过一个月才回,水费岂不要几万元了?!

网友F:
论预付费水表的优点,每次充20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论预付费水表的优点,每次充20方

以后不会发生了,我离开就关水总闸。

网友:
上个月周末出去玩,马桶的浮子不会自己起来了,一直流水(这个出门时很难发现)。后来楼下邻居投诉说水一直哗哗的流影响到了休息,物业去把总闸关了。流了两天两夜,水费200多,幸好只是马桶在流,没有水漫金山。

楼主:
我侄子今天跟我说,他接到自来水公司电话,说他的员工宿舍用水异常,上个月1500元水费。

他去检查,没有地方漏水。

自来水公司派了2个人上门。排查后发现有一个马内部漏水,但外面听不到声音,马桶工作也正常。

网友G:
你们那边的人工费这么高,我帮人换连材料就50-60,不连材料 人工费30-40

网友H:
这种产品就不应该被生产出来

网友:
潜水艇的铜的应该比较靠谱吧,我是角阀全屋都这个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产品就不应该被生产出来

假冒伪劣,仿品等等,不就是图便宜吗?手机就该全国只能卖一种:) 这些都说多了,说个最烦的,那些不守交规的老头乐车子,为啥层出不穷呢?又说是违规的,可还这么多人买?要禁止很简单啊,源头卡死不准生产就行了,就像控抢一样,可是呢。。。

网友I:
水龙头也是,只有不锈钢才行,合金铜的也不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们那边的人工费这么高,我帮人换连材料就50-60,不连材料 人工费30-40

我比较忙,没有时间而已。

否则30元我也不会给,我自己换。

我肯付170元不是傻子,而是包括一条外面维修间的钥匙,这钥匙维修师傅才有,我问他要了一条,包括在170元的费用里面。

网友:
总闸安装一个带流量监测功能阀门,异常自功关闭阀门,需手动复位。

网友:
房子质量不错。没有漏水到楼下

网友:
我也经历过,凌晨6点钟左右,也是厕所马桶的角阀突然间爆裂,自来水直喷客厅,吓得我从床上跳起来。。。幸亏是当时有人在的时候爆裂了。
那角阀跟莫老大的一模一样,爆的也一样

网友J:
老大,你的软管也要换,要用那种304波纹管,不会老化不会爆管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大,你的软管也要换,要用那种304波纹管,不会老化不会爆管

有道理。

我的电热水器之前就使用你说的这种管,因为发现热水管必须要耐用。。

网友K:
304波纹管,一定要买到真正的304材质。不然生锈,一年不到就坏了。我今年就遇到过。

网友:
可能是水锤效应,供水最弱的地方先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K:
304波纹管,一定要买到真正的304材质。不然生锈,一年不到就坏了。我今年就遇到过。 ...

只能相信京东自营了。

网友:
如果有办法能通过密度鉴别角阀材质就好了

网友L:
快上个铜的或者304的角阀的链接吧,这种东西可不能省

楼主:
引用 网友L:
快上个铜的或者304的角阀的链接吧,这种东西可不能省

10楼,京东自营,11元,304外壳,铜芯。

网友M:
没人住应该把总闸关了。我反正出远门就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人住应该把总闸关了。我反正出远门就关了

我东莞这个房子很奇葩,水表和总闸放在房子外面的一个小维修间。

这个维修间其实我已经付款买了,但却是归管理处的,管理处不肯给我钥匙。

所以,我长时间不在的时候关不了总闸。

这次支付了170元维修费,买通了维修师傅,让他配了一条钥匙给我。

以后我就可以关水的总闸才离开了。

其实我的习惯很好的,我离开,电闸都是关闭的(除了路由器、文件服务器、摄像头供电)。

网友:
我装修的时候装了个3M全屋过滤的,所以在厨柜里面装了个总阀,出远门自己就关了。

网友N:
我去年遇到同样的问题,房子是恒大精装修的,住了五六年,有一天不在家楼下投诉厨房天花板滴水,后来确定是我家厨房角阀漏了,只是很慢的滴水,因为家里没人加上地面不防水很快就漏到楼下了;换角阀的时候才知道整个都腐烂了,一拧就断到里面了,请了维修工来了一看说不好修不干走了,无奈只有自己修费了好大劲才修好,检查了其他所有角阀都差不多情况所以一起都换了,同时还将原配的是软管都换成了不锈钢波纹管;再此吐槽下恒大的房子真的质量很差,所住的小区外墙的每栋楼几乎都修过好多遍,墙都是花的,大风一吹就会掉说不定哪天会砸到人,本人的房子两个卫生间都漏水在保修期都返修过,更夸张的是返修时居然发现有的瓷砖只是搁在沙子上面没有水泥。去年角阀漏水还花钱维修了楼下的天花板。恒大今天的状况不是偶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去年遇到同样的问题,房子是恒大精装修的,住了五六年,有一天不在家楼下投诉厨房天花板滴水,后来确定是 ...

告诉你一个真相:恒大的房子质量算好的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相信京东自营了。

我们有尼通的手持光谱仪,可以检测金属材质

网友:
这点水费不算啥。听听下面的。

小区路面的消防栓被车辆撞了一下,外面没看出异常,然后大家就散了。

1个月后物业收到水费单,消防用水 3.2W

消防栓 被撞后,下面裂开了,但是水没有到地面来,直接到下水道了。这个水量 想想都惊人。

长沙 我舅舅的小区,因为小区水管漏水,欠费100W,实际很早就发现不正常,就是找不到在哪里。然后物业直接跑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告诉你一个真相:恒大的房子质量算好的了 :)

给我维修房子的工人也是这么说的,他说附近的工地我都干过,恒大的质量算好的了,其他小开发商的更差,所以我认可你的说法,这说明这些年的商品房质量之差触目惊心,二三十年后会不会有很多房子要到?

网友:
论坛来一波 角阀团购吧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东莞这个房子很奇葩,水表和总闸放在房子外面的一个小维修间。

这个维修间其实我已经付款买了,但却是 ...

无论怎样  水管入户后第一位置应该设置个户内总阀,

如果房子长期空置  水电上要多操心些

迟装修的也是,上下楼如果已经住人了  我的情况就是,要特别小心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无论怎样  水管入户后第一位置应该设置个户内总阀,

如果房子长期空置  水电上要多操心些

户内设水总阀,离开出远门必须关水关电这是必须的,水表井的钥匙一般都是通用的,淘宝上5块十块商家他给你发几片不同的钥匙你就能得到开门得钥匙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户内设水总阀,离开出远门必须关水关电这是必须的,水表井的钥匙一般都是通用的,淘宝上5块十块商家他给 ...

正解 通用钥匙。我总闸也在门外水表井,自己户内另装了一个,而且收房的时候找水电工配了水表井钥匙。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户内设水总阀,离开出远门必须关水关电这是必须的,水表井的钥匙一般都是通用的,淘宝上5块十块商家他给 ...

是通用,但不可能全国都通用的。我估计是按时间一批一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水龙头也是,只有不锈钢才行,合金铜的也不相信,

家里都是用的,九牧的,JD自营的。

网友:
装修最难采购的材料就是水龙头了,以前在工厂修过多种阀门,要牢固还是不锈钢的,
但家用水龙头不锈钢材质,做得满意的,我还未找到,当然很高端的水龙头还没接触到,
以下是龙头产品品牌排名,
当代 | 德国
捷仕 | 意大利
汉莎 | 德国

汉斯格雅 | 德国

高仪 | 德国

TOTO | 日本

乐家 | 西班牙

摩恩 | 美国

美标 | 美国

科勒 | 美国

九牧 | 中国福建

和成卫浴 | 中国台湾

箭牌 | 中国广东

中宇 | 中国福建

华艺 | 中国广东

网友:
打车问个问题,家里卫生间有个水龙头老是滴水,不是还有很大的响声,这是啥情况,我把角阀关了,在打开,连接角阀的软管抖动的厉害,水龙头关闭状态还有水出来,但是其他地方的龙头一切正常

网友:
县城的房子一次只能充20方水,还是这种安全。

网友(2022-01-22):
京东上的不锈钢角阀,10几块钱一个也不知道质量如何,都是一些小牌子。

像日丰这个比较大点的牌子,淘宝上铜角阀18块,不锈钢304的28块,也比较不出哪种材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