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 C60T PLC 程序解密求助

楼主(2021-12-02):
现在我公司有一台 设备 使用的是松下 FP-X C60T PLC ,程序有密码保护,原来的设备厂家倒闭无法联系,现在有个别触点或传感器有故障,无法自动运行,但是可以手动运行,但是某些动作无法连贯,寻求高手破解或加PLC编程控制手动模式无法连贯的动作(驱动步进电机和气缸动作)。地址在深圳龙华区。

网友:
“松下PLC解密求助”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是否绿色的。曾径写过解密程序,年代有点久,回头我下

网友:
这个貌似有点麻烦。绿色的密码是是十六位的数。往一个寄存器从0~65535穷举。这个是32位的值,穷举太花吋间,只能凭运气了。别的解法没试过

网友:
重写一下也不难吧?

网友:
还是想不劳而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