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伺服电机需要测量相电压吗?目的是什么?

楼主(2021-12-02):
我和我的朋友讨论了伺服驱动器的电压测量。我们争论的问题是是否有必要测量三相电压。测量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就伺服功能实现来说不需要,有编码器就可以了。除非你有别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伺服功能实现来说不需要,有编码器就可以了。除非你有别的需求。

嗯,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测量电压的。你指的别的需求,例如呢?

网友:
直流电机不清楚,交流伺服要测母线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