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配置软件包 (FSP)在Win7安装失败求解?

楼主(2021-12-03):
安装setup_fsp_v3_4_0_rasc_v2021-10.exe提示:

补充:不是求助找这个dll,我是请教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你的win7系统是无解的,简单的解决办法把别人电脑的安装文件打包发给你。

楼主:
收到官方回复:
e2 studio 2021-10 requires Windows 8 or newer. This is documented in the release notes.

网友B:
看起来像是vs2017/vs2019的依赖库没装?估计是发布者忘记打微软的包了。

网友:
装过,未遇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是vs2017/vs2019的依赖库没装?估计是发布者忘记打微软的包了。

谢谢。安装了运行库2015-2022,也还是一样的错误。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 ... supported-vc-redist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安装了运行库2015-2022,也还是一样的错误。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cpp/windows/latest ...

查了下是vc2015的包,你看看32/64是不是装漏了。最好每个版本都装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win7系统是无解的,简单的解决办法把别人电脑的安装文件打包发给你。

看来你知道原因,是什么?搜了下,类似的问题很多有关Python3.9,它不再支持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