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W左右DC-DC推荐

楼主(2021-12-03):
有用过大功率的DC-DC电源芯片的坛友吗?要求输入电压40V,输出电压25V,输出电流10A。求推荐!

网友A:
按85%的效率,芯片要承受30W的热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85%的效率,芯片要承受30W的热量

芯片承受的不多。主要是MOS和电感发热量大。

网友:
芯洲有8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承受的不多。主要是MOS和电感发热量大。

是的,功率太大了,一般芯片根本扛不住

楼主:
好的,谢谢。我去官网看看

网友:
TI有不少,这个电压应该都是外接MOS,同步整流的,效率能做到92%

网友C:
http://www.chewins.net/products/supply/two-hundred/90.html   CFDQR200,18-75V输入,5,12,15,24,48输出,8.4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ewins.net/products/supply/two-hundred/90.html   CFDQR200,18-75V输入,5,12,15,24,48输出 ...

感谢推荐,目前在找芯片,不考虑模块

网友D:
国产这种大功率的,看下南芯,进口的就是凌特,TI,MPS,基本都有,这种都是用外置MOS的,注意MOS选型,

很多芯片驱动能力不行,MOS结电容大的话,反而效率低,一般这种应该可以做到95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这种大功率的,看下南芯,进口的就是凌特,TI,MPS,基本都有,这种都是用外置MOS的,注意MOS选型,

感谢推荐!去南芯官网看了没这么大功率的,国产的找了一圈,还没发现能满足条件的,看来只能找国外的

网友E:
正在做一个四相并联的电源,准备干到100A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在做一个四相并联的电源,准备干到100A输出

之前找高压支持多相的芯片,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主板的DC-DC电路能上几十A,不过就是低压。

ST的L4970说能10A。30W功耗。

网友:
选同步整流的吧。效率应该在90%以上的。

网友F:
EG1163,1162 外加CRSS052N08  MOS,妥妥的96%效率

网友:
好像以前用过LM5085,体积小点,但是效率可能不是很高

网友G:
同步整流是唯一办法 ,低压的话吗,试试咸鱼的中兴模块

网友:
大功率dcdc不错

网友:
集成MOS的很难找
MOS外置的方案多得很,比如LM25116,做到300W都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在做一个四相并联的电源,准备干到100A输出

LTM4700/LTC, MPM3695-100/MPS,都可以干到100A的。
只是Vin<36V了的,一般用作板载的,优化过了散热,EMI的power module,输入电压都是为5V/12V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步整流是唯一办法 ,低压的话吗,试试咸鱼的中兴模块

爱立信,后来卖给Flex的电源模块也挺好,我们ATE客户,大量在用。
你没听错,就Foxconn/立讯崛起前的EMS大佬,伟创力,总部在上海嘉定马陆的。
https://cn.flex.com/cross-industry-technologies/power
当然预算足,Vicor。上周跑了AI推理/训练卡一个客户,用苗条身材下的2KW的NB2317,直接跪服~
https://mp.weixin.qq.com/s/KLO5eoJwXw3lHeoNe5-grQ

楼主:
引用 网友F:
EG1163,1162 外加CRSS052N08  MOS,妥妥的96%效率

十分感谢, 已联系对方业务,后面验证一下

网友:
参照电脑电源,把初级部分改一改就好了。还带隔离的。

网友H:
3780   主要看MOS 和电感

网友F:
引用 网友H:
3780   主要看MOS 和电感

3780板子没画好,调机会让你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F:
3780板子没画好,调机会让你怀疑人生

那只能说明布线水平不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