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咸鱼上这台全新的博世墙体探测器tect 200c怎样?才4000元

楼主(2021-12-03):
最大深度200mm,感觉比tect 150的最大150mm深度要先进一些,对吗?

水货机,没有任何保修,快递签收后店家就不负责的了。

我签收的时候,如何能快速的验货?我还没有使用过这台机器。

要不哪位坛友使用过,帮我收货,快递签收前帮我验机,没有问题才签收,然后转寄给我?

楼主:
店家说带原装锂电池和充电器。

是原装1240充电器 和电池的原装套装版

12v电池是匈牙利产的 不是一般马来西亚产的。

楼主:
国内还没有上市 只在欧美上市了。

店家反复声明,关于性能不做任何保证 只保证全新正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还没有上市 只在欧美上市了。

店家反复声明,关于性能不做任何保证 只保证全新正品。

钢筋探测器我用过, 电感式的不怎么准,写的20cm估计是检测很大的铁块。
你查查看有没有超声波式的钢筋探测器

网友A:
刚看了一下,博世的是雷达式的,估计准, 但还是要问一下卖家检测20厘米远的是多大的钢筋,能不能达到自己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一下,博世的是雷达式的,估计准, 但还是要问一下卖家检测20厘米远的是多大的钢筋,能不能达到自己 ...

卖家不会回复任何技术问题,也不保证任何性能。

店家只保证:原装全新,收货后就算马上损坏,店家也不负责。

所以才这么便宜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卖家不会回复任何技术问题,也不保证任何性能。

店家只保证:原装全新,收货后就算马上损坏,店家也不负 ...

自己用混凝土做几块这样的试验块, 试块包含自己想测的钢筋/水管/电线管等,各种深度都有。
然后拉着这些试块去快递点---买包烟给快递小哥慢慢测试,合格再签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混凝土做几块这样的试验块, 试块包含自己想测的钢筋/水管/电线管等,各种深度都有。
然后拉着这 ...

哈哈哈,这个的确好主意。

楼主:
其实这台设备亚马逊上也是4000元而已。

https://www.amazon.cn/dp/B093Q2LRP3?th=1&psc=1

那就不必走咸鱼这么大风险的途径了。

目前有电池的没有货,更便宜,但要等1-2个月。

无电池的现货。加上关税也就是4000左右。

楼主:
看亚马逊上的说明,没有提到200C能检测到电线。不可能啊,连120都有这个功能。

楼主:
看到亚马逊上有人评论:

很好的墙体探测仪

比上代D-tect 150SV进步了,可以使用BOSCH的12V锂电系统,也可以通过一个电池桶附件装4节AA电池应急使用,正好另外的BOSCH仪器带有这个附件(1600A017HF/1600A017HH),试了一下是可以使用的,屏幕改为彩色液晶的了,有些探测深度增加到200mm了,可以通过Micro SD卡升级软件了,并且可以保存探测图像了,带TYPE-C口可以连电脑传图片,但是看说明书没提到可以通过这个口升级仪器,大概率是不行,整体升级还是比较多的。实际使用效果还没有进行大量的测试,简单试用了一下,在已知的墙面探测了一下,简单准确率可以达到70%左右。这个探测器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还是要依靠很多实际使用经验,与使用者的经验进行交互验证才能判断,单纯依靠探测仪肯定是会出问题的,所以这个一起只适合专业并且有大量现场探测经验的人员使用,一般业余爱好者还是看看算了,这个东西没有描述的那么智能和神奇。发现的问题,对pvc线管里的不带电线缆准确率比较低,水管好像也一般般,探测水管漏水没有试,这个不在我的使用范围中。现实使用场景中,个人经验一般是结合寻线仪交叉使用,命中率还比较高;即使这样还是有失算的机率的。图片就不贴了,和第一个评论者的一样没啥好看的,第一个评论的朋友如果没猜错,应该是在某个论坛交流过。再补充一个问题,仪器的使用界面以及说明书都是没有中文的,希望在以后的升级中加入中文,方便现场使用人员。

功能令人叫绝

有湿混凝土、横向空心砖、纵向空心砖等7种的专用探测模式,4种信号示图中的“2D信号强度”和“信号波形强度”令人叫绝,像是医院用的彩超拍摄人体内一样反应墙壁中的复杂走线情况。

楼主:
看上面的评论,没有电池这一款,还要自己买一个配件才能使用?!

“也可以通过一个电池桶附件装4节AA电池应急使用,正好另外的BOSCH仪器带有这个附件(1600A017HF/1600A017HH)”

楼主:
tect 150sv 只是黑白屏幕。

200c是彩色屏幕。

看来真的是200c先进。

另外,亚马逊上面的150 比200c 便宜500元。

不到4000元的东西,国内怎么要卖1万?!

楼主:
亚马逊上面150点描述,的确有电线的:

描述

检测剂 d-tect 150 墙壁探测器、大精度、大*性,专业人士的心愿,避免意外冲击至不必要的物体;超宽屏雷达传感器系统,提供毫米精准度,侦破含铁生活 / 有色金属、金属线缆、木质桩块、甚至塑料管子;可靠性由于材质特性准确显示、*,由于显示*可钻深度;五种不同模式可以让检测拥有质量,在任何表面;不需要校准、效果明显,由于大屏幕操作图解读、人体工学手柄,优化使用性能、尺度观察:能测量物体之间的距离毫米精准度(墙壁上的标记)保护袋 4 X 1.5 V 电池。

网友B:
可以把这个作为论坛开源项目搞起来,看看有没有高手。莫大把这个用完后就搞个拆解活动,公益性质的,目的旨在活跃论坛气氛,海选各路高手,当然只有vip++及以上可见,搞出来的高手送与论坛同岁的vip+++免封id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马逊上面150点描述,的确有电线的:

描述

测电线用带发射端的寻线器会比较准,150测穿电线的铁管没问题,塑料管要看深度,塑料管不太准。

网友C:
我卖过一台,简单测试了一下,效果还不错。我这买的人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卖过一台,简单测试了一下,效果还不错。我这买的人很少。

你买过,还是卖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这个作为论坛开源项目搞起来,看看有没有高手。莫大把这个用完后就搞个拆解活动,公益性质的,目的旨 ...

我估计这东西我们搞不出来。

雷达这个部件就采购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过,还是卖过?

2017 年卖出去过一台 D-tect 120,当时没人要,最后成本价出了。
代理博世工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这个作为论坛开源项目搞起来,看看有没有高手。莫大把这个用完后就搞个拆解活动,公益性质的,目的旨 ...

国内有些企业说这个产品技术不成熟,放弃这个产品了,不知道博世的可靠性如何
开源项目优化到博世这样,不知道要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内有些企业说这个产品技术不成熟,放弃这个产品了,不知道博世的可靠性如何
开源项目优化到博 ...

自己最,传感器买不到,怎样做?

很多东西不是你想做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