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助手无法解析文件,一直是解析失败的状态

楼主(2021-12-03):
如图,解析失败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一直没有修复。712299A

询问客服也没能给出合理解释

楼主:
以前用小助手,差不多10分钟能解析出来
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小助手有3分钟超时的限制了,就再也解析不出来了
(设计工具是lc eda)

网友A:
退出去,然后等会在下单页面就可以看到解析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出去,然后等会在下单页面就可以看到解析好了

不行呀,再次进入,还是解析失败

网友:
用Gerber没有遇到解析失败的情况

网友:
早之前我都发过这样的帖子了

网友:
设置-》gerebr缓存路径设置一下

网友:
您好,这个资料是因为有负性元素,在审核时需要去负(就是把负性与正性复合在一起,方便审核其它项目)导致超时了,我们也在想办法改算法提高处理速度。一般解析失败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1.资料比较大,元素太多,计算会超时,主要有:
   (1)高密度的LED灯板,焊盘及线路较多。
   (2)铜皮或字符块填充的线太细,之前有碰到过一个字符块,用了几十万条细线填充。
   (3)A**设计的PCB文件,带有字体库,导致文件过大。
   (4)资料有负性元素,特别是线路层有负性计算会比较慢。
   (5)线路加了泪滴且泪滴是很多小细线组成,或设计是铜皮,输出时用小细线填充了。
2.层名不规范,主流的EDA软件默认输出的层名我司都有做兼容,但输出后有些客户为方便识别可能会人工改动,或按自己的习惯更改了默认的层名,导致解析失败,建议:
   (1)使用软件安装时默认的层名输出GERBER
   (2)只输出与做板有关的层,如钻孔,线路,防焊,文字,碳油,外形,其它杂层如对做板没影响就不要输出,可提高板厂工程资料处理效率,避免出错
3.资料不全或有问题
   (1)关键层缺失,如少钻孔层,少线路层或少外形层等
   (2)一些小众的EDA软件输出的GERBER可能含有特殊的指令,GERBER一般建议输274X,钻孔输excellon2格式。
   (3)外形层中的外形线或铣槽没有闭合,邮票孔处没有连接线等
   (4)外形层太复杂:如有多个外形层,外形层有杂线
   (5)一个资料里包含有多个板
   (6)内层层排序不明确
    (7)压缩包损坏或网络原因导致传输不完整
4.软件版本问题:布线用的EDA软件版本太高,软件版本不兼容,建议采用我司免费的EasyEDA,下单时兼容性比较好一些。

总之审核失败原因有很多,但这都不影响下单,您可手动填写板尺寸继续下单,针对解析超时的,我们后台服务器会继续解析,只是不再展示结果,这也是为了防止客户下单时拥堵,针对解析有问题的资料我们会有人工去审核的,与你们去沟通确认的,当然如果想要查清楚具体失败的原因也可联系我Q:2851795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