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L4003E1和L7812把交流14.5V降压至12V,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2-03):
需要把220V或110V转14.5V的电压整流后,然后降压至12V,以前用L7812降压方案,后面又改成了XL4003E1来降压至12V的方案,经常玩电源的坛友,请指点一下两种方案哪个稳定一些?

变压器有两种:220转14.5V, 110V转14.5V , 板子都是一样的板子

XL4003E1发现有几个电压异常,摸起来也不烫

网友A:
好奇楼主一千多积分怎么来的,楼主是做纯软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奇楼主一千多积分怎么来的,楼主是做纯软件的?

多发帖就行,论坛的“十万个为什么”都快4000积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楼主一千多积分怎么来的,楼主是做纯软件的?

软件硬件一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发帖就行,论坛的“十万个为什么”都快4000积分了

积分能换VIP++还是能换VIP?

充值吧

网友C:
14.5V*1.414=20.5V。7812是线性稳压,TO-220封装,散热足够的话,最大电流1.5A。XL4003是DC-DC开关电源,纹波没有7812来的好,但是转换效率好,不发热。
12V电流比较大的话,用芯龙的,电流小的话,用7812

楼主:
两个对比,看出电流是7812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5V*1.414=20.5V。7812是线性稳压,TO-220封装,散热足够的话,最大电流1.5A。XL4003是DC-DC开关电源,纹 ...

XL4003输出电压不正常了,不止12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D:
电阻分压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分压不准确?

大部分板子是可以的,昨天出现两片电压异常的故障板子

网友:
输出不止12V是因为电阻有误差吧,把电路图贴上来么,没图咋说呢,难道ic的bug

网友:
示波器测下电感前端的电压,  占空比是不是约85%.   电感有没有饱和,  分压电阻精度如何.........?

网友:
小电流优先用7812,大电流首选4003,分压电阻要选精度高的,5%的出来电压不是高就是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