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的DG4202信号发生器方波输出有个小台阶,这算正常吗?

楼主(2021-12-03):
咸鱼上买了个二手在保的普源信号发生器,收货后简单看了下正弦波方波,没问题就收货了,今天拿出来用的时候发现有点问题,2个通道方波输出时,在500K-20MHZ频率之间的方波高低电平有一个13ns-15ns宽,输出幅值1/20高的台阶,请问对信号发生器比较熟悉的坛友,这算正常现象吗?开始以为是BNC同轴线质量不好,有信号畸变,后来换了几根线都是一样的现象,就肯定是信号发生器的问题了。

楼主:
有普源的人在坛子里的话也可以帮忙解释一下这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你这个“普源信号发生器”为啥显示的是是德的logo?

楼主:
用是德的示波器测的波形啊,信号发生器自己不会显示波形的,示波器光标测量这个台阶高度,输出满幅度是1VPP,上下台阶之间是900mV,上下的台阶各占了满幅输出的1/20。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是德的示波器测的波形啊,信号发生器自己不会显示波形的,示波器光标测量这个台阶高度,输出满幅度是1VPP ...

哈哈,是我看花眼了,表示道歉
看起来应该是有信号反射,正常不会有这样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是我看花眼了,表示道歉
看起来应该是有信号反射,正常不会有这样的波形 ...

有可能(1)lz示波器打的x1档,(2)信号源阻抗调的比较大,(3)bnc线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是我看花眼了,表示道歉
看起来应该是有信号反射,正常不会有这样的波形 ...

我也怀疑是信号反射,所以我探头插上弹簧针,直接顶到信号发生器的BNC口上测了个对照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1)lz示波器打的x1档,(2)信号源阻抗调的比较大,(3)bnc线太长 ...

1.第一张图片是直接BNC线从信号发生器连接到示波器,没有使用探头,
2.信号源输出阻抗高阻和50欧都调过,没有任何变化,因为示波器比较低端,没有50欧低阻输入选项。
3.BNC线试过2根,一根1米,一根0.5米,情况也一样。

楼主:
上面两张图黄色是1通道,用的普源的RP3200 200MHZ探头,绿色是第二通道,用的泰克P2220 200MHZ探头,两个探头都精心调整过补偿电容,看起来泰克的还是要稍微好一点。(唯独没有是德的原配N2140A探头是因为示波器是买的二手的,探头还没买)

网友:
输出mos的米勒电容效应?

楼主:
不懂啊,这算是正常的吗?

楼主:
公司有泰克或是德高端信号发生器的坛友,能不能周一发个波形上来看看,10-20MHZ的方波,如果确认这个是有问题的,我就申请普源维修了。

网友:
找个50输入阻抗的示波器测试一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有泰克或是德高端信号发生器的坛友,能不能周一发个波形上来看看,10-20MHZ的方波,如果确认这个是有问 ...

直接找售后问问

网友:
像是   回波反射 叠加的感觉  ,   感觉还是线材或者阻抗的问题

网友C:
最好不要直接用BNC输入给示波器,如果信号幅度太大会烧坏输入前端。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阻抗不匹配造成的,把示波器设置为50阻抗,再试一下。

网友D:
1,单通道输出500K-20M,有这个问题吗?
2,输出口直接接50欧姆负载,再用示波器测会有这个问题吗?
3,方波上升时间8NS,符合数据手册要求。1V下过冲3%,目视过冲10%,就这个指标超差

楼主:
统一回复楼上各位热心坛友,示波器是是德DSOX1204G,比较低端,没有50欧输入选择,只能是1M或是10M。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单通道输出500K-20M,有这个问题吗?
2,输出口直接接50欧姆负载,再用示波器测会有这个问题吗?
3,方 ...

这个方波小段差一直有,不管频率多少,只是在低频下,由于是长时基,不展开看不到而已,也可以说是对方波质量就没有影响,在10M以上的高频,就看的很明显,在20M以上的高频,就影响方波质量,导致方波变形严重,基本成了正弦波了,这个信号发生器标称方波可以到60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要直接用BNC输入给示波器,如果信号幅度太大会烧坏输入前端。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阻抗不匹配造成的, ...

这个是低端示波器,没有50欧5Vrms选项,1:1输入可以到150V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