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NAS系统的速度可以超过千兆?

楼主(2021-12-03):
看到NAS设备大部分网口都是1000Mbps的,
也就是说最大写入读取速度只能到100MB每秒,

有超过这个速度的NAS设备么

网友:
那你得找万兆的。

网友:
群晖有万兆的版本

网友:
万兆网卡加raid阵列,b站搜司波途 有很多教程

网友:
普通家用2.5g电口就是上限了,可以usb3.0  2.5g网卡扩展。

再快就成本剧增,群晖nas处理器与硬盘性能,还有系统总线都不够,不建议考虑了。按照机房标准,公网固定ip,高性能商用服务器,万兆全屋光纤。还是实际点,nas旁边留2.5电口,然后拉一组双模光纤到你的台式机哪里去,nas服务器用商业服务器加万兆双模光口接到你台式机上万兆光纤网卡,台式机2.5g电口接入家庭2.5 电口,用你的台式机双网卡做网络桥接,把nas接入网络。这样你台式机与nas万兆互联,nas通过你的台式机接入家庭网络实现2.5g。然后为防止耗电与意外关机用华硕路由器唤醒你台式机。服务器电口也接入2.5电口通过路由器远程唤醒。服务器可以用台式机代替,但是需要上阵列卡还需要用固态硬盘做阵列。以上网络方案最好找专业人士论证再操作。

我要求不高,华硕路由器自带nas加256u盘,内网60M速度,外网1M左右。通过路由器app远程唤醒家用电脑,向日葵登录。大文件多机械硬盘加硬盘盒冷备份。

网友:
netapp你值得拥有。双路主备万兆,故障自动切换。主机可外挂多个盘柜,磁盘m+n备份。除了贵没啥毛病。

网友A:
你需要SAN,不是NAS。

网友:
新的NAS很多有2.5G的,新的路由也有2.5G网口

网友B:
群晖新的网口好像是2.5G的了,如果是老的也没关系,有PCIE接口,可以装个万兆网卡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SAN,不是NAS。

SAN入门级产品可否报几个名称,谢了

网友:
千兆或者万兆是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单独的一个设备没意义。
我双十一买的威联通451d-mini有两个2.5g的网口,而且支持链路聚合,这样传输速率就能达到5G,
但是这需要万兆路由配合,而且电脑也需要额外安装万兆网卡。
单独的硬盘写入速度也就在200MB左右,如果要满足万兆写入的话,要么ssd缓存,要么raid。

网友:
如果NAS支持多网卡或者支持USB网卡那可以买个支持链路聚合的交换机进行多网口聚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SAN入门级产品可否报几个名称,谢了

SAN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简单的几台设备,你得考虑网络速度超过千光,你的硬盘读写速度怎么能跟的上网络的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群晖新的网口好像是2.5G的了,如果是老的也没关系,有PCIE接口,可以装个万兆网卡扩展。 ...

加网卡也没用,nas处理器太弱,总线速度不够的。硬盘与网卡总线超过处理器提供的总线。所以要不就是2.5,要不就是直接台式机自己组合,或者上专业服务器

网友:
现在2.5G口的已经很多选了,价格也还可以。

网友:
有2.5G口的,还有可以两个2.5G聚合成5G的。还有扩展万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网卡也没用,nas处理器太弱,总线速度不够的。硬盘与网卡总线超过处理器提供的总线。所以要不就是2.5, ...

超过千兆还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