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户上面要留多高,以方便安装窗帘?

楼主(2021-12-03):
这是网上查到的资料:

一般住宅建筑中,窗的高度为1.5m,加上窗台高0.9m,则窗顶距楼面2.4m,还留有0.4m的结构高度。在公共建筑中,窗台高度由1.0~1.8m不等,开向公共走道的窗扇,其底面高度不应低于2.0m。至于窗的高度则根据采光、通风、空间形象等要求来决定,但要注意过高窗户的刚度问题,必要时要加设横梁或"拼樘"。此外,窗台高低于0.8m时,应采取防护措施。

我的问题是:

我的建筑净楼高是3米1,横梁40cm高,窗户都是安装在横梁下面。因为横梁比砖墙宽很多,所以横梁比墙壁会突出一块,参考图片如下(门换成窗户就行)。

也就是说,地面到横梁只有2.7米。

地砖装修面0.1米,窗台高0.9米,窗户高1.5米, 只剩下0.2米就到横梁。

这个0.2米,就留给安装窗帘,适合吗?

网友:
窗帘有壁装罗马柱,还有顶装滑轨。装修尺寸误差很大的,比如衡梁都不一定水平的,还有石膏线要就10cm高度,窗帘盒等造型,刮大白也需要一定厚度,还有包窗台也需要至少5cm。所以这20cm基本上没法罗马柱壁装窗帘,上端漏光也会非常厉害。装修完这个高度最低也要30才能方便安装,避免太漏光。还要看装修风格,优先顶装滑轨,加窗帘盒。

我就是太大意,前期觉得墙壁直,梁直。后面装完了才发现墙壁并不平,梁有的也不水品,天花板也不是平的。装修师傅都默不作声做完,装完了就推卸责任说墙壁不行。地面也是不水品,贴砖时候就发现了。

网友:
如果是罗马杆的窗帘,20厘米也够位置。
我家是窗框直接顶到梁上,窗帘在梁上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