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了一下高云的FPGA,感觉挺不错

楼主(2021-12-04):
最近一个预研项目需要用FPGA/CPLD做胶合逻辑和简单的数据预处理,考虑到成本和货源,想尝试一下国产FPGA。搜了一下发现某宝有高云的入门级demo板在售,于是入手了一块。电话联系高云在上海的销售经理陈总,沟通很愉快,帮我申请了license,并且表示会过来拜访,今天demo板到了,谈一下使用感受。
首先,开发环境不大,才300多M,没一会就下载完成,相比ALTERA和XILINX动辄几个G的软件真是非常轻量级。
输入verilog文件,综合布局布线很快,几秒钟就搞定了,有点诧异,可能我这个片子资源少(才1K LE),但是相比ALTERA和XILINX是快很多了。
突然发现demo板没有晶振,以为是次品,问了卖家回复要用片内晶振,原来这个FPGA是自带内部振荡器,需要用IP生成。捣鼓了一下内部晶振的IP也搞定了,下载到内部SRAM,运行ok,灯也点起来了。
总结:开发环境很简洁,综合速度快,目前只尝试了最基本的功能,感觉良好,就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坑。

网友:
我也用了GN1N和GW1NR带PSRAM的型号。

网友:
1k le随便用了。只要你对时序没要求。。

干重活可能会遇到数不清的坑。

网友A:
我想国外的开发环境随意几个G的大小不是几百M能比拟的,自己玩可以做产品还是要慎重选择

网友:
国产的,玩玩就行,真的做,无数个坑等着你。
不想贬低或看不起自己,只是试过几次国产器件,连PDF也做不好,错误百出,最离谱的是实际和PDF写的居然是相反,实在是想不出厂家是怎么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国外的开发环境随意几个G的大小不是几百M能比拟的,自己玩可以做产品还是要慎重选择 ...

國外 lattice 的軟件也是幾百 M,裡面有 Synopsys 等老牌工具。
高雲的代理的確很 nice,目前還沒有試用過,有機會可能會試試,如果他的帶硬核的小 fpga 增加了 ADC 功能的話。

网友:
国产CPLD有什么推荐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想国外的开发环境随意几个G的大小不是几百M能比拟的,自己玩可以做产品还是要慎重选择 ...

Xilinx的Vivado不是几个G,,而是几十个G,,
就算只是想使用下最低端的Spartan,,下载文件都有22GB,,真的有必要这么大吗??

相比之下Altera就要好很多,,只使用一个系列的器件的话最小下载文件大概2GB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Xilinx的Vivado不是几个G,,而是几十个G,,
就算只是想使用下最低端的Spartan,,下载文件都有22GB, ...

这么大,怎么还能安稳运行,真是奇怪了

网友:
yosys 已经支持高云了。

网友:
我们公司评估高云和安路,安路更好用些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接下来准备评估一下安路,另外还给AGM这家发了邮件,但是好多天过去了没有回复。选国产FPGA其实也只是想探探路,小规模简单应用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D:
用了3款高云的FPGA了,逻辑比较简单,没有问题。准备上18K的 GW2A-18C,144引脚和BGA48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了3款高云的FPGA了,逻辑比较简单,没有问题。准备上18K的 GW2A-18C,144引脚和BGA484的。 ...

gw2a-18c什么价

网友:
好像是3,40

网友:
软件还要license

网友:
目前为止没有找到内嵌M4硬核的FPGA。有能支持浮点计算内嵌硬核的器件么?

网友(2022-01-24):
引用 网友B:
國外 lattice 的軟件也是幾百 M,裡面有 Synopsys 等老牌工具。
高雲的代理的確很 nice,目前還沒有試用 ...

几百兆那还不错,也准备使用FPGA进行io扩展和TFT驱动,不知道高元哪款开发版有这些demo例程?

网友E:
用GW2A-18C256做了2个项目,分别是mipi to lvds和lvds to hdmi,折腾了一年多,原厂和外聘的专家都请过,样品还好,测试验证也没有问题,出货就无数坑,各种闪屏,花屏,无显示,失去一年的订单,重新回到Xinlinx了。过程不堪回首。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GW2A-18C256做了2个项目,分别是mipi to lvds和lvds to hdmi,折腾了一年多,原厂和外聘的专家都请过,样 ...

估计坑还没填满,我就不走这条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GW2A-18C256做了2个项目,分别是mipi to lvds和lvds to hdmi,折腾了一年多,原厂和外聘的专家都请过,样 ...

连原厂和专家都配合过,应该不是代码的问题,有可能是器件在超高速的情况下,器件批量差异性较大,而且软件综合时时序约束又没有充分考虑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GW2A-18C256做了2个项目,分别是mipi to lvds和lvds to hdmi,折腾了一年多,原厂和外聘的专家都请过,样 ...

xc6slx9现在是什么价位,想搞两片来玩玩,但是网上挂的价格太夸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GW2A-18C256做了2个项目,分别是mipi to lvds和lvds to hdmi,折腾了一年多,原厂和外聘的专家都请过,样 ...

mipi to lvds和lvds to hdmi 不是高云的官方案例吗, 这也会掉坑

网友:
引用 网友D:
mipi to lvds和lvds to hdmi 不是高云的官方案例吗, 这也会掉坑

如果不是官方方案,我哪敢拿客户做小白,广州深圳上海的原厂专家都会诊过。最后请搞了10几年FPGA,各家都玩过的专家调试了几个版本,相对稳定了一点,也还是高于30%的异常,只好放弃。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连原厂和专家都配合过,应该不是代码的问题,有可能是器件在超高速的情况下,器件批量差异性较大,而且软 ...

国产的搞搞简单的应该没什么问题,这种肉眼可见的视频处理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国产的搞搞简单的应该没什么问题,这种肉眼可见的视频处理就算了。

也有可能是PLL高速时钟输出抖动过大,连xilinx的spartan6我都试过有这种BUG:26M晶振->DCM->25M->PLL->几十几百M输出抖动大的不行,而综合也看不出来,最后把DCM改为2:2输出26M给PLL就好了,走了很多弯路,说起来都是泪啊~

网友G(2023-05-04):
引用 网友E:
国产的搞搞简单的应该没什么问题,这种肉眼可见的视频处理就算了。

请教,像高云的fpga需要外扩nand flash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像高云的fpga需要外扩nand flash么

配置文件需要一个SPI flash,最好把ddr也加上

网友(2023-12-24):
sipeed 的 tang nano 20k套装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17932028073

很稳

双截龙 和 拼刀子(贝雷帽,绿色兵团) 都测试过

干活也是不嘘的,综合套件应该是新思的,啥都支持:

https://github.com/enjoy-digital/litex

https://github.com/litex-hub/litex-boards
列出了 一堆支持的板卡
高云的在列
├── sipeed_tang_nano_20k
├── sipeed_tang_nano_4k
├── sipeed_tang_nano_9k
├── sipeed_tang_nano
├── sipeed_tang_mega_138k
├── sipeed_tang_primer_20k
├── sipeed_tang_primer_25k
├── sipeed_tang_primer

网友:
是硬件兼容赛灵思么

网友H:
近期帝国主义的fpga降价了,从时间上看,估计是快出新一代了。

网友:
高云有硬件兼容spartan6 和Artix-7的产品,对板级设计(主要是部分bank电压有要求)。

系统和RTL级代码 可以相信新思的实力。

至于门级和后仿,找FAE摆平;

要求也不高,慢一些没啥,一致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近期帝国主义的fpga降价了,从时间上看,估计是快出新一代了。

55nm和22nm的芯片 ,又卡不住

真高端 个人也烧不起是吧

网友:
确实有国外客户拿来替代A7了

网友:
国产这些产品都一个毛病,个人或者小公司量小玩不起来,软件教育版的不要License但是限定与特定的型号,商业版License 免费申请,一申请就有代理商经常打电话,很烦。而且License 一年有效。很扯淡。这样也不利于他们产品推广啊。还是国外的用着安心,破解版,无限时,没人问这问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