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两条柱子之间砌一堵墙,柱子要种植钢筋连接墙壁,施工规范怎样?

楼主(2021-12-04):
如果没有这些钢筋,砖墙与柱子其实是分离的,以后容易推倒。

1。每割多高种植一根。

2。种植的深度、深入到砖墙的深度。

3。种植到水泥后,我知道要使用一种黏合剂,使用什么粘合剂?

网友A:
提高墙壁侧向拉力作用防止裂纹,常见是用6-8mm的园钢。

经验是50cm一个间隔,同时并排植入2个,距离边缘大于5cm,5cm是混凝土钢筋保护层。泡沫砖高度是有具体尺寸的,要让抹灰层与钢筋同一层。不然不好砌墙,会被打弯降低侧向拉力,或者被偷偷拔掉。冲击钻头8*150cm深度10cm,6mm圆钢长50cm,打完孔用水冲洗干净钻孔,然后钢筋沾满调好的植筋胶插入到底。植筋胶是双组份的,固化剂用的越多瞬间就干了,需要适量搅拌均匀,边用边调。胶水就叫植筋胶网上有卖。

网友B:
单面墙没有角支撑,最重要的是防止倾倒,
中间留墩子可能比钢筋更有用,但是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面墙没有角支撑,最重要的是防止倾倒,
中间留墩子可能比钢筋更有用,但是不好看。

不可能留墩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墙壁侧向拉力作用防止裂纹,常见是用6-8mm的园钢。

经验是50cm一个间隔,同时并排植入2个,距离边缘大 ...

50cm间隔一条,施工队肯定不干。

3米楼高,估计他们只肯打2条。

并排植入2个,施工队肯定也不干。

我得找国家规范,才有说服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50cm间隔一条,施工队肯定不干。

3米楼高,估计他们只肯打2条。

一般不会那么容易推到的,因为水泥砂浆的粘合力还是很强的。如果实在要弄,在靠近上端弄两个应该就不错了。
砌墙倒是要注意最上面跟楼板或横梁的连接要紧密,不然装修油漆干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裂缝

网友:
我隔壁邻居家的楼上一堵墙前些年就倒了,是我老婆舅舅做的,我说我舅舅搞坏名声,怎么给风吹倒了。他说东家搞些泥巴来,本来说要水泥沙石,泥巴要少,搞的泥巴太多了。幸好没伤到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50cm间隔一条,施工队肯定不干。

3米楼高,估计他们只肯打2条。

钻孔深度为钢筋直径的15倍,有相应的植筋规范的,你自己去网上找找
另胶水用喜利得植筋胶吧,国际大品牌
注:喜利得植筋胶很多假货

操作正确,拉力测试时能把钢筋拉断,都无法将钢筋拉出。

网友:
各种人才汇聚,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会那么容易推到的,因为水泥砂浆的粘合力还是很强的。如果实在要弄,在靠近上端弄两个应该就不错了 ...

想象一下,两个成人男女,靠着墙壁做猛烈的活塞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钻孔深度为钢筋直径的15倍,有相应的植筋规范的,你自己去网上找找
另胶水用喜利得植筋胶吧,国际大品牌

好,谁帮忙找到这个规范?

一个本身是建筑系统的朋友告诉我,她家的施工:

用60公分,10厘螺纹钢,水泥柱要打进去15公分,每隔60公分高度放一根。

网友E:
具体做法可以参考一些砌体拉结筋图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做法可以参考一些砌体拉结筋图集

谢谢,

没有提到钢筋打入柱子多深?

2个6mm钢筋,间隔怎样放?

网友:
建筑这行规范就是这样乱糟糟的,各个规范里都提到,但是都不够全,要综合看

网友F:
有一种是玻璃瓶的植筋胶,直接清孔然后塞玻璃瓶进去,之后把钢筋砸到底就可以了。这种见过别人用,效果也不错,就是不知道牌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提高墙壁侧向拉力作用防止裂纹,常见是用6-8mm的园钢。

经验是50cm一个间隔,同时并排植入2个,距离边缘大 ...

非常正确,我刚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正确,我刚做过

同时并排植入2个,这两个怎样排放?

跟砖头是怎样连接?

网友:
你需要的胶水叫做“化学锚栓”

网友:
砌墙应该只收到剪力作用,钢筋即使不固定,打个孔放进去就可以提供足够的剪力了。化学锚栓通常是为了提供拉力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同时并排植入2个,这两个怎样排放?

跟砖头是怎样连接?

这二根刚好落在砖缝中。这样受力就很好

网友:
植筋胶先固定钢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二根刚好落在砖缝中。这样受力就很好

那钢筋是6mm直径?

网友:
打孔15CM,用植筋胶,暗红色的。要用气吹吹干净,再用试管刷清理,再用高压气吹干净才能向孔打植筋胶,然后钢筋塞入。工人容易偷懒钢筋沾胶塞孔里。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有一种是玻璃瓶的植筋胶,直接清孔然后塞玻璃瓶进去,之后把钢筋砸到底就可以了。这种见过别人用,效果也不 ...

你说的这个是  化学锚栓  我见工人用的不是玻璃的,是塑料的,需要把那个玩意打烂。

像短的还比较好操作,长的钢筋感觉不太好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这个是  化学锚栓  我见工人用的不是玻璃的,是塑料的,需要把那个玩意打烂。

像短的还比较好操作 ...

塑料的节约成本吧,玻璃的成本高,保存运输更麻烦一点。我见到是玻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时并排植入2个,这两个怎样排放?

跟砖头是怎样连接?

就是砌砖时砌在砖缝里,水泥砂浆可以吃住

网友:
我家装修时是每隔50厘米打一颗10的膨胀螺丝,切砖到这个位置恒拉8的钢筋两边焊死,要注意柱子里面可能有线管或下水道管孔不可打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