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借了我的日立角磨机,还给我的时候,电线给割断了

楼主(2021-12-04):
我这台日立角磨机,使用了有十年,是我比较得心应手的工具之一。

工人还给我的时候,变成这样:电线给割断了,工人用胶布包起来:

工人连对不起都没有,估计他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没有强迫症,所以,也就继续使用。

但遇到有水的时候,总担心那个断口漏电;阻碍物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地方总卡住我移动工具。

无意中看到我买博世电镐的地方有这种电源线卖,于是买了一根:

很好拆开,背后一个螺丝拧开就行:

里面固定得很好,脏得不成样子了:

清洁干净,记下原来的接线图:

换好了。

新线比原来的还长了50cm,应该更好用(原来2米,新线2米5)。

网友:
焊台被人借走,还回来说没用就坏了。工具再也不外借了。

网友:
前2天买了德力西角磨机100元左右,割完放下去的时候很容易割到电线。

网友:
好的设计是丛每一个细节开始.....这接线确实做工不错!

网友:
我家有把日立的手钻,我没上学就买了,30年左右了, 还好好的,不知能用多久。  当然电线电刷/转子都换过了

网友A:
这些工具的设计寿命其实都只有200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工具的设计寿命其实都只有200小时

日立这个肯定不止。当时雕刻机车间使用的,用得很频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工具的设计寿命其实都只有200小时

换换碳刷和轴承,用20年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换碳刷和轴承,用20年不成问题。

我这台碳刷都没有换过。

网友:
我的几百元新的的借出去直接弄丢了,赔偿一台80元的给我还觉得我占了便宜,直接重买一台了。

网友:
同款角磨机,电动工具还是博世,日立的好,买了一把东成的锂电钻,结果夹头打滑,电池坏掉,不到半年就扔掉了

网友:
工地就这样 人不出事就好,工具只要没发现是故意搞破坏就算了。这个方面,我现在很佛系了。

网友:
我现在都 二套工具, 一自用,一他用. 要不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