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读写华大的HC32F072PATA这款芯片的SRAM?

楼主(2021-12-04):
如题。一直用STM32F103系列的MCU,如今103太贵,改用HC32F072PATA,初次用就搞晕了。用KEIL 5.25,JLINK仿真,I/O口操作正常,就是无法读写定义的变量,查看8位变量总是0xAA,16位变量总是0xAAAA,
求助用过华大的MCU的大侠,指点迷津。还有想问一下,华大的MCU有NOP的指令吗?我试了_NOP_(); _NOP(); NOP();都是编译通不过。谢谢大家。

网友:
__NOP(); 前面是两个下划线

网友:
这个mcu就是普通的arm芯片,开发起来跟stm没什么差别。

楼主:
谢谢二位回复。我就是没整明白,读写MCU的RAM,最最普通的操作了,就是死活读写不成。

网友:
你所谓的读写啥意思?外部挂了一片ram?
否则的话你干嘛要去专门读写了,不就是变量吗,定义一个变量循环累加打印出来看看是不是你要的值不就是在读写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二位回复。我就是没整明白,读写MCU的RAM,最最普通的操作了,就是死活读写不成。 ...

这种问题我倾向认为是仿真环境造成的错觉,你可以用楼上的方法验证一下,看把变量打印出来看看

网友:
你要看用的KEIL编译器是5.X还是6.X,如果是5.X 应该是 __nop() ,如果是6.X应该是大写 __NOP() 两个不一样的

网友A:
难道没有看官方的demo和DDL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没有看官方的demo和DDL库吗?

lz的意思大概是程序单步时看不到变量值?。。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JLINK惹的祸,换了一个ULINK,就能读写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