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触摸屏在MODBUS通信时做主机,还是从机?

楼主(2021-12-05):
PLC和触摸屏通讯时候 一般是触摸屏主机  ;
单片机和通讯时候   ;单片机是主机了
大家谈谈这样设置的根本原因是啥.

技术性质回帖,  均有汤圆赠送.

网友:
没有什么原因啊, 谁想省事谁就做从机啊

网友:
触摸屏一般都是主机,包括和单片机通讯,你说的单片机做主机这种情况,少见。

网友:
说一下,我实际使用的感受:触摸屏会有人为设置参数,这样触摸屏就可以主动告诉PLC(从机),否则PLC就要一直轮巡触摸屏的变量。

网友:
从机便于设计标准化
主机便于实现定制化的展示与操作

网友:
触摸屏一般都是主机,除非一机多屏,那就得一主多从

网友A:
我用触摸屏是从机,单片机是主机,用2条指令,0x03和0x10,把位变量和数据变量都规划到一起,觉得这样简单点

网友:
大多数情况下,触摸屏做主机更合适。触摸屏在需要的时候轮询需要的数据,效率更高。当然你就几个地址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B:
从机永远无法避免数据碰撞,比如按按钮设参数换界面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触摸屏是从机,单片机是主机,用2条指令,0x03和0x10,把位变量和数据变量都规划到一起,觉得这样简单 ...

这样蛮好
单片机灵活得多
PLC应用的项目   大都是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机永远无法避免数据碰撞,比如按按钮设参数换界面等等

可以避免滴
人工操作速度相当于主机慢得多
  主机安排好程序查询机制   是可以响应过来滴

网友:
工控触摸屏也有脚本引擎来处理业务, 而且主要的UI和逻辑都在工控屏, 所以一般工控屏当主机的比较多. 况且现在多数工控屏的参数都比普通单片机要高, 运行脚本都比较顺畅. 普通单片机只做执行机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避免滴
人工操作速度相当于主机慢得多
  主机安排好程序查询机制   是可以响应过来滴 ...

半双工机制搞触摸屏太恶心,还是全双工的好

网友:
主从都可以做

网友:
什么通讯接口?全双工还是半双工?如果设置参数时,PLC送数据进触摸屏,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