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坛友认识这种可靠的插座--2mm针脚间隙的pcb插座(见图)

楼主(2021-12-05):
欧洲的设备上用的--2mm针脚间隙,求认识的坛友说下名称或购买途径,谢谢!

网友A:
打车同问 这款欧洲插座 工控主板上面的信号连接

网友:
可以去京瓷等大厂看一下选型手册,有没有。

网友:
我现在非常怕新设计选型这些插接件,总结起来,要么看到实物找不到型号,要么看到型号买不到实物,或者价格不合适,哈哈

插头,插座,压接针型号;知道一个,还得对应找到另外2个。。。。

网友B:
端子一般按中心距来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车同问 这款欧洲插座 工控主板上面的信号连接

你这个像笔记本的电池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子一般按中心距来区分

2mm针脚间距,  用“间隙”是有异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车同问 这款欧洲插座 工控主板上面的信号连接

应该是这个

网友:
最近军品项目要用Samtec连接器,贵的厉害啊!但是可靠性确实不错...尤其是机载设备,抗震性能绝对可以。

网友:
抗震的话, KEL的浮动B2B连接器很不错。

网友:
谢谢您  期待你的连接器也早日找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