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子开关来切换模拟信号可行吗

楼主(2021-12-05):
因为单片机的ADC资源有限,想用74HC4051来切换多路模拟输入(0-3.3V)。
在网上找了一下,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行,希望各位大佬有指导下经验,或者有没有别的芯片或者方法。

看了TI的手册,发现这货的内阻并不太稳定,会随着输入电压浮动,从100多到400多欧,这样的话会不会对模拟信号精度影响很大?

网友:
也有低的,如 TS3A24159

网友:
电子开关本来就是用来切换模拟信号的

网友:
可以,单片机自带的多路 AD 就是模拟开关切换的。

4051 有 VDD/VSS/VEE 三组电源,控制好各自范围就能工作。
关于噪声、通道串扰肯定是有的,用这种方案不能避免,估算好范围即可

网友:
可以,隔离度,带宽够就可以

网友:
一直这样用,注意输入输出阻抗

网友:
用过4051B切换过TTL电平的串口,切换小信号音频信号一般用NC7SB3157或SGM3157一类的。

网友:
用过USB切换开关,各种用途都有专用的芯片

网友:
4051 系列不就是干这个用的么

网友:
A/D输入阻抗越大,4051内阻影响越小

网友:
切换瞬间会有干扰 软件上面做好滤波可以消除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选了个内阻小点的SN74LV4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