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E蓝牙从机有没有纯待机等待连接,不发送广播的模式?

楼主(2021-12-06):
手里蓝牙方案需要一个应用:
在现场有一堆这种相同功能蓝牙从设备,所有UUID一致,需要用手机与蓝牙连接,通过蓝牙通道操作设备。
如果所有蓝牙都处于广播状态,手机会搜索到一大堆设备列表,要一个个去找对应设备很麻烦。
目前想的方法是所有蓝牙都不发广播,仅处于监听状态,只等待手机APP按一下连接按钮后主动发送一个对应连接请求,这个连接请求可能包含对应蓝牙名称(例如柜子1,柜子2……名称写在被连接设备壳子上)
从设备收到自己名称的连接请求后才会有反应并建立连接。
看了BLE说明里没找到这种连接方案。
如果这个方案不可行就改成蓝牙终端只在需要连接时才通电发广播,平常待机的模式。

网友A:
其实就是把手机跟设备的角色换一下,手机广播,设备扫描。
广播内容里面包含了目标设备的信息,设备发现手机正在找自己,就主动发起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把手机跟设备的角色换一下,手机广播,设备扫描。
广播内容里面包含了目标设备的信息,设备发现手 ...

有一些蓝牙芯片只能做从机,做不了主机吧

网友B:
如果柜子的蓝牙MAC地址已知,APP按照指定的地址直连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柜子的蓝牙MAC地址已知,APP按照指定的地址直连就可以了

MAC可以做到已知,你说的直连,从机平常应该处于什么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C可以做到已知,你说的直连,从机平常应该处于什么状态?

从机正常广播 不广播 主机无法发现设备

网友C:
我们产测的时候,都是直接扫码获取目标设备MAC,然后直接连接,不用关心扫描到多少从机设备,当然如果你的从机数量太多,也有可能连接失败,因为大量从机广播已经把信道全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产测的时候,都是直接扫码获取目标设备MAC,然后直接连接,不用关心扫描到多少从机设备,当然如果你的 ...

就是这个意思,我测试或在现场可能有几十几百台从机同时工作,用广播方法APP上列表都堆满了,可能找不到我手边这台要连的从机或者找起来特别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机正常广播 不广播 主机无法发现设备

所有从机一广播,信道可能塞满(虽然很极端但不排除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我测试或在现场可能有几十几百台从机同时工作,用广播方法APP上列表都堆满了,可能找不到 ...

为什么要手动从列表找,程序自动找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我测试或在现场可能有几十几百台从机同时工作,用广播方法APP上列表都堆满了,可能找不到 ...

你用别的办法获取到MAC,然后蓝牙根据MAC直接连接设备。 不需要关心APP上的列表是不是已经满了,当然这样蓝牙直接连接,需要你们单独做测试软件的。通用APP好像都不支持的 几百个从机应该不行,100个以内没有太大问题,跟你的广播频率也有关系的。

网友:
如果是android 的话,可以用mac直接连接,不需要发现设备,如果是ios就应该不行了。

网友:
过滤一下信号强度,事半功陪

网友:
不行的. 蓝牙必须广播, 而且在广播之后的一小段时间内才可以被链接.  即所谓的广播时间, 链接时间, 广播回应....

楼主:
目前想到2个解决方案:
1已知从机MAC,通过MAC直连,再多广播数据也不怕;
2所有从机平常处于待机模式,从机上有个唤醒按钮(按钮和别的功能复用),生产或现场调试时,需要连哪个从机,按下对应唤醒按钮,不管MAC多少,搜到对应设备名就连接,连接操作完退出,从机回到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