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资源管理器,想看某个文件夹的大小,鼠标右键一点必卡圈

楼主(2021-12-06):
这个图是拷屏出来的,那个圈居然没有截出来。。。

网友:
硬盘休眠了吧?

网友:
是不是装了福昕pdf工具? 这东西会导致鼠标右键菜单出不来

网友:
有没有掉线了的网络硬盘

网友A:
我的win10也是这样,开机第一次点右键必死机,自动重启资源管理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win10也是这样,开机第一次点右键必死机,自动重启资源管理器

我的也是,另外一个win7就没有这个问题,找不到原因,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另外一个win7就没有这个问题,找不到原因,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苦恼 ...

我怀疑是硬件兼容问题,我同时安装的两台电脑,同样的配置,AMD的就没有这个问题,Intel的就每天都出这个问题

网友:
刚试了一下我的win10也是这样,第一次点右键死机,强制关闭后,再点就没事了。

网友:
清理一下右键菜单关联app, 把不常用的删除, 如果 装了乌龟git, 需要优化一下图标刷新配置

网友:
这类都是软件问题,使用火绒里的“火绒剑”工具,将资源管理器的右键菜单里非Microsoft的项目清理一下,一般都会恢复。

网友:
多半是右键菜单的锅,把不用的删掉就好了
我上次是因为pdf软件

网友:
垃圾软件的锅,比如百度盘

网友:
海天是啥,海天英雄传吗?

网友:
新买的联想电脑,右键菜单会延迟一两秒,最后发现是自带杀毒软件的问题,卸载了就好了。

网友C:
你用的是win10什么系统,我之前用的win10 2019 LTSC。两台电脑也是有这个问题。最近升级了2021 LTSC,两台电脑用了一个星期,目前没有复发

网友D:
是挂在右键的外挂太多了,以前acdsee甚至还在右键挂缩略图。
这些右键操作可能会触发打开文件调用,然后打开文件的调用又触发杀毒软件扫描,然后就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win10什么系统,我之前用的win10 2019 LTSC。两台电脑也是有这个问题。最近升级了2021 LTSC,两台 ...

与你的版本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win10什么系统,我之前用的win10 2019 LTSC。两台电脑也是有这个问题。最近升级了2021 LTSC,两台 ...

2021 LTSC 系统及激活码来个链接?我来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挂在右键的外挂太多了,以前acdsee甚至还在右键挂缩略图。
这些右键操作可能会触发打开文件调用,然后打 ...

据说win11把右键菜单里外挂的都折叠到下一级子菜单了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最开始是文件和文件夹拖放会卡死,后面是右击文件夹卡死,网上查了已大圈,有用的方法是管理员运行CMD,然后执行指令:sfc /scannow 就能恢复,重启资源管理器都不行。

网友:
清理右键关联APP    之前遇到过 有照片的文件夹必死

网友E:
海天是啥,是豆瓣酱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021 LTSC 系统及激活码来个链接?我来测试一下。

链接在网上搜一下,我当时是在头条上下载的。然后我的本子有正版office365.安装系统直接就是激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021 LTSC 系统及激活码来个链接?我来测试一下。

有些机器,有个进程占用比较高
我装了之后正好中招,又换回了2019版的LTSC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有图片的文件夹右键直接圈圈不停,删了QQ右键和百度云右键就好了

网友:
我的电脑系统也有这个问题,经常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海天是啥,是豆瓣酱吗

是一个学习的视频啊。。。。

网友:
某PDF软件会这样。卸载就好了

网友:
我是转圈的时候按window键,让其重启资源管理器
然后找个文档右键点击下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