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ORCAD和ALLEGRO

楼主(2021-12-06):
以前都是用AD和PADS,  所以现在思维习惯还没改过来,ORCAD元件命名感觉很low,反正按最大一个来排列,所以有的元件名称是RXXXX,绝对是ORCAD画出来的,allegro导入网络列表之后还要place一下,搞得我以为库有问题,设计人员是什么逻辑,为啥要这样搞一下。

网友A:
我也来吐槽一下他的封装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来吐槽一下他的封装设计

确实恼火的很,先做pad,再做元件,到现在为止还没发现这个软件的优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恼火的很,先做pad,再做元件,到现在为止还没发现这个软件的优势

用这个软件的通常都是分工很明确的,硬件工程师只管画原理就行了。原理图库/PCB库有专人维护,元件布局有结构工程师搞定,最后layout工程师布线。你现在是一个人干了所有的活自然觉得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软件的通常都是分工很明确的,硬件工程师只管画原理就行了。原理图库/PCB库有专人维护,元件布局有 ...

我也想啊,没进大公司的命啊,小公司啥都要你做,这软件第一次玩,我以前都是玩PADS的,阿里狗还一个low的是居然没有捕获功能,抓不到圆圈的圆心 ,要疯了

网友:
习惯就好了。

网友C:
说明你做的板子都是比较简单的,我也不习惯allegro,高端复杂的板卡,几乎都在用阿里狗。
ad垃圾,赶紧淘汰吧,布过一次6层板,再也不想碰ad了。pads还是很好上手,稳定性,效率高ad太多。

网友D:
ORCAD出的原理图最漂亮

网友:
习惯问题,place一下我觉得挺好的。

至于封装,我开始挺疑惑的,现在不疑惑了,因为layout的主要时间不是在封装上,封装只做一次就行,
布局和布线的交互舒适度就显得重要些,因为时间都花在这些项目上。

网友:
Allegro是强迫症的福音

不过很多公司是Orcad+PADS的组合

网友E:
ad超过6层,pads超过8层,都出过问题,导出gerber与图纸不一样。
所以复杂板只考虑allegro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你做的板子都是比较简单的,我也不习惯allegro,高端复杂的板卡,几乎都在用阿里狗。
ad垃圾,赶紧淘汰 ...

AD还没做过很复杂的板子,普通还是可以,PADS应该百分之九十的都可以吧,阿里狗还不熟,感觉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超过6层,pads超过8层,都出过问题,导出gerber与图纸不一样。
所以复杂板只考虑allegro ...

是吗,我看有人用PADS做过12层的,PADS应该是最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ORCAD出的原理图最漂亮

PADS LOGIC画原理图也很好啊 ,百分之百不会出错,ORCAD不智能啊

网友:
我想回怼一下      不愿意花精力的allegro 可能真的不太适合

我们毕业那会,光学习 allegro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大学里学的AD,转变过程痛苦至极),才勉强说会用, 现在十多年用下来了  也只敢说自己用了个皮毛, 里面有太多的功能 都是边学边挖掘的

现在用的多了 知道怎么样画封装最快最, 知道怎么样画图最省时间,   经验都是攒出来的

我觉得 ALLEGRO 的学习属于那种苦尽甘来,   吃得苦  才能体会后面的甜,真的到后面越用越顺手

当初满满槽点的设计 ,用到后面才能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PS 快捷键必须要重新定义 ,你才能体会画图的快感

网友F:
引用 楼主:
PADS LOGIC画原理图也很好啊 ,百分之百不会出错,ORCAD不智能啊

出文档不方便 ... 当工程师的项目归档时,PADS LOGIC 就很不人道了。OrCAD 的原理图绘完后不用重新整理,直接出图档。

网友:
kicad6这个设置后,和某律师函软件操作手感几乎一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啊,没进大公司的命啊,小公司啥都要你做,这软件第一次玩,我以前都是玩PADS的,阿里 ...

我只试过原理图感觉还行,建原理图库比AD好用。

网友G:
你们allegro玩的6的是不是都开了skill?
反正我感觉allegro的PCB和AD的PCB相比,除开复杂的高速板设计,其他操作真是喜忧参半,有些地方allegro完爆AD,但有些功能对比AD,allegro用着简直生不如死或者根本没这功能,等下次挖掘出来再吐槽

2层板,零件不多的,奇葩封装多的板最好用AD
高速板allegro不二之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试过原理图感觉还行,建原理图库比AD好用。

PADS我觉得适合绝大部分人,上手快,也没那么复杂,阿里狗这种专业LAYOUT的才合适,上手太慢了

网友:
高速板,pads画蛇形线很垃圾,ad更是生不如死

网友H:
我就是因为要画等长差分线,才学了 阿里狗。本来 PADS 已经用得很溜了,它就是等长差分线不好画。
阿里狗 有个不好,就是字符只能用一种字体,只能改改字符大小。
由于没法用多种字体,所以我现在是出了 gerber 到 CAM350 里再加板子型号,版本等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就是因为要画等长差分线,才学了 阿里狗。本来 PADS 已经用得很溜了,它就是等长差分线不好画。
阿里狗  ...

PADS可以画差分等长啊,你要在原理图pads logic里面设置成差分线

网友I:
我也要吐槽啊,真心不好用,以前玩AD,现在玩kicad,貌似kicad pcb没透明效果

网友:
学过,不符合懒人的操作思维,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就是因为要画等长差分线,才学了 阿里狗。本来 PADS 已经用得很溜了,它就是等长差分线不好画。
阿里狗  ...

字符肯定可以放不同大小的

网友:
软件各有优缺点,选择适合自己使用习惯的就好,Allegro适合高速,仿真功能很强大。

网友:
等你们习惯了allegro和orcad之后你们会发现真TM的香,你会发现它们的操作是非常人性化而且非常严谨的。重要就是去习惯,画几块板就适应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也要吐槽啊,真心不好用,以前玩AD,现在玩kicad,貌似kicad pcb没透明效果

KICAD有透明效果,你开了opengl加速就好了。

网友:
感觉就是pads单层显示不好用,要用无模命令

网友K:
谁能告诉我:pads工程师每次给我发pdf档的原理图给我,为什么那些网络标号都是......?
看完orcad的原理图再看pads的原理图,简直了。。。pads的原理图跟orcad的原理图比起来简直像坨屎

网友:
ad的机械外形,封装等的处理太糟糕了

网友L:
Cadence适用于集团军作战,分工明确,规则清楚,并且充分考虑了设计重用。个人用维护库的工作量比较大,确实不如字母公司的方便。PADS的UI有点传统了,其他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谁能告诉我:pads工程师每次给我发pdf档的原理图给我,为什么那些网络标号都是......?
看完orcad的原理图 ...

必然是导出没有整好,还有有的人喜欢用中文在里面,但是又选的不是中文字体,不用怀疑pads这种软件的,有问题基本都是没用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L:
Cadence适用于集团军作战,分工明确,规则清楚,并且充分考虑了设计重用。个人用维护库的工作量比较大,确 ...

Pads强在拉线,弱在差分,原理图好不好看不重要,ui好不好看不重要,效率第一,ad那个界面看起来不错了,画复杂点的板子,效率低 爆卡,浪费生命。

网友:
引用 网友E:
ad超过6层,pads超过8层,都出过问题,导出gerber与图纸不一样。
所以复杂板只考虑allegro ...

gerber和图纸不一样 只能是你cam里面没设置好导出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你做的板子都是比较简单的,我也不习惯allegro,高端复杂的板卡,几乎都在用阿里狗。
ad垃圾,赶紧淘汰 ...

熟练了pads和阿里狗的人基本都不想再碰ad,不熟练的就觉得ad非常香,哈哈。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出文档不方便 ... 当工程师的项目归档时,PADS LOGIC 就很不人道了。OrCAD 的原理图绘完后不用重新整理, ...

Pads出文档,可以直接打印成带网络标号,带封装属性,点击可以跳转网络标号的PDF文件,为啥要重新整理?画原理图的时候,各个模块分页画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M:
Pads出文档,可以直接打印成带网络标号,带封装属性,点击可以跳转网络标号的PDF文件,为啥要重新整理? ...

文档的需求不同啊,不是仅仅交给 pcb 厂和贴片厂就完事儿了。

还有要给 QA 、售后维修和下游等不同部门的参考文档,不能直接给研发图纸,要修整一下才能外发的图档。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文档的需求不同啊,不是仅仅交给 pcb 厂和贴片厂就完事儿了。

还有要给 QA 、售后维修和下游等不同部门 ...

以前在生产平板的厂,没遇到你说的这种问题,给厂里的图纸是直接研发图纸,给smt是钢网图,给pcb厂是Gerber文件,给测试的是测试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谁能告诉我:pads工程师每次给我发pdf档的原理图给我,为什么那些网络标号都是......?
看完orcad的原理图 ...

pads自带的PDF生成功能只支持英文字符 ,要支持中文字符必须用PDF打印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以前在生产平板的厂,没遇到你说的这种问题,给厂里的图纸是直接研发图纸,给smt是钢网图,给pcb厂是Gerb ...

研发图纸不能乱给,那是机密图档,若公司不当回事儿那就另说了。

网友N:
导出网表前先annotate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们allegro玩的6的是不是都开了skill?
反正我感觉allegro的PCB和AD的PCB相比,除开复杂的高速板设计,其 ...

主要用skill画封装, 配合fpm软件
我的封装库: https://github.com/tomzbj/fpm_skills

稍微改了下fpm.il, 加了做槽孔等少数功能

不过好久没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导出网表前先annotate啊

但是原理图的位号是要继承上一版的,所以一般不会重新命名所有的,你这个是把所有的重新命名一遍

网友M:
引用 楼主:
pads自带的PDF生成功能只支持英文字符 ,要支持中文字符必须用PDF打印模式

你画多复杂的板子要用阿里狗?一般到平板主板,手机主板,pads绰绰有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画多复杂的板子要用阿里狗?一般到平板主板,手机主板,pads绰绰有余了。 ...

我也不想啊,我一个打工的,领导说用啥就用啥呗,其实我们的板子不复杂,PADS完全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ORCAD出的原理图最漂亮

个人觉得EE软件出图比较有深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想啊,我一个打工的,领导说用啥就用啥呗,其实我们的板子不复杂,PADS完全可以搞定 ...

8层以下用PADS完全可以应付,ALLEGRO适合团队合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原理图的位号是要继承上一版的,所以一般不会重新命名所有的,你这个是把所有的重新命名一遍 ...

我都是每次从头再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Pads强在拉线,弱在差分,原理图好不好看不重要,ui好不好看不重要,效率第一,ad那个界面看起来不错了, ...

AD最牛,爆卡是你不会玩

网友I:
引用 网友J:
KICAD有透明效果,你开了opengl加速就好了。

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F:
在 V5 里面很简单,直接在颜色上右击,选择《更改颜色》,

在 V6 中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具体一点吗,

请看上面一楼

网友:
我这老土还是喜欢艾迪

网友O:
引用 网友F:
在 V5 里面很简单,直接在颜色上右击,选择《更改颜色》,

V6 和 V5 類似,直接雙擊色塊就可以了,不用進菜單

网友P:
用了好多年Capture,但是allegro依旧不会用,只会简单改改别人画好的图,快捷键还改成和钙奶一样的,哈哈哈
还没工作的时候用钙奶画过12层的板,那会用的09 Summer还行,奔四的电脑都能扛得住
后面的版本卡的不行,bug还特别多,动不动就Error弹窗,出的Gerber还不敢保证是完全正确的
09 Summer的性能和稳定性+16之后的Xsignal基本上能满足我95%的需求了

钙奶的默认网络命名是要比Capture好上不止10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用了好多年Capture,但是allegro依旧不会用,只会简单改改别人画好的图,快捷键还改成和钙奶一样的,哈哈哈 ...

capture说实话没有pads logic智能,钙奶软件和PADS用了快十年了 ,现在换成这个阿里狗,虽然很多想通的,但是还是没有习惯过来,现在基本都是鼠标点来点去,还没用过快捷键,不懂只能百度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O:
V6 和 V5 類似,直接雙擊色塊就可以了,不用進菜單

兄弟是 Linux 版吗? Windows 下 V6 没这项操作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是 Linux 版吗? Windows 下 V6 没这项操作啊 ...

是的,但沒理由不一樣啊,我用的是 gentoo 系統軟件倉庫的 kicad 版本: 6.0.0_rc1

网友:
用skill才是allego的精髓

网友Q:
引用 网友F:
兄弟是 Linux 版吗? Windows 下 V6 没这项操作啊 ...

可以的,双击层旁边的颜色块。

网友:
引用 网友Q:
可以的,双击层旁边的颜色块。

@dukelec

发现问题了 ,缺省设置不允许改颜色,我的屏太大,开始没发现这行小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啊,没进大公司的命啊,小公司啥都要你做,这软件第一次玩,我以前都是玩PADS的,阿里 ...

17.2版本,你show一下,可以显示圆心的坐标。然后你放个焊盘上去,move的时候,可以选择中心的。
就能实现你要的操作。

网友:
place一下,可以查看你做的封装对不对,器件有没有完全导入到PCB。如果封装不对,就会显示还有多少器件没有导入。
allegro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软件。没有像AD这样随意。
学习一个软件一定要心平气和。画过几个PCB后,你会发现allegro很好用,不会怀念AD的。

网友R:
我是看于博士的视频入门的。后来不懂的就百度。发现allegro真的是一款非常不错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是看于博士的视频入门的。后来不懂的就百度。发现allegro真的是一款非常不错的软件。 ...

今天又学习了下这个软件,发现是有优秀的地方,但是发现这个电脑屏太小了不好弄啊,界面太多东西了,14寸的笔记本不好弄啊

网友:
馒头公司的要拿Xpedition跟allegro比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学习了下这个软件,发现是有优秀的地方,但是发现这个电脑屏太小了不好弄啊,界面太多东西了,14寸 ...

慢慢习惯一下就好,一定要坚持。AD/Pads/Xpedition/KICAD/Eagle等软件我都非常熟悉。个人觉得orcad capture和allegro文件精简,操作流畅,功能比较强大,逻辑清晰,画面好看,简直就是电工男理想的装备。

网友:
没有完美的软件,人也是一样

网友(2022-12-03):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啊,没进大公司的命啊,小公司啥都要你做,这软件第一次玩,我以前都是玩PADS的,阿里 ...

allegro怎么不能抓取了?
#使用快捷键吸附对象
funckey ss "prepopup; 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Segment Vertex'"
funckey se "prepopup; 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Segment Midpoint'"
funckey sd "prepopup; 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Pin'"
funckey sa "prepopup; 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Arc/Circle Center'"
funckey sv "prepopup; 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Via'"
funckey sq "prepopup; 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Shape Center'"
funckey sf "prepopup; 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Inters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