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版本Ltspice仿真模型的不同,用这个软件的人注意了

楼主(2021-12-06):
下面的图片左面是我的版本,好久之前下载的没更新过,运放的模型软件没有从ADI官网下的。右面的软件版本是很新的,并且带有运放模型(ADI把LT收购后好像加进去的),但是同样的参数仿真结果不一样,左面的发生不稳定问题,右面的居然没问题。哈哈,这以后还敢用新版本的么,还是老老实实去官网下载模型吧。大家注意了。

网友A:
它的官网刷新很快,我很久才用一次,但保持日常更新,就是防止出现类似兄弟遇到的错误。

网友B:
左面的-12V电源咋看着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面的-12V电源咋看着接反了

没接反,下面是地上面就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官网刷新很快,我很久才用一次,但保持日常更新,就是防止出现类似兄弟遇到的错误。 ...

搞错了,新版本的模型有问题,左面的老版本+官网模型的是正确的,电路就是不稳定,实测测量开关电源输出电压,ad变化巨大,发现纹波被放大而不是缩小。 实际电路增大电容限流电阻ad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错了,新版本的模型有问题,左面的老版本+官网模型的是正确的,电路就是不稳定,实测测量开关电源输出 ...

我反正不停的刷新版本(两 ~ 三个月),偶尔用一次很难刚好撞上哪个 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