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与”、“线或”,谁知道英文怎么说?

楼主(2021-12-06):
就是开路门或二极管直接怼一起(再加一个电阻)实现“与”、“或”逻辑的电路

我们一般都说叫“线与”、“线或”,说知道英文里怎么说?

网友A:
线或??头次听说?上个电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或??头次听说?上个电路看看

网友:
这种叫  二极管逻辑电路(二极管逻辑与门,非门)

Diode Logic AND gate ,  Diode Logic OR gate

你说的“线与”“线或”是上面概念的比较通俗的说法,英文里也有对应 Wired AND Connection, Wired OR Connection

网友:
wire-and  wire-or

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 ... or#:~:text=Wire-AND and wire-OR can be achieved with diodes,inverting stages on either the inputs or output.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