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USB转TLL的芯片缺货涨价,好像没有性价比高的可选了

楼主(2021-12-06):
前两年一直在用CP2014,后面价格涨了之后,换成了国产的CH340N,
最近想再买一些,发现沁恒内置晶振的型号都缺货了。

MCU价格回落了,现在到周边配套的芯片也缺货涨价了,前两天还看到
有坛友推荐USB芯片选沁恒,连转TTL的芯片都缺,难道别的型号不缺?

别的品牌比如合泰也是缺货涨价,好像没有好的型号可选的了。

网友A:
再贵还能比fpga贵?真比fpga贵的话那你可以考虑用t4f81这种小容量fpga自己做了。github上有开源的usb转u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贵还能比fpga贵?真比fpga贵的话那你可以考虑用t4f81这种小容量fpga自己做了。github上有开源的usb转uart ...

大神,你这是大材小用,过于复杂时间成本也高

网友B:
拿一个10元以内的 带usb的单片机做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一个10元以内的 带usb的单片机做也行

以前国内假冒FT232就是找STM32的硅片封装成FT232,  然后STM32写个USB 转串口的程序,   假冒的芯片USB 枚举做成和FT232一样;

国外工程师开盖芯片,才发现这个猫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一个10元以内的 带usb的单片机做也行

如果20脚的F042回归原来的价格可以考虑,别的封装都很大,所以还是继续买些CH340来用吧

网友C:
卧槽,不看不知道,上个月才买的2块钱不到,刚看了下快10块钱了
------------
补充下,说的CH340N
然后看了下CH340G好像还没怎么涨,需要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卧槽,不看不知道,上个月才买的2块钱不到,刚看了下快10块钱了
------------
补充下,说的CH340N

卧槽,不是吧。沁恒这个又缺货了?我上个月用了2kpcs,记得大概3年前,340g也是这个德行,缺货涨价到6元左右,等了半年才恢复。现在又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一个10元以内的 带usb的单片机做也行

自己做的cdc串口,总有win7电脑怎么安装不上驱动,后来干脆不自己写了,用340,感觉真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卧槽,不看不知道,上个月才买的2块钱不到,刚看了下快10块钱了
------------
补充下,说的CH340N

340G需要外部晶振,估计大家都不想另加晶振,也占位置,
340B好像市场上还有一些,不过也要4,5块,
如果有位置放得下340G,现在两块钱左右,可以考虑备一些,
不然价格翻倍了,得多花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再贵还能比fpga贵?真比fpga贵的话那你可以考虑用t4f81这种小容量fpga自己做了。github上有开源的usb转uart ...

这个FPGA是哪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FPGA是哪家的

易灵思。做个usb转uart还是异常轻松的。github上有现成的实现,基本不用改代码。插电脑上就能认出来标准cdc外设,免驱。想折腾还可以自己写固件和驱动。

网友:
刚刚出手了一些FT232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再贵还能比fpga贵?真比fpga贵的话那你可以考虑用t4f81这种小容量fpga自己做了。github上有开源的usb转uart ...

成本上还是找个带全速USB的MCU划算吧

网友:
国产的这德性都没法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成本上还是找个带全速USB的MCU划算吧

那必须的。。但是全速usb芯片现在似乎余地不多,主要是arm m系列。

网友F:
上周买了CH340K 有货啊  10脚有DTR RTS 内置晶振  而且内置了二极管防倒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周买了CH340K 有货啊  10脚有DTR RTS 内置晶振  而且内置了二极管防倒灌

我问到的CH340N要7块了,CH340K有货但也要9,10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必须的。。但是全速usb芯片现在似乎余地不多,主要是arm m系列。

WCH自己有不少,不知道现在什么价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易灵思。做个usb转uart还是异常轻松的。github上有现成的实现,基本不用改代码。插电脑上就能认出来标准c ...

第一次听说,查了一下,这个FPGA性价比很高。就是IDE都要买官方开发套件才给下载,您可以上传或者分享一份么?

网友G:
前几天买了几个340G 340N板,都不足5元,岂不是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几天买了几个340G 340N板,都不足5元,岂不是赚了

几个的话就赚个早餐钱

网友:
STC8H系列最新中文数据手册更新,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H.pdf
含如下型号系列:
STC8H1K08-36I-TSSOP20, STC8H1K17-36I-TSSOP20, STC8H1K17-36I-QFN20;
STC8H1K28-36I-LQFP32, STC8H1K24-36I-LQFP32, STC8H1K28-36I-QFN32;
STC8H3K64S4-45I-LQFP48, STC8H3K64S4-45I-QFN48, STC8H3K64S4-45I-LQFP32, STC8H3K64S4-45I-QFN32, STC8H3K64S2-45I-TSSOP20
==========以上 STC8H 系列全部大量现货

USB   MCU,  RMB5, 省外部时钟   :   STC8H8K64U-45I-LQFP48, B版;STC8H8K64U-45I-LQFP64, B版 , USB, DMA, 彩屏,真 12位 ADC, USB直接连接电脑仿真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再贵还能比fpga贵?真比fpga贵的话那你可以考虑用t4f81这种小容量fpga自己做了。github上有开源的usb转uart ...

请给个github链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给个github链接,学习下。

是不是这个
https://github.com/davidthings/tinyfpga_bx_usbserial

网友I:
不行就用CH55X系列MCU,官方有示例代码模拟CH34X的USB转串口

网友J:
之前还蛮想要玩玩那带板的 CH340N 来玩玩,看来现在是有点困难啰!...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行就用CH55X系列MCU,官方有示例代码模拟CH34X的USB转串口

也是一个选择,不像专用芯片那么方便,拿来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之前还蛮想要玩玩那带板的 CH340N 来玩玩,看来现在是有点困难啰!...

我选340N的时候就是图它尺寸小不占板面,又看了一圈,340E的封装尺寸也很小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选340N的时候就是图它尺寸小不占板面,又看了一圈,340E的封装尺寸也很小 ...

不知日后会有无出现那市售 DC-DC 小板上如 SMD 电晶体大小 6-Pin 封装的 USB 转 TLL 芯片?若真能有那可玩的地方就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日后会有无出现那市售 DC-DC 小板上如 SMD 电晶体大小 6-Pin 封装的 USB 转 TLL 芯片?若真能有那可 ...

你是说SOT23-6?从引脚来看VCC,GND,UD+,UD-,TXD,RXD刚好6个脚,应该是可行,关键看有没有厂家去做了

网友:
cp2102不行吗

网友:
ft2232年前屯了一些,现在贵的离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SOT23-6?从引脚来看VCC,GND,UD+,UD-,TXD,RXD刚好6个脚,应该是可行,关键看有没有厂家去做了 ...

是的,但还有一个关键,这还得有够多的用户要用它,那它的驱动才能在多种的操作系统中存活着,当然前提是售价也要够低才行,故估计这第一步就有些困难。

网友K:
感觉这个芯片有人在炒吧,早上某商还有3K多 CH340E的,准备买些,结果过一会看只有10片了。某宝捡漏拍了100片 340K 2.45/片,店家发货了。第二天店家改价 3.85元。感觉赚了1个亿

网友L:
刚刚买了40PCS,不过买也的小板,拆下来用。

楼主:
可以,只是silicon lab的芯片也要十块了,如果国产的价格也到了这个价格,CP2102是个不错选择,更好的选FTDI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这个芯片有人在炒吧,早上某商还有3K多 CH340E的,准备买些,结果过一会看只有10片了。某宝捡漏拍了100 ...

看来不能讨论哪个芯片有优势,不然直接被秒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刚刚买了40PCS,不过买也的小板,拆下来用。

少量的话可以这样做,量大的话还是买新芯片贴片更放心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