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单片机IO口自举电路原原理

楼主(2021-12-06):
如图单片机IO口PWM输出(5V_OUT)通过该电路自举升到到4.2~5V。请问这是什么愿意?

网友A:
IO低电平:3.3V通过D66给C12充电,C12得到3.3V-0.7V=2.6V,C12左负右正。
IO高电平:IO输出的3.3V串联C12通过D67给C13充电,C13得到3.3V+2.6V-0.7V=5.2v。

但实际上电压很可能偏离预期非常多,与负载、二极管、IO电流、频率和电容都有关,高了可能超过6V,低了可能只有2V……

网友:
倍压整流,就是这个愿意.

网友:
倍压整流呗,空载的话应该是能升到3.3V的2倍再减去两个二极管的压降,二极管压降按0.6V算的话就是5.4V左右。输出电流稍微大一点,电压就降下来了。

网友B:
5V_out 改成3.3V PWM in就能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低电平:3.3V通过D66给C12充电,C12得到3.3V-0.7V=2.6V,C12左负右正。
IO高电平:IO输出的3.3V串联C12通 ...

谢谢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_out 改成3.3V PWM in就能明白了

是的,谢谢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