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i 初始化底层芯片用OSTimeDly() 函数的疑问?

楼主(2021-12-06):
比如初始W5500 芯片
此时在BSP 底层,还没有建立W5500 通信任务和开始任务,指示管脚初始化。也就是没有启动ucosiii 内核调度。
void W5500_Hardware_Reset(void)
{

        OS_ERR err;
        INT8U i=0;
        W5500_POWER=0;
        OSTimeDlyHMSM(0,0,1,100,OS_OPT_TIME_PERIODIC,&err);
        W5500_RST=0;              //复位引脚拉低
        OSTimeDlyHMSM(0,0,1,1,OS_OPT_TIME_PERIODIC,&err);   //至少500μS
        W5500_RST=1;             //rst复位引脚拉高

}
这时候是不是,OSTimeDly 函数是不是 死等 不切换任务

网友A:
直接返回,没有延时效果,这个延时函数入口有条件判断

编辑错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返回,没有延时效果,这个暂时函数入口有条件判断

也就是芯片没有做到复位了,如果用OSTimeDly(100, OS_OPT_TIME_DLY, &err), 也是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芯片没有做到复位了,如果用OSTimeDly(100, OS_OPT_TIME_DLY, &err), 也是一样了? ...

OS都没有初始化,就别用系统延时函数了,自己写一个变量自加的延时函数,或者OS运行起来,在第一个任务里初始化所有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