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抄的一个老外的雾化片驱动电路。求教怎么增大输出功率

楼主(2021-12-06):
如题,板子做出来驱动原来老外配套的雾化片没有问题。现在国内做的雾化片可以驱动,但感觉雾化的速度比较慢
想提升输出功率,不知道需要调整那个元件。图中J2接雾化片。PWM频率128K,占空比50,VCC 12V

网友:
看样子应该没做频率扫描。不做扫描应该量产不了的。每个雾化片共振点不一致,量产会造成雾化效果不一致,甚至不雾化。

楼主:
是没有扫频,之前测试的国外的样品一致性非常好。嗯,我加个扫频的再试试。谢谢

楼主:
加了扫频后,发现在118KHz时雾化效果最好。可是客户那边用频率发生器测试128K效果最好。求教有没有哪个高人知道,这个谐振频率点用什么仪器可以测出来啊

网友:
看一下效果最好时的电流,一般有一个规律。

网友A:
vcc改为18v试试,看看会不会冒烟

网友:
谐振阻容网络搞这么复杂?

网友:
接个 1000VDC/10A 的 DC-DC,这样首先就可以有驱动 10KW 的供电设备了!而其他部分仍需再给想一下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改为18v试试,看看会不会冒烟

会,已经挂掉一颗了

网友:
看看这个专利:
https://www.doc88.com/p-3601349325002.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扫频后,发现在118KHz时雾化效果最好。可是客户那边用频率发生器测试128K效果最好。求教有没有哪个高人 ...

nanovna之类? 不知道能不能测到这么低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