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reeFileSync在FTP服务器上备份,FTP不支持MFMT怎么解?

楼主(2021-12-06):
FreeFileSync是根据文件的修改时间和大小,识别文件是否有修改,但FTP服务器好像不会记录文件的修改时间,所以FreeFileSync会报错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e MFMT command。导致每次同步,都会认为所有文件都发生了修改

这个有没有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网友A:
FreeFileSync有好几种识别办法,“文件时间和大小”“文件内容”“文件大小”自己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eFileSync有好几种识别办法,“文件时间和大小”“文件内容”“文件大小”自己改一下就好了 ...

这个我知道,识别文件内容,虽然可靠,但是太慢了,只识别大小,感觉不可靠,很多时候文件的大小不会变,但内容会变
我感觉唯有大小和时间同时识别,是又快又可靠的
但是FTP服务器居然不会保留文件的修改时间,这个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了,Win10自带的FTP服务器不支持MFMT
用第三方的ServU搭建FTP服务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还有个更简单的办法就是用win自带的文件夹共享(要开启SMB服务),然后映射成本地网络驱动器,用ffs就可直接同步了。实测下来,SMB的速度比FTP会慢1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