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元器件?两端电阻为0.2欧姆,长方形。

楼主(2021-12-06):
这个是什么元器件?两端电阻为0.2欧姆,长方形。 没有丝印,保险电阻?

网友:
这个原件叫 看不清,看形状猜测是干簧管

网友:
这手机拍照没这么差吧

网友:
对焦没对好

网友:
塑封干簧管

网友:
上图时自己都不看的吗????

楼主:
zh这个清晰了点吧  你说的干簧管,那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zh这个清晰了点吧  你说的干簧管,那有可能

我也用过一样封装的干簧管, 不过我用的是常开的

网友:
吐槽下这个拍照技术

网友A:
红米这么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米这么差吗????

我看像是用固定电话拍的

网友:
盲猜 果丹皮?

网友:
你不能把相机拿远一点拍?

网友:
干簧管,如图。价格也很实惠

网友B:
能用低功耗的霍尔开关还是尽量不要用干簧管,这玩意比较容易坏,而且价格相对霍尔贵。霍尔开关也是几个微安电流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用低功耗的霍尔开关还是尽量不要用干簧管,这玩意比较容易坏,而且价格相对霍尔贵。霍尔开关也是几个微安 ...

1、干簧管可以彻底不耗电!
2、霍尔开关不止几个微安,至少两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干簧管可以彻底不耗电!
2、霍尔开关不止几个微安,至少两位数!

超低功耗的霍尔就小于5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