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电脑彻底下线,是不是说明5G的覆盖率上不去?

楼主(2021-12-06):
云电脑是不是一个主推的5G应用场景,
随时随地脸上云电脑,听起来不错,
可是为啥突然就不玩了呢

网友A:
华为祸国殃民,吹牛5G如何如何牛逼,其实5G跟4G没有任何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祸国殃民,吹牛5G如何如何牛逼,其实5G跟4G没有任何分别。

怎么会没区别呢
需要的基站更多了,需要的电剧增了,用户花费变多了,华为腰包更鼓了。吹牛唾沫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祸国殃民,吹牛5G如何如何牛逼,其实5G跟4G没有任何分别。

现在的5G实际速度达不到4G的理论速度吧

网友B:
云主机,不是挺好的吗,一直在玩。
UCLOUD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主机,不是挺好的吗,一直在玩。
UCLOUD了解下

你玩的哪种配置

网友C:
最近的移动和联通信号简直糟糕透了.....感觉要瘫痪的节奏,而且不止一个地方信号差......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估计是流量根本不挣钱.....

网友:
我现在都强制切成4G模式,现在5G信号感觉越来越差

网友:
5G的体验还没4G好:(

网友:
云电脑用4G也行吧

网友:
为什么我的华为mate40 pro 5G信号还可以?

网友:
我的水果12切换到5G,体验是确实好了那么一丢丢,但是耗电量大增啊,性价比太低。现在我都是4G没信号才会尝试开启5G碰碰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的移动和联通信号简直糟糕透了.....感觉要瘫痪的节奏,而且不止一个地方信号差......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

好长一段时间了,我这边就是移动的信号糟糕透了,联通和电信的手机还可以,电话与数据都不行的,不知道在搞什么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