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做传统机械数字化的朋友

楼主(2021-12-06):
坐标浙江,有大量的纺织机械,现在客户有需求想要把织机的生产数据(数据显示在液晶面板上)提取出来,开发数字化工厂,请问大家有这种业务的资源吗
有类似的公司、业务也可留言

网友:
坛友村长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
我之前浙江的一个同事应该有这个能力,你加他微信联系一下看看

网友A:
记得他以前给客户搞织袜机控制系统

网友:
架一个摄像头拍照提取吗?

网友B: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搞这个的,坐标上海,纺织没搞过,主要搞汽车行业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搞这个的,坐标上海,纺织没搞过,主要搞汽车行业相关

可以交流一下吗,你们的数据是怎么提取

网友:
我目前也在做织机前道工序,做好也不容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交流一下吗,你们的数据是怎么提取

好多设备,比如像组态屏,PLC,客户也没资料

有一些要破解,
有一些外加感应
每个设备处理方法也不一样

网友:
村长就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网友:
加老多的传感器了。一堆的电缆。 搞纯自动化的还需要一个懂工艺的人配合才能搞好。懂工业的一般都是针对某个特定产品或者行业。千万别感觉没问题就做。坑很大,填不满。有些机器的精度完全达不到,还要设计许多辅助性的机械才行,设计没经验的一堆废铜烂铁都是钱

楼主:
呼叫村长,直接“村长”搜不到

网友:
这个难度估计比重新开发设计一套难度大,建议重新搞套新版本的替换旧的现实点

网友:
加我vx808293,搞搞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设备,比如像组态屏,PLC,客户也没资料

有一些要破解,

做过类似的,总结经验就是八仙过海,各个击破。
例如:从输入给PLC的4-20mA上串小电阻隔离获取电流;
从对方软件的串口上面破解协议,中间抓数据;
把对方传感器和我方接口做个继电器切换,需要获取数据的时候继电器切掉;
485监听Modbus上面数据获取自己需要的数据;
把对方4-20mA收过来再给他做个假的传过去,以增加自己的控制时给对方一个正常工作假象;

网友C(2022-02-02):
引用 网友A:
记得他以前给客户搞织袜机控制系统

我们单位有老师也给客户整过过织袜机。

项目了解了,客户用袜子抵开发费(几十K的款项),每天换新的一辈子都穿不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单位有老师也给客户整过过织袜机。

项目了解了,客户用袜子抵开发费(几十K的款项),每天换新的一 ...

看来你们老师太实在了,没有给系统试用权限

网友:
织机的生产数据的数字化和自动化生产, 我的前公司一直在做, 说是前公司(做了20年), 是因为去年6月份出来了.
不过, 如果纯缀的数据化管理, 可以通过读取生产数据文件就可以了, 没必须去读取屏幕, 织机的型号和厂家不同, 屏幕各不相同, 但数据是相通的.
但恒强的新版HCD不兼容, 老版CNT容易读, 睿能的兼容CNT, 所以也容易读.
自动化的话, 需要做的事情比较多, 比如织机的损旧性能管理, 字码不容易调, 纱线不同批号, 等等, 先搞好这些才能自动化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