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如何分析我的TPS54360板子的纹波问题(附大量图)?

楼主(2021-12-06):
大佬们好,首先说明一下我是一个大年龄的非科班纯爱好者,今年刚开始倒腾电子设计,如有让各位忍俊不禁的地方,请尽情指出,我会认真接受。

也是看了论坛的帖子,得知TPS54360是一个年份长而又经典的DC-DC芯片,所以我想借助它完成一个能支持大电流输出的模块,比如能用在由太阳能供电的需要4G和传感器的应用场合。
这也是我所用的第二种BUCK Converter器件,也是我在这个论坛第二次发帖,先谢为敬。

发帖求助的主要内容是:
1、请问我用手头的设备这样分析板子,方式方法上该如何改进?
2、我的设计是不是纹波问题很严重,从电路和布线上该如何改善?

电路图我基本就是照搬的datasheet(https://www.ti.com/lit/ds/symlink/tps54360.pdf),按照里面的计算方法跟着走了一遍,但是最终也没什么修改。输出电压上,我用了自己手头现有的电阻,所以输出只能调为为5.28V而不是5V,而且我想万一需要用到5V,那我加一个LDO正好合适。
走线也是参照datasheet,局部做了微小的调整,但是我“个人觉得”影响不大。
元器件我自己选的,某商场买的,除了参数合不合适以外,应该不会有质量问题。

下面上图吧。
首先是原理图。

电路板(抱歉,背面忘了铺铜加强散热,所以跑到3.5A的时候,我的手指只敢放上去1秒就烫得受不了,但我试过现在12月份的天气,在室温下倒是还能稳定跑在3.5A上)

实物图

下面是我用示波器抓取的波形图(示波器的使用上我也是菜鸟,请顺带指教)。
测试的时候也有样学样的用了接地弹簧。

空载时的波形
图片上显示的峰峰值只有30mA,但是这是我抓图没有抓到最高点,实际显示的是在不同跳变,高的时候也有100mA以上。

0.2A时
此时效率为91.67%。

1A时

2A时

网友:
楼主的设备投入不少啊

网友A:
很正常的纹波了。你输入输出比例悬殊。

网友:
输出电容太少了

网友B:
设备也是自己买的?

网友C:
虽然不一定能有效改善输出,但说几点我能确认的。

输出电容如果耐压只有10V的话,是个问题。
陶瓷电容随着电压增加(指向着它的上限增加),其容量会减小。
以日本村田的X5R, 1206, 100uf, 10V举例,施加5V上去时它就只剩35uf了
如果是Y5V的电容就更惨。
所以,楼主输出端的电容如果真是如原理图所示是10V,那么这个东西实际运行时可能已经偏离计算参数很远了。
可以尝试将输出电容替换为小容量陶瓷+大容量电解电容的形式。(在现有的板子上进行尝试,不必试一下就重新打板)
同时连接COMP脚的元件需要重新计算,计算可以使用TI官网的WEBENCH® Power Designer。

如果电感在体积、效率和电流上允许,可以尝试电感量稍大的电感。

布局方面,二极管、电感和输出电容所组成的“环形”围起来的面积应尽可能的小,并且这个环里不要有其他电路(在现有PCB设计上,C36和C37移动到D1的上方即可实现)。

//编辑:补充括号

网友D:
D1是什么参数?
另外IC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
我的输出加了一个蓝宝石的470uf的高频电解,可以到官网上用他们的仿真工具看看

网友:
用固态电解呗,我以前有实测的文章。一个仅仅180uf的固态,实测纹波好于两个470uf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的纹波了。你输入输出比例悬殊。

谢谢 wye11083大佬深夜回复。虽然不认识,但是其实拜读过你很多很多帖子了,现在被你直接指导,十分开心。

请问是指输入和输出电容的配比吗?输入100uF和输出2个100uF这个比例?

这个我确实没有计算过的(也不会),我只是了解到,如果输入电源距离DC-DC电路比较远,为了避免用输出电流突然增大时的输入端的瞬态电压下降,建议增加一个输入电容,而我刚好有符合这样的条件的电容,就用了一个上去。
这样会适得其反吗?还是只是不科学、浪费?

网友E:
对于纯电阻负载来说,我认为把纹波压到100mv以内才是合格的。
最简单的改法是加个固态电解试试呗,不用改板子,直接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不一定能有效改善输出,但说几点我能确认的。

输出电容如果耐压只有10V的话,是个问题。

都1点了还在帮我解答问题,恐怕一句感谢不足以回报啦~

首先关于电容的计算问题,根据你的分析,我粗略翻了一下datasheet,里面计算的结果是使用47uF 10V ESR 5mΩ的瓷片电容,也考虑到了容量降额问题(折算为58.3uF),而为了达到设计纹波要求(200mV),只需要29.2uF。不过我这里也疏忽了一点,因为组装时手头没有100uF的电容,我这里实际用了两颗村田X5R 1206 47uF 25V的。
不过我承认这部分我没有仔细阅读和亲手计算过,我打算按照你指出的方向先加强理解一下,再反馈改善情况。

其次,电感现在用的是顺络SWRB1205S-100MT,10uH 4A 25mΩ,我也会再试试稍大的。

最后,关于电感、二极管、输出电容的环形问题,我理解有点困难。它们组成的环形面积要小这点我理解,但是“输出电容”既然是输出的,那它不是应该放在靠近输出端(就是我那几个座子)的位置吗?如果移动到D1上方,那么离座子最近的就是电感了,那会不会因为电感的充放电的关系,导致纹波更大?
我的意思是,电感就像水泵,提高水位,抽上来的水放到水库里;水库水面平稳,用水时从水库取水。还是这个直觉的类比其实是不合适的?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纯电阻负载来说,我认为把纹波压到100mv以内才是合格的。
最简单的改法是加个固态电解试试呗,不用改板 ...

谢谢redroof大佬的回复。您的帖子我也看过很多很多,受益匪浅!

我会试试的。我知道固态电解很好用,我手头还没有,回头一起买来测试一下。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D1是什么参数?
另外IC的频率是多少?

D1用的是美台的B560C-13-F,SMC封装,Vr=60V,Io=5A,Vf=700mV。

IC频率为600KHz左右(在RT/CLK引脚上接了160K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也是自己买的?

嗯。

不能让因为缺少设备妨碍了自己进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redroof大佬的回复。您的帖子我也看过很多很多,受益匪浅!

我会试试的。我知道固态电解很好用,我 ...

如果你将来准备用干驱动4G模块的话,要注意你用电子负载测到的纹波已经是最好的情况,因为它是个纯电阻。
如果这个状态下的纹波都那么高,装上4G模块以后会更高。
还要注意4G模块对电源要求最高的场景是它工作在2G状态下的,哈哈,很多人不一定测得到。2G状态下每个时隙是0.5ms多一点,遇到发的时候耗电非常高,收的时候耗电又降下去了。4G的耗电反而比较均匀,对电源友好的多

网友F:
布线太差了。先把这1234点搞到一起。你这个距离太长了。电源布线很讲究的。这些点全是功率地。处理好这些点,纹波应该就没有了。你最好严格按PDF上推荐的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将来准备用干驱动4G模块的话,要注意你用电子负载测到的纹波已经是最好的情况,因为它是个纯电阻。 ...

谢谢,非常重要的提醒。

同时,我看论坛上经常有人提到LDO对于降低纹波的重要性,所以我设想是在本模块输出5.28V以后,再经过不同的LDO给不同的子系统供电,比如我手头有一个4G模块,它的供电电压是3.8V峰值电流2A,那我就用一个LDO给它转换一下电压,同时对纹波也有改善。这样是不是正确的思路?

//编辑:增加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布线太差了。先把这1234点搞到一起。你这个距离太长了。电源布线很讲究的。这些点全是功率地。处理好这些点 ...

谢谢批评。

但是我还是要追问一下,两个疑问:

首先,2确实离得比较远,前面@cne53102也建议我把两颗输出电容移到D1上方,即3位置附近,不知您觉得这个方案如何?

第二个疑问,作为菜鸟,我对于远近没有一个数量上的准确认知,我虽然懂得“地”的重要性,但是对于1、3、4点,我觉得已经尽力搞得离得很近了,是不是也还不够?我觉得一下子想不出什么方法再往近里凑了。

网友F:
C33的负极到U7属于输入功率回路,这两点间不应该有小信号或者次级电路的任何元件连接,而且这两者负极应该尽量靠近接成一点。 然后U7的地、D1的正、输出电容C36 C37负极这之间属于输出功率回路,这个地应该尽量短,也就是这四者负极要尽量靠近接在一起。其它的反馈回路的元件接地点,都应该以一点的方式接到C36 C37。。处理好这两个地一般都 没啥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wye11083大佬深夜回复。虽然不认识,但是其实拜读过你很多很多帖子了,现在被你直接指导,十分开心 ...

噢,昨天迷糊了,你12v应该会好一些。至于纹波,你显然忽略了一点:mlcc容量并不大。想解决输出纹波很简单,你把输入电容换成100uf的固态电容,输出再加个470uf的固态电容,纹波我保证你能测到50mv。你看你的输出波形,开关切换瞬间就开始猛掉,显然是电容撑不住了。

我以前测试过,想要达到极好的纹波,每200ma要有47uf?左右电容,记不清了。总之就是你想带重负载,就加大输出电容量。

另外,严重发热问题是因为你开关频率太高了。你降到300k左右芯片就不那么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C33的负极到U7属于输入功率回路,这两点间不应该有小信号或者次级电路的任何元件连接,而且这两者负极应该 ...

我感觉我明白了。

我会再做一版试试看,到时候再请你指导。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昨天迷糊了,你12v应该会好一些。至于纹波,你显然忽略了一点:mlcc容量并不大。想解决输出纹波很简 ...

好的,那既然如此我必须得试试固态电容了。

我会把接地回路部分稍作调整,然后结合固态电容再做一个板子试试看。

你说的电容和电流配比的经验系数我也会留意验证一下。

many many thanks!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噢,昨天迷糊了,你12v应该会好一些。至于纹波,你显然忽略了一点:mlcc容量并不大。想解决输出纹波很简 ...

我手上现在只有一种固态电容,180uF的,4G模块的供电部分只需要一个,再加两个47uF的MLCC就足够了。
这样在4G工作状态足够保证低于100mV的纹波(2G状态会达到150mV左右)
如果使用两个180uF固态可以把纹波降到50mv左右,但太占地方,所以我通常只用一个,反正已经够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现在只有一种固态电容,180uF的,4G模块的供电部分只需要一个,再加两个47uF的MLCC就足够了。
这样 ...

4g模块才多大电流。。你找1.5mhz的5v低压dcdc,随便造都没问题。

网友:
大致看了下提3个建议

1.  我感觉layout 的布局也有点问题 ,DCDC断开时,二极管的回流路径  经过芯片了(最要命的是 这一点是后面所有负载的总接地路径)  会造成芯片参考地跟着DCDC开断轻微波动(整个板子以及负载的GND)     后面再版可以参考下 官方手册第38页的布局 ,  或者背面做地覆铜

2.  还有一个问题   1A  40MIL  2mm   你这边3A 理论上留余量的话需要走120mil   6mm     看你电感出来 总的负载线太细(  负载的电源和GND 都同时要保障粗细,因为电流是会沿着GND流回的)

3.  你说的 5.23V  经过一个LDO 就到5V  这个在大电流情况下不可能实现, 即使抛开 LDO最大电流不说, LDO 有个VDROP   , 电流越大 VDROP越大

网友:
输出连接器不应该直接从输出电容两端引线出去么。地线绕了。。
把开管的噪声滤除一下可以减小200mv纹波。在二极管两端加RC。。
650KHZ的频率有说加高频电解电容的,不清楚高频电解电容谐振频率多少,我记得电解电容就300kHz以内适用啊。。
陶瓷电容ESR都很小,建议在并几个同规格的输出电容增加容量看看效果。。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热情回复,我初步整理了一下各位的建议,打算做如下改进:
1、输入、输出电容改为固态电容试试(谢谢@redroof和@wye11083)
2、输出电容的位置修改了一下,减小环路面积,并预留了一个0603MLCC的位置(谢谢@cne53102和@xly的建议)
3、将输出连接器的GND回路走线调整了一下,不再经过芯片下方(谢谢@ackyee的建议)
4、部分地方增加了线宽
5、背面覆铜了,并在芯片底部加了6个过孔以增强散热(但是其他地方我没敢增加过孔,怕回路电流走向不按预期又产生噪声了)

另外,输入、输出电容和电感,我都准备了两三种,因为封装一样就看不出来了,等板子出来再测试。

下面是我改动后的效果图,请各位看一眼,如果可以我就按照这个打一版看看效果。

网友G:
这帖子讲的比较清晰”buck电路原理及PCB布局与布线注意事项讲解“
http://www.51hei.com/bbs/dpj-155852-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帖子讲的比较清晰”buck电路原理及PCB布局与布线注意事项讲解“
http://www.51hei.com/bbs/dpj-155852-1. ...

谢谢推荐。

我找到了这个帖子的英文原文,是rohm的一篇application notes. 《PCB Layout Techniques of Buck Converter》

我上载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1点了还在帮我解答问题,恐怕一句感谢不足以回报啦~

首先关于电容的计算问题,根据你的分析,我粗略翻 ...

那个IC里面的功率管有ON和OFF两个状态,将整个电路简化一下如下:

ON时,电流从输入电容C1出发,通过功率管Q和电感L对输出电容C2和负载供电。
OFF时,由于电感L的存在,电流从电感L到输出电容C2在通过二极管D回来构成回路。

这两个都是电流高频变动的区域,会“释放污染”,其中Area A的影响比Area B的影响大,但输入电容楼主放的位置已经可以了,Area B的区域再修改一下就更好。

另外注意,这些电流流过的GND部分的铜的电阻和电感都不是0,所以GND上会有压差,这个地上的压差也会有影响。

电感比成水泵不太对,如果说水的电流的话,那电感就是很长的一段管子,里面的水[有惯性]。

就好象车有惯性一样,不会一脚下去立刻就300km/h,也不会松脚就像撞墙了一样立刻停止,所以可以踩一下松一下,保持在60km/h行驶。

尝试在29楼最新的图上标一下:

29楼这里,C37和C36建议互换位置,MLCC贴片电容的ESL和ESR都非常低,离的近一些比较好(虽然在这个尺寸上可能没有多大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热情回复,我初步整理了一下各位的建议,打算做如下改进:
1、输入、输出电容改为固态电容试 ...

如果可以,电源尽量不要用0603的电容,很多时候性能和可靠性上有劣势,价格上也不一定有优势,尤其输入可达24V。。建议用0805或1206的。0805我自己最多只用到12V。

也别都是大容量的,可以无脑地在输入输出多放个0.1uf,大多数情况下只会有好事不会有坏事。

另外楼主12楼提到输出电容在输出座子附近,这个是可以的,座子附近可以放电容,但这个输出座子附近放电容一定是额外的电容,不能是构成DCDC电路的那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以,电源尽量不要用0603的电容,很多时候性能和可靠性上有劣势,价格上也不一定有优势,尤其输入可 ...

谢谢再次回复,又给我提了这么多具体实用的建议,尤其是mlcc的选用,看得出都是实践实操经验,我目前还没有量产过什么,所以考虑比较少,但是我以后在设计中可以直接参照。

这次的板子我刚才在5点钟的时候又下单了,因为我做事比较急。
所以这几点好建议我得在下一版或下次设计中再实战一下试试看。

I owe you one.

楼主:
大家好,今天配件终于到齐了,所以把调整过的板子装起来测试了一下,
相比上一次的改动有:
1、加粗了导线;
2、GND回流的走线避开了芯片下方;
3、调整了输出电容的位置,让二极管、电感、输出电容的环路更紧凑;
4、输入电容从100uF电解改为100uF固态,输出电容从2个47uF MLCC改为了1个470uF固态加1个100nF MLCC;
5、电感从10uH改为了15uH;
6、增加了背面覆铜;
7、输入电容靠近IC的VIN脚(很有限,肉眼看不出)。

测试总结如下:
1、从0.1mA跑到3.5A,Vpp始终在80mV左右,比上一版好很多,后面附有波形图。
2、由于背面覆铜了,散热效果能感觉到改善。芯片最烫,但即使跑在3.5A时,仍然可以把手指放在上面,有些烫手但是不至于立即弹开。
3、转换效率最低85%,最高92%。(如果去掉线路损耗,则效率还要更高,因为我连接电源负载的线比较长比较细,电流增大后压降比较大,线路损耗有2.6%)。

疑问:
波形图上显示的电压波动始终是一个大波一个小波互相间隔,这可能是怎么造成的?如果大波能消除,那Vpp将会非常好看。

最后,谢谢你们热心的回复,我觉得我对DC-DC电路稍微有些入门了,收获满满!!!

网友:
你的探头衰减选对了么……
最后一张图的那种东西我从来都不看的,输入电源和示波器都用锂电池供电就能没掉

网友:
官方布线参考对反馈电压的连接点有特别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今天配件终于到齐了,所以把调整过的板子装起来测试了一下,
相比上一次的改动有:
1、加粗了导线 ...

接下来可以做的有:
1.继续改进布局,比如37楼wycox所说的反馈电压的连接点。
2.MLCC修改至更安全和廉价的封装尺寸和耐压。
3.C37串联一个小电阻,建议小于10欧。
4.D1并联一个[电阻串电容]。

其中3、4对那个[大波]的问题会有效,但是,这是有代价的,会降低效率,如果搞的过头,IC内部的MOS甚至可能会损坏,安装这两个部分的dcdc电路并不多,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必要的。

相关关键词:DCDC, BUCK, RBOOT, 缓冲电路,自举电阻,EMI抑制

也可以看看TI的这个文章:
https://e2echina.ti.com/blogs_/b/power_house/posts/emi-5-fet-emi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你们,尤其是cne53102大哥。我想跟你说,我曾经持有一个域名叫wwwease.com很多年,www代表网络,ease代表容易,并且我还开发了一个以此为名的内容管理系统,靠它混了几年饭吃。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你们,尤其是cne53102大哥。我想跟你说,我曾经持有一个域名叫wwwease.com很多年,www代 ...

别大哥,我大概是比你小的。

域名不错

网友:
楼主的稳压电源it6302a 是在哪里购买的? 示波器的带宽是多大的?1G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