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T2399的VCO脚,能不能用单片机PWM来控制频率

楼主(2021-12-07):
请教一下,PT2399的VCO脚,能不能用单片机PWM来控制频率

网友:
没有去看那个芯片干嘛的,但是只从你问的应该是可以,主要你处理好pwm纹波后满足你频率最后抖动要求即可。也就是和你直接用个电位器或者DAC输出去控制又又啥区别嘛,

网友:
看PT2399手册,VCO脚外接电阻对地来调节里面的频率。
而一般芯片的振荡电路(例如很多开关电源芯片的内部震荡电路),都是可控恒流源对C充电,然后加一个斯密特电路这样的振荡电路。这个可控恒流源就是由外面的R决定。所以直接加PWM肯定不行,
但我觉得加一个受控的sink的恒流源应该可行,但恒流源的范围应该多少,这要测一下6脚对地电压,然后结合pt2399手册那个“R对应fclk”的表格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