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60V/38Ah铁锂性能测试

楼主(2021-12-07):
自行闲鱼购买钱江铁锂6038模组

到货测量总内阻14.69mR,上半组7.5mR,下半组7.41mR

连接保护板,整组充电到保护,电压单体3.38V到3.6V之间,基本满电。测试最底的2串放电电量,接入放电嚣,电流15.3A放电,得出37.15Ah容量,对应的标签参数是合格的。

剩下固定保护板,连接出线插头,装入定制外壳就完成了。工作量不是太多。

网友:
楼主的这个电池安全吗? 比如在行进过程中保护板上的电线磨破脱落或者短路之类的问题。

网友:
楼主做了一件我一直想做而不敢的事情
刚查了下,裸电池组60V38AH1000元,从测试结果看,还是很值的。
[去年买的成品铁锂电池组60V20AH 要1250元]

网友A:
随着电动汽车进入更新换代期,二手动力锂电池会越来越多。

网友:
看着就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着电动汽车进入更新换代期,二手动力锂电池会越来越多。

如果是二手汽车锂,那么甭折腾了。。卖家花费大量时间专门筛出来的容量,然而。。老旧锂容量偏差妥妥的大啊,循环个几次如果没有主动平衡电路,估计基本就报废了。

网友:
lz位这是磷酸铁锂的,即使热失控后应该只冒烟。
如果是三元锂电就危险了,估计能把房顶掀了。

网友:
最害怕这些 强电 ,上一年接个灯管整流器,结果他们出厂的正负极就是反的,结果放炮了。。

楼主:
刚拿了个铁锂做破坏试验,带电的,烟花都没得看?。
不用火烧它,短路,基本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