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热心坛友帮忙将Allegro 的PCB和原理图转换为字母格式

楼主(2021-12-07):
手里的文件是Allegro 格式的,我电脑里没有安装对应的软件,无法转换,这里高手多,哪位有空的话帮忙转换一下,感谢,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顶一下,我转一下

网友A:
pcb转换失败了,不知道为什么,原理图可以了

网友:
cadence里显示正常,但是转完之后字母里啥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转换失败了,不知道为什么,原理图可以了

非常感谢,转换后看来要调整一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转换失败了,不知道为什么,原理图可以了

打赏20汤圆 聊表心意

网友A:
pcb我再去找个高版本的字母软件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我再去找个高版本的字母软件试试吧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