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Z输出的磁编码芯片怎么远距离传输好?

楼主(2021-12-07):
最近做闭环直流有刷电机控制
在电机尾部轴上粘个磁铁,
再来个小板检测电机位置
磁编码芯片是MT6816
AB=1024线
输出格式是ABZ格式,正交+Z原点输出
由于电机和控制板相距20CM左右,中间还有一些干扰
之前没做处理直连时,示波器测量干扰很大
现在做的是电机尾部磁编码上拉3K,
主板上信号下拉3K,再加上一个磁珠,效果还不错,闭环控制也比较理想,
只是示波器测量时感觉还是有一些干扰,但实际程序读取的信号正常
尝试将上下拉电阻减小,但输出能力有点不足。

像这种情况怎么传输比较好?
这个信号用LVDS芯片可以不?比如像 【DS90LV012A】?
大家一般怎么处理的?
求指点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输出电流大一点的施密特芯片?比如50mA,100mA的?

楼主:
SN74LVC3G34
这种芯片只有20mA输出

网友:
伺服用 26C31  就是有点发热,有替代型号SN75175
用SPI 会好一些,上传一张伺服电机成品图片
1024线用在有刷电机位置,禁止不转都有干扰。还是冲软件处理
说明:补充图片

网友A:
你的信号输入电路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信号输入电路是什么?

ABZ信号输入到单片机的引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ABZ信号输入到单片机的引脚啊,

没做处理?

网友:
有点疑惑,为什么示波器测量是错乱的,但是实际工作是正常的?

网友:
20cm 不算很遠,不放心可以加屏蔽(或者先預留着),屏蔽的接法可以參考下面貼子 5 樓:

电机驱动器 的 编码器 SPI 线 的 屏蔽层 如何接地?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0831-1-1.html

示波器先測量一下 GND 本身的信號,心裏面有個底,然後再測量實際的信號,然後在大腦裏面減去 GND 的底噪
或者先想辦法減少 GND 本身的底噪

网友:
不差钱,转串行信号或者用诸如 AM26LV32E 这样的 +/-15kV IEC ESD 低电压高速四路差分线路接收器
ST有个叫 EVALKIT-ROBOT-1 的开发套件,是这么个用法,你可以去瞧瞧电路。
https://www.st.com/en/evaluation ... bot-1.html#overview

20cm不算长,也许加上屏蔽线,可能就能解决问题,试试就知道。

网友:
AM26C31
四路差分线路驱动器, 伺服电机的ABZ信号经过它转成差分的信号接到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