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直连,网卡单向ping通,求问应该从哪里入手解决。

楼主(2021-12-07):
1,板卡ping电脑,能通。
2,电脑ping板卡,不通。或者是偶尔憋半天,通几个包,延迟都是70000ms这种几十秒的延迟时间。

但是,当1和2同时进行的时候,两边都是通的。

板卡跑linux4.19
电脑是ubuntu

一根网线直连的。

请问是什么原因,应该从哪里入手?谢谢

MAC是stmmac
PHY是一个国产的

楼主:
最新发现,不是不通,而是板卡那边回复的特别慢。
板卡刚开机的时候,回复很慢,
开机过一段时间,回复的越来越慢,
到最后等了很久都没有抓到板卡发来的包,,,

刚开机时,抓包如下:

楼主:
又抓了一次

.

网友:
关闭电脑防火墙

楼主:
我是ubuntu的,看了一下,iptables -L没有任何规则。

网友:
买个支持端口镜像的路由器,直接抓包

网友A:
window是下ping板子有类似现象吗?可以抓包看下  arp报文是电脑没及时下发呢  还是板子收到了没及时应答     windows下 电脑发arp报文差不多就是1min多钟发一次(网线不插拔的时候) ubuntu下不知是否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是下ping板子有类似现象吗?可以抓包看下  arp报文是电脑没及时下发呢  还是板子收到了没及时应答    ...

window是下ping板子有类似现象吗?
是的,现象一样。

可以抓包看下  arp报文是电脑没及时下发呢
我用wireshark抓了windows的包,在发送一次ICMP之后,疯狂发ARP,但是没有回应。
应该可以判断是板子那边没有响应ARP包。

但是我看到phy的灯是在闪烁的,节奏和一秒一次的ping包一致。

网友:
偶然通几个,应该不是防火墙了,检查一下物理线路状况。例如重新打一个水晶头

网友:
先排查硬件 在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ndow是下ping板子有类似现象吗?
是的,现象一样。

板卡是什么实现的? 没响应arp请求吧. 电脑不知道板卡的MAC地址, 问了不回答. 但板卡一发包, 电脑就知道它MAC也就可以ping通板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卡是什么实现的? 没响应arp请求吧. 电脑不知道板卡的MAC地址, 问了不回答. 但板卡一发包, 电脑就知道它 ...

是裕泰微的yt8521sh
CPU是龙芯的

网友C:
UDP包可以互通吗 直接tcpdump指令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UDP包可以互通吗 直接tcpdump指令检测

板子请求电脑,使用tftp下载是没问题的。
tcpdump我这边需要静态编译,有点蓝瘦,,回头再试。

电脑ping板子的时候,ifconfig看不到rx/tx的变化,感觉网卡根本没有接收到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裕泰微的yt8521sh
CPU是龙芯的

是 裕太微电子 吧? 我用的YT8511+龙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 裕太微电子 吧? 我用的YT8511+龙芯

yt8521sh...
兄弟你是龙芯中科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yt8521sh...
兄弟你是龙芯中科的吗

不是 不是
你记得以前你发贴说在大公司做驱动没啥搞的,我说让你去小公司尤其是搞龙芯的试试  啥驱动都得自己弄 把龙芯的驱动吐糟一番,我咋能是龙芯的呢?

你是不是觉得我正好也用龙芯+裕太的PHY 觉得我就是龙芯的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搞国产化的 CPU就那么两三家 龙芯 飞腾 兆芯,搞PHY的也就那么两三家,裕太 盛科
你去搞国产化圈里问问 基本都是这几个厂家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 不是
你记得以前你发贴说在大公司做驱动没啥搞的,我说让你去小公司尤其是搞龙芯的试试  啥驱动都得 ...

我那个帖子好久了,老哥还记得啊,哈哈
我现在跳槽了,还是在做嵌入式调板子的,一条路走到黑了

楼主:
手动顶一下

楼主:
兄弟们,我再捞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