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阻容降压电路里面的一个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21-12-07):
如下图所示, 为什么需要这个D2,

这个D2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提供另外半波的交流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另外半波的交流通路

谢谢大佬,回复,如果不提供这个回路,会什么什么问题?
感觉像是纯浪费这半波的能量啊

网友B:
电容放电二极管,没有这个二极管第二个波的能量就耦合不过来了,最好的办法是用全波整流利用率高

网友C:
电容需要交流通路,否则半波冲满后没有通路,就没有电流通过,

网友D:
“请教 阻容降压电路”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 阻容降压电路”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 ...

老大,有注意你这个规定啊, 只是我感觉我这个问题很难在标题里写清楚啊,已经改了

网友:
把D1放到D2位置,D2不用也可以。

网友(2023-07-13):
引用 网友B:
电容放电二极管,没有这个二极管第二个波的能量就耦合不过来了,最好的办法是用全波整流利用率高 ...

第二个波耦合过来的作用是什么?感觉没有必要耦合过来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容需要交流通路,否则半波冲满后没有通路,就没有电流通过,

不太理解呢,电容再整个半波周期内已经经历了完整的充电和放电了吧?过零的时候降压电容的电压应该时0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太理解呢,电容再整个半波周期内已经经历了完整的充电和放电了吧?过零的时候降压电容的电压应该时0吧 ...

陈年老铁诶。

“电容再整个半波周期内已经经历了完整的充电和放电了吧?” - 并不是。

半周期内,电流大小有变化但方向恒定,电容一直处于充电/浮空状态。

网友:
电路高压电容缺一个放电电阻,插头拔除后会电人。安规电容寿命与质量堪忧,本来很可靠的电路因为难以买到优质安规电容所以普遍觉得这个电路太渣渣属于劣质产品才用的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陈年老铁诶。

“电容再整个半波周期内已经经历了完整的充电和放电了吧?” - 并不是。

感谢回复,探讨下,“电容再整个半波周期内已经经历了完整的充电和放电了吧?” - 并不是。“我还是觉得是,电流的方向确实没有变化,但是供电电压确实在变化,供电电压降低后电容的电压也会随着供电电压过零而降到0吧,供电和电容之间又没有二极管阻值这件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回复,探讨下,“电容再整个半波周期内已经经历了完整的充电和放电了吧?” - 并不是。“我还是觉得 ...

如果仅有充电回路D3,供电电压降低后,会导致充电的二极管 D3 反偏,此时电容 C2 不会再放电。
因此严格来讲,电容 C2 在正向的 1/4 周期就充满并保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