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公司网站空间选择阿里云还是华为云?

楼主(2021-12-07):
小微公司,想建一个网站,选择阿里云还是华为云呢?价格都是1000元左右一年。

网友:
新人注册   3年200+够了   先注册个3年玩玩吧

以后需求大了 再提高性能

前期申请一个3年新人的入门版    搭建网站杠杠的

网友A:
我選擇國外的(hostwinds),不用備案,帶寬比國內的大很多很多倍,我用的最便宜的是 1G 的帶寬(國內的只有幾 M),月流量限制是 1T(根本用不完),長期格價是半年 30 USD(不用擔心打折貨到期各種折騰)
搭配 cloudflare 的免費 CDN,內地訪問也很穩

网友:
ucloud或企鹅云,不贵也没那么多套路

楼主:
三年新人入门版?哪个网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年新人入门版?哪个网站

阿里和 腾讯每年都会有活动  三年 270左右

网友:
小公司,备案都够你吃一壶了,我现在烦死

网友:
肯定阿里啊,服务器送备案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選擇國外的(hostwinds),不用備案,帶寬比國內的大很多很多倍,我用的最便宜的是 1G 的帶寬(國內的只 ...

大佬。 发个 你 做的 网站 看看。  我们公司也有类似  买 host 服务的需求。   主要 进行公司产品展示。 类似于 www.mateksys.com这样的网站,不知道能用什么网站程序,简单搞下就能实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 发个 你 做的 网站 看看。  我们公司也有类似  买 host 服务的需求。   主要 进行公司产品展示。  ...

我曾經喜歡玩各種框架,最後一次是 7 年前,給公司撘的 django cms 網站系統

後來一切回歸簡單,能用靜態網頁的,絕對用靜態,你給的這個網站,用靜態網頁絕對沒問題,包括 blog 和 news 板塊

我目前也是用靜態網頁的,具體做法是,寫好一個外框 html 模板,然後把各頁面具體內容,以目錄和 html 文件的形式存放(或者 markdown 格式)
每次更新內容後,調用一個 python 腳本,把外框模板 html 和正文內容 html 合併一下,生成最終的靜態 html 供用戶訪問

我的網站是: dukelec.com  短連接: d-l.io
blog 是分開的,上述連接前加 blog. 就行,blog 的正文內容是 markdown 寫的,也是直接放在目錄下(我的 blog 代碼是開源的)

網站原始文件如下,其中 src 是內容以及生成最終頂層 en/ 目錄下靜態 html 的 python 腳本:
(jquery 是外框 html 模板的作者用的,我寫 javascript 也早就不用這些框架了,只用 vanilla js)

duke@duke-pc /mnt/TF/company/dukelec/website_cdbus $ tree -a -I .git
.
├── .gitignore
├── .htaccess
├── css
│   ├── bootstrap.css
│   ├── chocolat.css
│   ├── flexslider.css
│   └── style.css
├── en
│   ├── .gitkeep
│   ├── cdctl-bg.html
│   ├── cdctl-bn.html
│   ├── cdctl-bx.html
│   ├── cdctl-h.html
│   ├── cdctl-hx.html
│   ├── cdctl-px.html
│   ├── download.html
│   └── index.html
├── files
│   ├── cdctl_bx_v10_181206.pdf
│   ├── cdctl_bx_v12_200317.pdf
│   ├── cdctl_bx_v3_180122.pdf
│   ├── cdctl_bx_v4_180406.pdf
│   ├── cdctl_bx_v5_180603.pdf
│   ├── cdctl_bx_v6_180615.pdf
│   ├── cdctl_bx_v7_180828.pdf
│   ├── cdctl_h3_ref.svg
│   └── cdctl_stm32_template.tar.bz2
├── fonts
│   ├── Lato-Light.ttf
│   ├── Lato-Regular.ttf
│   ├── OpenSans-Regular.ttf
│   ├── glyphicons-halflings-regular.eot
│   ├── glyphicons-halflings-regular.svg
│   ├── glyphicons-halflings-regular.ttf
│   ├── glyphicons-halflings-regular.woff
│   └── glyphicons-halflings-regular.woff2
├── images
├── js
│   ├── jquery-1.11.0.min.js
│   ├── jquery.chocolat.js
│   └── jquery.flexslider.js
└── src
    ├── build_dist.py
    ├── en
    │   ├── cdctl-bx.html
    │   ├── cdctl-hx.html
    │   ├── cdctl-px.html
    │   ├── download.html
    │   ├── index.html
    │   └── template
    │       ├── banner.txt
    │       ├── banner_download.txt
    │       ├── banner_full.txt
    │       ├── copyright.txt
    │       └── head.txt
    └── tw
        ├── cdctl-bg.html
        ├── cdctl-bn.html
        ├── cdctl-h.html
        ├── download.html
        ├── index.html
        └── template
            ├── banner.txt
            ├── banner_download.txt
            ├── banner_full.txt
            ├── copyright.txt
            └── head.txt

11 directories, 77 files

我的服務器,除了網站、blog,還有 matrix 聊天服務、gerrit git 服務、redmine 項目管理服務、燒錄工具序列號分發服務、小文件臨時中轉分享、訪問 google 服務 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經喜歡玩各種框架,最後一次是 7 年前,給公司撘的 django cms 網站系統

後來一切回歸簡單,能用靜 ...

谢谢,如此详细的答复。  水平有限,慢慢消化你的回答。  感谢

网友:
小公司买5年不到1000元的阿里云ECS吧,弹性公网IP按流量计费模式。

网友:
国内要访问的话,备案一定要的,20天,免费的。
服务器,¥300左右1年的就可以了。ECS或者是轻量云这类都可以。至于是上网找模板还是找人做这个是看自己的。
反正访问量不高,能打开就可以的了。5M带宽或者是轻量云峰值30M那类都可以。
放香港或者国外不用备案,不过做国内生意的话还是备案一下就是了。

腾讯,阿里,华为都可以。看自己喜欢。最好域名跟服务器同一家的,备案方便点

极端省钱的话就1H1G2M差不多,搞活动100块1年都有。

HTTPS的话有免费证书,1年1申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曾經喜歡玩各種框架,最後一次是 7 年前,給公司撘的 django cms 網站系統

後來一切回歸簡單,能用靜 ...

速度不错

请问域名和主机都是外面提供的服务?  虚拟主机?

有没有服务商提供的使用手册? 在线文档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速度不错

请问域名和主机都是外面提供的服务?  虚拟主机?

都是外面的,都支持支付寶付款
域名我最早是 12 年前在 godaddy 買的,近幾年才轉到 namesilo,因爲便宜很多,新買域名直接在 namesilo 買就行

主機是在 hostwinds 買的最便宜的 vps,它自帶常用的系統供選擇,不過我自己安裝了一個 gentoo 系統

玩服務器一般都不用文檔的,因爲方法都一樣(如果你平時主力系統是 linux 的話會比較輕鬆)

至於 https 的速度,一定要套一層 cloudflare,免費 cdn
(還是有一定延遲,但是速度比較快,也比較穩定,最便宜的 vps 都有 1G 的帶寬,被國內的 幾 M 強多了)

至於 ssl 證書,推薦用的人最多的 Let's Encrypt 的服務,免費,而且可以一個證書支持很多個域名/子域名(阿里的免費 ssl 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速度不错

请问域名和主机都是外面提供的服务?  虚拟主机?

要給新手機 root,需要下載 2.5GB 的數據,內地直下載只有 10KB/s 不到,開了代理也才 40KB/s 左右

於是,我登錄我的服務器,在我的服務器上下載,單個文件 100MB,1 秒鐘不到,速度還沒跑起來,就下載完成了,速度超 100MB/s

然後,在服務器打個包,然後內地從我服務器直接下載這個 2.5G 的數據包,不用爬梯子,平均速度在 3.6MB/s 左右(之前試過 10MB/s 以上),估計是受限於 wifi 速度

原本要下載一整天的任務,十幾分鐘搞定,而且不心疼流量費用,因爲遠遠用不完
而且,從服務器下載數據的時候,也不擔心把帶寬佔用完了,因爲不同地區訪問 cloudflare 走的是不同的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