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KiCad V6画PCB的时候不定期软件卡死,怎么解决?

楼主(2021-12-07):
KiCad之前一直用的V5版本,由于PCB班上过孔一多,打过孔的时候容易卡死,DRC的时候也因为过孔容易多的原因,容易卡死。
后面换到KiCad 5.99解决,所以后面都用的是5.99版本,每天下载night版本更新一次,覆盖安装。也没出现什么问题。
自从night版本换到6.0的时候,开始容易出现各种卡死,而且不能恢复,只能强制从任务管理器关闭,一旦出现卡死现象,后面再打开文件,基本上属于必现问题。
笔记本redmibook 锐龙版,AMD R5,升级的2T固态,20G内存,驱动也重装过。默认是英文输入法,Kicad工程文件在英文目录。
现象1:在PCB界面,按键盘卡死;
现象2:在PCB界面,点开封装编辑器卡死;
现象3:在PCB界面,卡死,保存等图标点不了;
卡死现象基本在PCB这边,原理图暂时还没有发现;
尤其是之前V5版本的工程用V6直接打开,卡死概率更大;
如果是用V6新建的工程原理图PCB还能画画,但是到了一定时间,PCB开始卡死。

卡死,光标有时候不闪烁,有时候会正常闪烁

右键关闭的时候弹出这个对话框

网友A:
衆多的開源軟件,都是在 Linux 下體驗最好,bug 最少

看一下 Preferences -> PCB Editor -> Display Options -> Rendering Engine 是怎麼設置的

另外,測試的話,應該關閉所有的輸入法程序,而不是切換到英文輸入法狀態

网友B:
我的也会卡死,一时好一时坏,有时用一天也不卡,有时随便点一个都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衆多的開源軟件,都是在 Linux 下體驗最好,bug 最少

看一下 Preferences -> PCB Editor -> Display Optio ...

渲染引擎从"硬件加速图形"切换到"备用图形"也不行,之前也试过。
输入法只有一个默认的微软输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会卡死,一时好一时坏,有时用一天也不卡,有时随便点一个都卡死

关键是公司的好多板子都是用KiCad画的,现在想修改很麻烦。

网友B:
试试再更新几个版本,看会不会改善,我刚刚开始用,试试能不能从字母软件转到kica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渲染引擎从"硬件加速图形"切换到"备用图形"也不行,之前也试过。
输入法只有一个默认的微软输入法。 ...

微软输入法也是輸入法,應該是可以退出的

開源軟件在 windows 下的排錯通常會慢一些(前提還是要有人提交 bug),不想折騰不想等就換 linux 吧

你用的是 win10 還是 win11?是正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再更新几个版本,看会不会改善,我刚刚开始用,试试能不能从字母软件转到kicad ...

KiCad还是很容易上手的,我这边通过KiCad重绘了之前的字母文件,新的项目也直接上的KiC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软输入法也是輸入法,應該是可以退出的

開源軟件在 windows 下的排錯通常會慢一些(前提還是要有人提 ...

Win10正版的。
Linux之前也用过一阵,用的opensuse,Kicad,LibreOffice等还不错,但是一旦要用到其他的就麻烦,软件有的还需要编译,一有问题就不知道怎么解决。后面干脆还是换回windows,不想折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渲染引擎从"硬件加速图形"切换到"备用图形"也不行,之前也试过。
输入法只有一个默认的微软输入法。 ...

在输入法设置里打开兼容模式试试
之前有个软件卡住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D:
我这边主要是,比如打开元件属性,起码2秒后才出来。

网友E:
兄弟更新系统的驱动程序试试,这种问题大概率主板芯片、以及显卡的驱动程序相关,很久前曾在 KiCAD 的论坛上看到有人提过。

PS:
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提供一个不用保密,但重现和爆发问题概率很大的 PCB 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输入法设置里打开兼容模式试试
之前有个软件卡住就是这个问题

大哥,按照你这个设置,重新打开PCB果然不卡了。
这边再试用一天看看。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更新系统的驱动程序试试,这种问题大概率主板芯片、以及显卡的驱动程序相关,很久前曾在 KiCAD 的论坛 ...

按照楼上的设置,应该是可以了。
目前必卡的地方,已经不卡了。
而且发现一个现象,我之前的在PCB界面,打开封装编辑器,光标默认会定位在输入框内,必卡;
按照楼上设置兼容性后,在在PCB界面,打开封装编辑器,光标没有定位在输入框内;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照楼上的设置,应该是可以了。
目前必卡的地方,已经不卡了。
而且发现一个现象,我之前的在PCB界面, ...

太棒了,也感谢提供解决方案的那位兄弟,

在编写文档时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主要是,比如打开元件属性,起码2秒后才出来。

只要不卡死就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棒了,也感谢提供解决方案的那位兄弟,

在编写文档时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 ...

确实是帮了大忙,卡死现象已经有半个多月了。
卡了后,我又往回一个个版本重新安装都解决不了。

楼主:
按照10楼大哥的方法,设置成微软输入法兼容模式,昨天把之前容易卡死的工程文件,全部打开跑了一遍,目前没有发现有卡死现象。
应该就是这个Bug了。
谢谢10楼的热心帮助。

网友F:
你的KICAD6.0 在哪里下载的 官网上下载还是5.1.2
https://www.kicad.org/download/windows/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KICAD6.0 在哪里下载的 官网上下载还是5.1.2
https://www.kicad.org/download/windows/ ...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kicad/windows/nightly/
我在这里下的,挑时间最新的,选x86_64-lite.exe(不含库文件)或者x86_64.exe(含库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KICAD6.0 在哪里下载的 官网上下载还是5.1.2
https://www.kicad.org/download/windows/ ...

第一次安装一定要选全包(含库文件的,大小是 1.1GB)的下载安装,以后就可以下载 lite 简包的版本。

如果发现使用中有闪退等问题,要不就往回退几个版本,要不就过一段时间下个新包安装覆盖一次。

因为 V6 是 RC(候选版)发行,代码还在修改中,正式版在这个月底才会发行,到时候官网上就能看到通告了。

网友G:
我们用5.1.6, 19年开始用的, 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除了不能画弧线, 不能自定义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用5.1.6, 19年开始用的, 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除了不能画弧线, 不能自定义原点。  ...

之前也一直是5.1版本的,后面过孔打多了(板子大,过孔个数W级别),运行DRC的时候直接卡死。只能通过删除过孔数量,删除到一定的数量才能顺利DRC不卡。
后面无意中下载了5.99版本的,发现没有这个问题,就直接切到5.99了,虽然库兼容上有点问题,但是迁移一下也解决了。

网友H:
我也遇到过几次奔溃的问题,现在搞一段时间就要手动保存一下,血的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过几次奔溃的问题,现在搞一段时间就要手动保存一下,血的教训 ...

V6版本还好,在工程目录有个backup文件夹,是实时备份的,把里面时间最新的压缩包解压出来就是所有的工程文件。
V5版本没这个功能,有时候怕崩溃,在关键的时候需要手动备份。

网友I:
怎么没人用eagl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没人用eagle了

eagle老早之前用过一阵子,还不错,原理图库、封装库也挺全的,后面卖掉了就没有再用了。

网友J:
个人更喜欢v5版本的原理图的栅格点显示,v6的太像字母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个人更喜欢v5版本的原理图的栅格点显示,v6的太像字母软件了。

栅格显示还好。
最让人无语的是坐标。
Kicad的坐标系和我们认知的X,Y轴坐标系有点反人类,完全不是之前认识的1、2、3、4象限。
习惯用坐标定位放置元器件的时候,需要考虑X、Y的正负。
用了小半年了,现在在取坐标点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个“英译汉”的过程。

网友K:
引用 楼主:
栅格显示还好。
最让人无语的是坐标。
Kicad的坐标系和我们认知的X,Y轴坐标系有点反人类,完全不是之前 ...

现在 Y 可以改。

实在不行,就去开源社区改他。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 Y 可以改。

实在不行,就去开源社区改他。

还真的是可以更改的,没注意到这个细节。

偏好设置 -> 原点和轴 里面可以设置X和Y轴的加减方向,原点也可以设置了。

网友L(2022-08-17):
这个布线模式里,绕走,在推线的时候很卡,请问你们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
无意间解决了,菜单栏,布线与过孔中间的那个符号点击一下就行了。顺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布线模式里,绕走,在推线的时候很卡,请问你们有这种情况吗?

是不是平滑拖动线段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