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磷酸铁锂电池的缺陷:不能使用超充充电,只应慢充充电桩

楼主(2021-12-07):
日前,有特斯拉车主发帖表示,自己的特斯拉刚提车一年,就出现了续航大幅缩水的问题。

车主介绍:自己的车辆刚提一年,实际续航从提车的410km,到现在只有300km,行驶里程13000公里。

原因:(因为没有固定车位也就没有装充电桩,用的都是超冲,官方说的很委婉,意思就是超冲不能一直用)。

另外,去服务中心做过一次电池平衡后达到400km了,但是再充电就又回到300km了。

第二次去服务中心,明说了要做电池平衡,工作人员装傻说要帮我检测电池要一会,然后车主就在服务中心等了一天,特斯拉售后给出两个方案:

1、把车开回去充两个礼拜慢充。

2、他帮忙申请做电池平衡,内部同意了通知来做平衡。

了解,2021款Model 3,NEDC续航里程468公里,不到一年时间实际续航就缩水到300公里,对此车主很难接受。

另外,现款国产特斯拉Model 3使用的为磷酸铁锂电池,有业内人士表示,磷酸铁锂电池,不能够一直使用超充充电,更适合慢充充电桩。但是对此,国内一众主机厂,均很默契的不着重提醒电动车车主。

网友:
我订了Model  Y标续快二个月,很快能提了,给看这么个消息。。。
还好,小地方没有超冲,就在家冲,最快也是11KW,算是慢冲了吧

网友:
可以安装家用充电桩,但前提是有自己车位,物业允许业主不反对。。。特斯拉好像8000元一个充电桩
电池充电时间问题不能解决,估计也是短时间不能解决,坚决不买

网友A:
多次提及电池平衡,说下我用磷酸铁锂的体验:

沃特玛 32700 磷酸铁锂构建 1P6S 电池组,同批次电芯,外观基本一致。
不加保护板,使用 0.5C 充电,充电限压 3.5V*6,不到两个循环就开始电池偏差了:最高的充到 3.7V,最低的还在 3.3-3.4V 徘徊;
放电没去测,小电流放到 3.0V 一致性还行。

总得下来高速充电一致性非常差,最后木桶效应明显。
做充电平衡的话,目测效率是个问题,上主动均衡热损耗也不小。估计超充栽倒在这里。

网友B:
主要还是铁锂电芯的一致性不行,其它的都是借口。目前铁锂做得最好的是A123不接受反驳。

网友C:
三元锂电的没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铁锂电芯的一致性不行,其它的都是借口。目前铁锂做得最好的是A123不接受反驳。{:lo ...

之前讨论磷酸铁锂的帖子里,有坛友指出过;磷酸铁锂的巨大缺陷就是一致性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多次提及电池平衡,说下我用磷酸铁锂的体验:

沃特玛 32700 磷酸铁锂构建 1P6S 电池组,同批次电芯,外观 ...

主要超充电流太大了,很难做主动平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元锂电的没这个问题吗?

三元锂的一致性做的很好的,所以怎么充没关系。而磷酸铁锂一致性不行,充电时就要依赖主动平衡,但是超充时来来不及平衡。

网友E:
这个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磷酸铁锂电池平衡再不济也不至于一年从468KM缩水到300公里,而且新车也不可能是显示468KM,车载大屏上显示的是420公里左右(EPA),任何汽车相关论坛上特斯拉板块是常年24小时全天候被各种车黑五毛水军攻占,搞得乌烟瘴气的,这些论坛也纵容这些车黑水军,因为其他车企都是充了钱的,你搞不清楚发帖的是真车主还是黑水军,通常是不会有几个真正车主的,要么就是黑水军要么就是等提车的准车主,准车主提了车之后就不会回论坛了,会对其他准车主们说“兄弟们,我提车先离开了,会想念你们的”,车主交流一般都是在专门的官方或者自发的车友群里 以避免被各种冒充车主的车黑水军干扰。 磷酸铁锂电池车型在特斯拉超冲上功率也是达不到三元锂电池的的充电速度的,充电功率都是受限的,250KW的V3超冲它只能冲到170KW,我同时在好几个车友群里,常年用超冲快充的车友也不少,也从来没听说什么磷酸铁锂电池的车会有掉到300公里的事情,顶多就是显示掉个几公里十几公里。我提车424公里,开了一个夏天快充后续航显示变成了418公里,然后有一次在特斯拉超冲上充到满100%,结果显示自动计算中校准电池,等了几分钟后又到424公里了。到现在开了8个月了续航显示仍旧是424公里。 特斯拉在电池上的技术毫无疑问是业界最领先的,磷酸铁锂确实有容量计算的业界难题,但是如果真像这个帖子中这么严重,那早就大面积暴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超充电流太大了,很难做主动平衡了。

所以需要电池拆下来,并在一起,拿电焊机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磷酸铁锂电池平衡再不济也不至于一年从468KM缩水到300公里,而且新车也不可能是显 ...

这个我认为是真实的。

铁锂电池使用超级快充破坏了电池的平衡。铁锂电池本来一致性就有问题。

网友F:
磷酸铁锂毕竟是比较新的电池技术,一些参数不如锂电池也不出奇,相信假以时日特斯拉或者其他谁,是可以解决的。就是在解决之前,可以照顾好现存车主的利益就是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认为是真实的。

铁锂电池使用超级快充破坏了电池的平衡。铁锂电池本来一致性就有问题。 ...

我看到你转载报道出处的照片了,这个很明显是车黑故意造假发帖抹黑特斯拉的,他发图片都不是磷酸铁锂电池的车型,是老款三元锂的车型,它的门把手和车窗边框是金属亮色的,而磷酸铁锂版是新款亚光黑, 所以说这个所谓的特斯拉车主发帖是假的,是故意网上找张特斯拉车载大屏的图片来冒充所谓特斯拉车主的遭遇的,这种事情我在各种论坛上看到太多了,太多车黑水军冒充车主发帖,各种抹黑造谣特斯拉,来打击特斯拉的销量,最多的就是比亚迪大众蔚来小鹏这些的水军。我自己就是磷酸铁锂车型,8个月下来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外面超冲快充,如果真是磷酸铁锂电池问题这么严重那我早就会出这个问题了,事实是我现在仍旧是就是424公里表显续航。而且在特斯拉超冲的话你充满到100%,它还会自动重新校准,根本不存在帖子上说的这种情况。  每当特斯拉每季度末要大量交付国内的时候全国的媒体就会疯狂大量出现各种特斯拉黑料,还有就是上次蔚来出事了马上特斯拉各种黑料就来救场,这次长城欧拉事件发酵特斯拉又马上出来各种黑料,特斯拉10月11月都是大量出口到欧洲的,12月交付国内市场,MODELY又要超过长城哈弗H6油车成国内SUV销量冠军了,宇宙第一的比亚迪又要被打脸了,结果又是再历史重演,没有黑料也要创造黑料,一下子大量的特斯拉事件又来救场了。

网友:
这个驱动之家也是著名的拿钱办事的网站,你就看每天几乎一半的版面都是比亚迪宇宙第一,华为宇宙第一,特斯拉垃圾的,所以DDDD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看到你转载报道出处的照片了,这个很明显是车黑故意造假发帖抹黑特斯拉的,他发图片都不是磷酸铁锂电池 ...

你是自用啊,充电放那充满还不走当然可以慢慢均衡啊。你让开出租的试试?几天估计就要把你喷成筛子。

几百a电流反正我是想不到用什么办法来主动均衡。都不是一个量级的。

网友:
我去年这会儿提Model3,当时显示续航400左右,没几天北京气温-18度,充满续航只有300左右了。
不过温度上来就恢复了,从夏天到现在,充满续航一直还是4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到你转载报道出处的照片了,这个很明显是车黑故意造假发帖抹黑特斯拉的,他发图片都不是磷酸铁锂电池 ...

你是特斯拉车主,看到有人说特斯拉不好,就认为是抹黑。

我们的坛友不是车主也不是喷子,我们实话实说。

特斯拉铁锂电池为什么比三元电池便宜?肯定是有原因的。

网友:
我的小踏板巧格28元的油,妥妥的近200公里,没有那么多事,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是自用啊,充电放那充满还不走当然可以慢慢均衡啊。你让开出租的试试?几天估计就要把你喷成筛子。

几 ...

       首先这个所谓一年13000公里续航就从410到300公里的帖子是造假故意抹黑特斯拉无疑的,你看我上面附上原帖图片就知道了,这个所谓车主拍的自己车子的车机图片都是网上找的图片而且都是找错的。明显是冒充车主来爆料专门黑特斯拉故意捏造的帖子。

        其次磷酸铁锂电池一致性有偏差是事实,但是汽车上有专门的设计来减少这些偏差搞均衡,所以不至于会这么离谱,从410到300公里这是多大程度的偏差? 才1年13000公里绝对不算用车用的多吧,这种程度就是比亚迪奇瑞北汽的电池技术也不会这么差,更何况特斯拉。在这个帖子之前有看到过比亚迪北汽哪怕是最便宜的什么小蚂蚁这些廉价采用磷酸铁锂电池的快充冲出这么大程度不均衡的新闻报道吗。外面第三方快充一般都是60KW~120KW,能看到各种国产网约电动车,什么比亚迪啊北汽的磷酸铁锂的车型都有,它们也都是这么充,怎么没见有说掉了几乎30%的续航,这么大的偏差人家滴滴司机他不骂娘吗。

       我是真实的车主,用自己亲身用车经历告诉你们你们不信,却非得言辞凿凿地相信网上这么明显造假的内容,这不荒唐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特斯拉车主,看到有人说特斯拉不好,就认为是抹黑。

我们的坛友不是车主也不是喷子,我们实话实说。 ...

我是就事论事,实话实说,现在很多人是习惯了油车,对电动汽车抱有成见甚至敌视,尤其特斯拉又是美国车,政治不正确,更是遭到各方面打压, 正因为我是车主,对特斯拉的车了解,所以我从它的照片上就能看出这个帖子是造假别有用心的,不了解的人真是很容易就被忽悠了, 以前提车前就经常去这些汽车论坛,这类事情看到太多了

网友G:
铁锂电池寿命可以的,公交车全用铁锂电池,差不多一天一个循环,质保八年。都是用快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就事论事,实话实说,现在很多人是习惯了油车,对电动汽车抱有成见甚至敌视,尤其特斯拉又是美国车, ...

我们论坛都是很客观的。

铁锂电池我们之前讨论发结果,是电池的一致性不好。

太大的充电电流增加这种不一致性,是非常可能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铁锂电池寿命可以的,公交车全用铁锂电池,差不多一天一个循环,质保八年。都是用快充的。 ...

公交车的快充,跟特斯拉的快充不是一个电流的吧?

另外,公交车对续航不敏感。

网友:
没这么大,也差不了很多,公交一般配300度电池,一天跑
200多公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特斯拉车主,看到有人说特斯拉不好,就认为是抹黑。

我们的坛友不是车主也不是喷子,我们实话实说。 ...

三元锂是全驱,铁锂是后驱。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交车的快充,跟特斯拉的快充不是一个电流的吧?

另外,公交车对续航不敏感。 ...

公交车快充也是一样的快充60~120KW甚至更高,国标通用的,你都可以到公交车充电站去给你的电动车充电,特斯拉也是用到中国国标,特斯拉超冲一般最高也就不到120KW,它是缓慢下降的功率曲线,要比第三方桩傻充一条直线的恒定功率更安全更保护电池组。    如果汽车用磷酸铁锂电池组快充均衡续航存在这么高达30%偏差的问题,那么这种问题早就暴露出来了,毕竟国内比亚迪这些为了成本用磷酸铁锂电池做电动车很多年了,之前也从未有这类用车情况的报道。 与其说磷酸铁锂电池均衡问题导致大幅度续航下降问题倒不如考虑是不是因为冬季温度下降而导致磷酸铁锂续航里程变短

网友:
引用 网友F:
磷酸铁锂毕竟是比较新的电池技术,一些参数不如锂电池也不出奇,相信假以时日特斯拉或者其他谁,是可以解决 ...

毛线的新技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主要超充电流太大了,很难做主动平衡了。

按照100kw超充功率,假设串联组间有10%的电池容量偏差大,需要主动均衡维持,那么就需要大致 10kw 的 DCDC 搬运功率。

下面由电源组介绍下 10kw DCDC 的效率和体积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这个所谓一年13000公里续航就从410到300公里的帖子是造假故意抹黑特斯拉无疑的,你看我上面附 ...

主要还是看使用者习惯吧。我同事一辆北汽,开了好几年几乎没有可见损耗,他每次充到快充刚结束就走,开到还剩100km就去充。

确实,刚做完均衡马上快充就缩25%从理论上讲也是不可能的,起码得过个几轮100% dod充电才有可能。我一台老旧笔记本电池手动做完均衡都能扛1个钟头以上,几个循环没问题。

网友:
确实,目前车友群没有看到有人反馈过这样的情况,可能是个别案例,但是就特斯拉目前国内的舆论状况,如果是真的,大概早就人尽皆知了。

网友:
经常看特斯拉的各大汽车分论坛,没看见过有人讲这样的问题,刹车失灵倒见不少
要是超充真的有这个问题,早被人喷死了,超充可是特斯拉的最大亮点之 一。。

网友:
我大舅子(老婆哥哥)的model 3也是铁锂版本,到这个月刚好一年行驶也有1W+公里了,平时基本上是快充,而且大部分是特斯拉的快充,因为送了一年免费充电,另外也是因为小区的慢充一直没给通电,续航没见明显的下降,新车的时候充满400左右,现在充满也基本上是390+,坐标深圳。

客观的说
1。 锂电池放电容量受温度影响很大,所以电动车在北方特别是冬天的北方是会大大缩水的。
2。 特斯拉的显示续航跟驾驶习惯还有关系,就跟开油车同样的车有的人可能百公里是8,有的人可能是10,如果都是50L的油箱的话,续航肯定不一样,一个是600+公里,一个是500公里。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运气不好电池包出现比较严重的不平衡。

网友:
这个论坛不会拿钱维护哪家公司
还是建议拿数据出来说话,最好是论坛里面的特斯拉车主把数据赛出来
建议其他国内自产电动车的车主也把数据拿出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H:
能不能发明一种液体,五分钟加满汽车,可以跑800公里?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发明一种液体,五分钟加满汽车,可以跑800公里?

你说的液体就是汽油柴油呀

网友:
所以我不看好大容量的铁锂电池,主要就是冬天衰减大,时间长了一致性差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发明一种液体,五分钟加满汽车,可以跑800公里?

这算是骑驴找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说的液体就是汽油柴油呀

哈哈,你不懂楼上的幽默。

网友J:
铁锂电池充满以后,电压确实飘得厉害,拿新的电池测试也是一样,不过也有好处,不怕充满,

三元电池官方都是建议充到90%,不建议充满。

比亚迪的刀片电池也是磷酸铁锂,磷酸铁锂的电池一般规格书都能写3000次循环寿命,三元的

一般都是2000次,磷酸铁锂能量密度差一下。

总之,南方买磷酸铁锂就行了,北方那必须三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就事论事,实话实说,现在很多人是习惯了油车,对电动汽车抱有成见甚至敌视,尤其特斯拉又是美国车, ...

你是MODEL3还是Y?

我订了个Y,标续,还在纠结要不要,反正定金可以退。

网友E:
我是4月底提的毛豆三,本来也是等标续Y的,后来老婆喜欢3,另外对形势误判,以为标续Y不会出了,等不及就提了3,老后悔了,早知道再多等几个月啊, 还是标续Y最香。

网友J:
我定的晚,现在电机换了,加速成了6.9秒了,我考虑不行买个官方二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我定的晚,现在电机换了,加速成了6.9秒了,我考虑不行买个官方二手的。

我的5.6秒毛豆3 成了香饽饽了  ,不过按照特斯拉的尿性,会出个提速包的购买的,毕竟硬件能力还是在那里的,软件上给你限制了,Y的长续版就有提速包,可以给你解开限制到4.1秒好像,不过6.9的加速度也足够路上见谁秒谁了,当然了,除了我 。另外你定的晚,提车要很久, 等你明年上半年提车的时候,车载大屏大概率是换成AMD RYZEN新系统了,然后后玻璃也是双层夹胶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5.6秒毛豆3 成了香饽饽了  ,不过按照特斯拉的尿性,会出个提速包的购买的,毕竟硬件能力 ...

不好说,听说换了电机了,估计不可能有加速包了,先不管了,等到提车时再说,反正还早。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发明一种液体,五分钟加满汽车,可以跑800公里?

这不就是汽油和柴油。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按照100kw超充功率,假设串联组间有10%的电池容量偏差大,需要主动均衡维持,那么就需要大致 10kw 的 DCD ...

你的经验是1P6S,特斯拉可是几十P,通过大规模分容匹配不至于差那么多的,而且主动均衡也不可能是全功率做,100kW充到90%,剩下10%进入均衡阶段,根据匹配情况逐步减小功率,这么简单的原理特斯拉不会做不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的经验是1P6S,特斯拉可是几十P,通过大规模分容匹配不至于差那么多的,而且主动均衡也不可能是全功率 ...

的确可以只在末尾阶段做均衡,不过要求快的话搬运工率还是无法避免。

另外似乎分容并没法彻底解决磷酸铁锂的一致性问题,怀疑使用过程中容量衰减有快慢。
分得好好地电池组,几个循环下来就有偏差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这不就是汽油和柴油。

这是一种幽默。。。

网友:
开油车,围观电车车主日常拌嘴。
    能不能发明一种液体,五分钟加满汽车,可以跑800公里?

网友:
磷酸铁锂的平台区太窄了,三元好很多,之前说磷酸铁锂不会爆炸,现在啪啪打脸。

网友M:
我觉得丰田押宝氢,可能对了

网友:
标Y 开了三个月,8千多公里,电费用500多,其中有一千公里免费超充。有固定车位慢冲还是很方便的。试过二代超冲,110kw,半小时可以充到90%可以走。体验很方便,没有新闻播的那么恐怖,当然前提是用特斯拉的超冲。看报道标Y最大只能到170kW充电,看来三代超充优势不明显。缺点是有点颠,安全扣容易导致异响,方向盘有点重。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丰田押宝氢,可能对了

不信,氢气比汽油危险多了,稍微有点混空气中就是炸弹

网友:
电动车的低速扭矩和汽油车的一档扭矩具体是多少呢?我心里纠结电车能不能爬土坡,想开上山

网友N:
做过电动汽车BMS,续航变短原因主要有三点,1)温度过低,这个在北方车主体验更明显2)电池不均衡,电池串联充电为了安全肯定是只要一组锂电池达到充电限制电压就会停止充电,放电只要一组达到放电截止电压就会停止放电,这个解决办法只能是均衡来解决,电池组内部均衡一般被动均衡0.5A以下,否则发热电池组就受不了,被动均衡也不会高到哪里去,相差不了一个数量级,这个如果不拆包外部均衡靠内部均衡可以自己算下需要多少时间,20%的容量差基本是按月算的,基本不可能放置一月不用车,即使放置了也会带来另一个问题,电量估算,下面会说的,3)磷酸铁锂电池容量计算没有三元锂那么容易,满电和无电电压差比较小,不易于用电压估算,但是电量计算又依靠电压,一是电池电压充电达到限制电压时需要将电量校准到100%,二是放电达到最低电压时要将电量校准到最低电量,可能不是0%,中间库仑计做电量积分,库仑计也有误差,所以要结合电压参数校准,不管用什么算法这两个是基础,在电池一致性好的情况下都不是问题,在一致性不好的情况下麻烦就大了,电池电量不准再结合提前结束充电,提前结束放电,续航就查了很多,所以要考均衡来解决放电问题。磷酸铁锂优点就是循环寿命,基本上2000次循环还有80%以上的容量,这个三元锂比不了。还有就是快充慢充时电芯一致性不好的话都没法在充电时均衡过来,只有在静止时均衡是最稳定的,经常慢充,开车不频繁的车主很少出现不均衡的现象。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我是4月底提的毛豆三,本来也是等标续Y的,后来老婆喜欢3,另外对形势误判,以为标续Y不会出了,等不及就提 ...

我老婆是标续3,我的是标续Y,不过我觉得标续3好开,两个车都是5.6秒提速,但是3的感觉是贴地飞行更好开,不过Y储物空间大很多。

网友:
好多年轻人喜欢买model 3,特别是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老婆是标续3,我的是标续Y,不过我觉得标续3好开,两个车都是5.6秒提速,但是3的感觉是贴地飞行更好开 ...

还是您牛啊,家里一辆3一辆Y的,3驾驶的操控感实在是太爽了,高速过弯都稳得一比,样子也酷,不过Y的屁股特别肥美 ,车子外部尺寸不大,可是里面空间可真是大。反正现在先3开着,接下来还准备再买辆特斯拉,等4680的Y,或者是CYBERTRUCK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N:
做过电动汽车BMS,续航变短原因主要有三点,1)温度过低,这个在北方车主体验更明显2)电池不均衡,电池串 ...

突然想搭车问一下,用蓄电池的2轮电动车是否也需要均衡呢?4-5个蓄电池也是串联充电放电,市场保有量这么大,也没听到哪家2轮电动车装有均衡板

网友P(2022-01-20):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铁锂电芯的一致性不行,其它的都是借口。目前铁锂做得最好的是A123不接受反驳。{:lo ...

2轮电动车现在也启用锂电了,是不是也要均衡?

网友:
引用 网友P:
2轮电动车现在也启用锂电了,是不是也要均衡?

两轮车的锂电的保护板都带均衡功能。

网友:
我也是21款磷酸铁锂,跑了1万公里,因为没有装充电桩,都是超充。然而续航里程几乎没有缩水,最多在正负2k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J:
铁锂电池充满以后,电压确实飘得厉害,拿新的电池测试也是一样,不过也有好处,不怕充满,

三元电池官方都 ...

有电池管理的,车主才知道,特斯拉设定导航到快充,会自动开始加热电池组到高,效率高容量高的温度,北方里程缩水大多是空调能耗高有原因,不是容量低。北方弄出1kwh在130左右里程的大有人在。

网友:
引用 网友J:
铁锂电池充满以后,电压确实飘得厉害,拿新的电池测试也是一样,不过也有好处,不怕充满,

三元电池官方都 ...

特斯拉自动控温,电池还有预热功能,不是傻充,另外,充电不只是靠电压判断,还有真实的电压电流x时间就是能量输入了多少,库仑计听过吧,bms是特斯拉安身立命之本,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北方低里程多数是空调耗电大,关了空调一样跑出甚至超过标称里程的大有人在。

网友(2022-04-18):
引用 网友I:
这是一种幽默。。。

还有液氢,液化石油气,酒精,煤油,重油等含能液体

网友Q: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铁锂电芯的一致性不行,其它的都是借口。目前铁锂做得最好的是A123不接受反驳。{:lo ...

你敢把这条发到抖音上吗?

网友:
开了几个月6500公里,没觉得什么问题,一直是家充11KW,气温合适,很容易跑赢表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Q:
你敢把这条发到抖音上吗?

专业的东西只能对专业的说,不懂继续自嗨就行。懂的自然懂。

网友Q:
引用 网友B:
专业的东西只能对专业的说,不懂继续自嗨就行。懂的自然懂。

抖音都是刀片天下第一,比亚迪创世纪,若问华为第几,答曰:并列第一

网友:
实测标y 5.5个月12000公里,充满显示比新车少9-11公里,百分之八十情况下在用超充,电池正是磷酸铁锂

网友:
我的毛豆三21年4月底提车,55度电的磷酸铁锂电池,刚提车的时候表显续航是424公里(毛豆三的表显基本上是13度电每100公里,只要不超过100公里的时速基本上都能跑到,80公里时速只要10度电,如果是国道50公里时速基本上百公里只要9度电不到,所以跑国道的时候妥妥能超过它的468公里的NEDC标称续航,甚至超过500公里),现在经过一年的稳定是415公里了,少了9公里,如果气温上升一点应该还能再回来一点。基本上平时都是慢充,跑长途都是快充,从40KW的一直到200KW的特斯拉超充都用过,其中1500KM是用的特斯拉超充。看了许多车友有一些是一直外面快充的,基本上程度跟我的也一样,都是410~420公里,从大家真实用车大数据的统计来看磷酸铁锂电池的毛豆三标续版,无论是慢充还是快充,根本没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Q:
抖音都是刀片天下第一,比亚迪创世纪,若问华为第几,答曰:并列第一

吹牛皮从来没输过,换个名字继续吹,有本事让他们的工程师出来吹。我们真实牛B的是大规模制造,这点是国际认可的,其实湾湾的魔力做得也很优秀。

网友:
F3DM,国内第一款插电混动车主,12年底的车,到现在10年,里程15w公里,对于铁锂电池,我有使用上的发言权:

1,铁锂的寿命的确高。我这次前几年几乎每天一充电,最近几年用得很少了,但是应该是超过1500次了,新车充电16度。现在还能冲10.8度电。

2,铁锂的一致性的确差,我这个电池组更换了两次,每次都是更换3-5节电芯(一共98节)。

3,BYD早期的车子是没有均衡的,而且只要一节电池容量衰减,整个续航能力都会直接掉,不知道现在新的车型有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4,BYD的售后服务真的很差,尤其是对第一批车主,换电芯都是找人自己换的。

5,车子目前没有别的问题,残值利用中,正在思考如何拖回老家接上大面积太阳能板做移动电源。

网友:
相比较而已,铁锂和三元锂的差异可能主要提现在3点上面,体积, 温度 ,一致性
体积都能第一时间呈现,问题不大
温度和一致性我估计这两个不相上下,影响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