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终极充电方法,Stellantis建成边跑边充电高速公路

楼主(2021-12-07):
与线缆充电相比,无线充电不受空间场地的限制,更具有未来应用场景,而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为,在路上行驶时,就可以为车辆进行无线充电,如今,这一技术也已落地。

日前,Stellantis官方宣布“Arena del Futuro”项目开始运行,这是一个可以为车辆进行无线充电的高速公路项目。

该项目位于意大利米兰和布雷西亚之间的A35高速公路旁,试验道路总长1.05公里。

道路下方埋有电线以及无线充电的发射装置,当安装有无线充电接受装置的车辆在这段公路上行驶时,便可以边移动边充电。

如果这项技术未来能够成熟运行并大规模普及,电动车的里程焦虑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当前,Stellantis使用纯电动的菲亚特500以及依维柯E-Way电动巴士,在该路段进行相关试验,官方表示截止到目前为止,实验的结果令人满意。

网友A:
估计成本很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成本很高

同时给几百公里的高速路上一堆车充电 这个线损和能源使用效率没有超导估计数据会让人有点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时给几百公里的高速路上一堆车充电 这个线损和能源使用效率没有超导估计数据会让人有点方 ...

最后发现车顶拖一个受电弓,架上接触网效率高

网友D:
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技术先放一边,成本就受不了。

网友:
搞这些花架子。
接触网是最有效率,成本最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发现车顶拖一个受电弓,架上接触网效率高

都变成电力公交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技术先放一边,成本就受不了。

覆盖主干道,受电弓成本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覆盖主干道,受电弓成本要多少

又不是有轨,不会变道。汽车随时变道。

网友:
城里跑固定线路的公交车可以用。

网友F:
这辐射得有多惊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辐射得有多惊人!

这辐射应该可以一边坐车,一边烤个红薯

网友:
这充电功率、效率能有多高?充电桩充都要几小时,难道车在这道上要绕圈一整天?

网友:
把人放到巨型电磁炉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