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台下盆掉了,哪个品牌的云石胶比较靠谱 ?

楼主(2021-12-08):
卫生间里的陶瓷台下盆突然掉下来了,想自己用云石胶重新粘上,x宝上看了有好多品牌和类型,有AB两组的,有配牙膏样的固化剂的,请问有用过的吗,哪种形式和品牌的好使 ?

网友:
我是觉得云石胶不一定那么可靠,所以买了个最便宜的千斤顶,在下面顶起来,现在看着还没有问题

网友:
用AB组的更结实,但是也不如盆下做支撑更可靠

网友:
完了,开始担心厨房的台下盆了,当初看安装人员用胶粘就感觉不靠谱,说不定哪天就掉了

网友A:
装修行业就是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记得安装面盆的时候,让师傅多打几根螺丝,师傅说就是全玻璃胶面盆也掉不下去,所以农民工的话别听的当一回事。
台下盆俺就没敢用,老老实实台上的。

网友:
淘宝有万能支撑柱卖,螺旋调解的,非常方便。

网友:
随便找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879545082255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1&abbucket=17

网友:
我也坚决不要台下盆。你这个应该要支撑才可靠

楼主:
不管了,买了这个双组分的云石胶,先粘了再说,下次要再掉下来,就再去买个楼上的支撑的东西撑着。谢谢各位了。我这是第二次掉下来了,上次是厨房的不锈钢水槽,后来直接改了台上盆。这次这个陶瓷台盆,买的就是台下,装不到台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了,买了这个双组分的云石胶,先粘了再说,下次要再掉下来,就再去买个楼上的支撑的东西撑着。谢谢各位 ...

不买支撑柱,什么胶也不好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管了,买了这个双组分的云石胶,先粘了再说,下次要再掉下来,就再去买个楼上的支撑的东西撑着。谢谢各位 ...

粘的时候要用几根木棍支住直到完全固化

网友:
我前段时间用下面这款修好了,目前一切正常。就是边缘没刮干净,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装修行业就是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记得安装面盆的时候,让师傅多打几根螺丝,师傅说就是全玻璃胶面盆也 ...

用过台下盆之后再也不想用台上盆了,哪怕有一天掉下来再粘回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粘的时候要用几根木棍支住直到完全固化

不用,我整个台面全部拆下来,等台盆粘好凝固后再重新装回去 。

网友:
是岩板洗手台?

楼主:
就是普通的大理石的台面

网友:
我用的这个胶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yA&_u=aih9kc296,+支撑架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23&_u=aih9kadda

网友:
掉了几次,直接换回台上盆了,自此永无担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过台下盆之后再也不想用台上盆了,哪怕有一天掉下来再粘回去就行了

如果是不锈钢 可以台中盆

楼主:
买的上面的那个云石胶,今天中午给台盆粘上了,要到明天中午后才能翻过来,不知道牢固程度怎么样,希望能坚持个几年。

网友D:
这种人造石材的台面不是应该耐久无敌嘛,咋还需要这么操心的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人造石材的台面不是应该耐久无敌嘛,咋还需要这么操心的维护。

原来卖家粘的很马虎,只粘了3个点,可能用的胶质量也差,就掉了。这次把盆边都上了胶,外面还再加固了4个点,希望能用的时间长点 。